分享一款Wi-Fi智能开关中非隔离电源故障维修经验和原理图

楼主:
一位朋友家在5年前购买了一批Wi-Fi版接入米家的智能开关,全屋的灯光、窗帘、情景面板加起来有20+。前不久一次坏了10只,指示灯都不亮,应该是浪涌导致电源部分损坏。原厂家已经停产该产品,无法购买替换,我就试着维修。打开一看,3只是高压滤波电容鼓包失容、保险电阻炸毁,其余则是10V 1000uf低压滤波电容失容。跑了一下电源部分的电路,原理图分享如下。该电源设计为5V输出、后续通过ASM1117稳压输出3.3V给MCU供电,但是低压滤波电容两端电压实测最高至13V,10V 1000uf电解电容耐压明显不够,后全部更换成16V 1000uf 8*12高频低阻电解电容。10只开关:

更换的元器件:

电源原理图:

正面:

电源输出:

网友A(2026-02-24):
MCU烧坏没有?

网友B:
烧坏还会全部换电容

网友C:
MCU全部没有烧坏。我也没有想到,这种非隔离型的电源居然没烧后面的电路。

网友D(2026-05-06):
一般的的电工修不了这种开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的电工修不了这种开关?

电工也分好几种的,你想让安装电工来搞维修?

网友F:
这压敏电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