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单片机问题

楼主:
STC8G单片机。P1.7口设置成ADC口后。直接操作P1口会改变P1.7口的状态吗?

网友A(2026-02-22):
     官方手册中明确的说明了:被选择为 ADC 输入通道的 I/O 口,必须设置 PxM0/PxM1 寄存器将 I/O 口模式设置为高阻输入模式。
      I/O在高阻输入状态下时,电流既不能流入也不能流出,此时,直接操作I/O口,不会改变I/O口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