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万用表的500毫安档问题

楼主(2026-02-22):
500毫安档转动档位开关后指示数变化很大(360毫安-410毫安)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触点氧化了。

网友B:
接触不良,设计不佳综合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不良,设计不佳综合结果。

用电路板铜箔做接触不可靠,不抗磨损

网友C:
也可能开关没拨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