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编码器电机仿真不转

楼主(2026-02-24):
(无正文)

网友A:
只有GIF一类的动图才能看出来转的

网友B:
检查下 OUT1和OUT2 有没有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 OUT1和OUT2 有没有信号输出

OUT1有、out2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 OUT1和OUT2 有没有信号输出

我测了一下,out1有信号,out2也有信号。然后我把out2接了就能转起来了。这样对吗

网友C:
减小电阻R1和R2,或不用限流电阻,OUT1和OUT2两输出端有电压差,用直流驱动,很小的电压就能转动,如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