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01和8205哪个图是正确的?

楼主(2026-02-25):
这2个图是DW01+8205的电池保护电路。图中一个是OC接G1 OD接G2 ,另一个是OC接G2 OD接G1。哪个接法是正确的,还是都正确?有没有一个芯片把二者集成的型号。

网友A:
两张图是一样的,因为8205两个管子完全等价。

网友B:
原则上8205的两个NMOS管是有顺序的,因为DW01的OC/OD两个脚,一个是过充断开,一个过流断开,有必要认真看看手册上的接法。。
单个芯片集成3个IC的也有,很久以前也是因为不清楚OC/OD的关系,才选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则上8205的两个NMOS管是有顺序的,因为DW01的OC/OD两个脚,一个是过充断开,一个过流断开,有必要认真看 ...

哪来的什么顺序???G1与G2对换,同时对换了S1和S2,以及D1和D2,完全等价!

网友C:
把二者集成的型号有,例如DW06,IP300X。

网友D:
二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则上8205的两个NMOS管是有顺序的,因为DW01的OC/OD两个脚,一个是过充断开,一个过流断开,有必要认真看 ...

大佬 如果我想提升电流,能否如你图中的XB5352A 用2个并联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 如果我想提升电流,能否如你图中的XB5352A 用2个并联使用?

不可以!
你有见过在电源上两个开关并联使用的吗?保险丝并联都不保险了。。
你想要多大的电流?电池本身支持大电流放电吗?
这颗料最小过流是2.3A,电流低于2A绝对是够用了。
如果坚持要大电流的,建议还是用外接的吧,几十上百安的电流跟玩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
你有见过在电源上两个开关并联使用的吗?保险丝并联都不保险了。。
你想要多大的电流?电池本 ...

DW01短路后多久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
你有见过在电源上两个开关并联使用的吗?保险丝并联都不保险了。。
你想要多大的电流?电池本 ...

DW01 驱动的8205  8205可以并联吧多个提升电流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DW01 驱动的8205  8205可以并联吧多个提升电流吧

“DW01驱动的8205  8205可以并联吧多个提升电流吧”
敲黑板画重点:过流器件不可轻易并联,这是非常规的操作,没有配套的非常规手段,有亿点危险!
不是,是换掉8205,用其它大电流的Nmos管,比如30N06(To-252-3封装),可以过流30A。
前提是你的电池支持大电流充放,
比如2000mAh的电池,在5C充放电时,电流可达10A。(无人机上专用的电芯就可以5C充放电)
这时电池温升可能会超级快,一般的电芯是受不了的。多来几次电芯就挂了。

“DW01短路后多久能恢复”
这个问题,貌似短路保护后,不能主动恢复,要外部给它充电激活一下,才能正常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DW01驱动的8205  8205可以并联吧多个提升电流吧”
敲黑板画重点:过流器件不可轻易并联,这是非常规的 ...

这个板子的锂保IC是并联了吗

这个板子的锂保IC是并联了吗

这个板子的锂保是并联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的锂保是并联了吗

IP5356的22W快充方案?电芯出来的电流最大不超8A。
没必要用上并联。超8A的NMOS管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5356的22W快充方案?电芯出来的电流最大不超8A。
没必要用上并联。超8A的NMOS管多的是。

是的 IP5356的  大佬有nmos推荐型号不。  我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DIY这个方案,使用好电芯 自己做充电宝,和市售的相比可以媲美吧 还是有什么细节之处

网友E:
我这8205A怎么6个脚,图纸上也是六个脚。

网友E:
看看上图。和你那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IP5356的  大佬有nmos推荐型号不。  我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DIY这个方案,使用好电芯 自己做充电宝,和 ...

我上面说的30N06可以过30A,如果嫌体积大,可以用SOP8的双NMOS管HP803N180D,10A电流。或是你板上带的那个4脚(2个)具体型号,你查一下丝印,能查到的。
DIY主要是个性化,要和市售的相比,除了堆料,其它似乎没什么可比性。成本、工艺、外观都要大批量才有优势的。
一家之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这8205A怎么6个脚,图纸上也是六个脚。

8205有多种封装,后缀各不相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的锂保是并联了吗

图中右上的2个芯片不是mosfet,是锂电池保护芯片,型号估计是XB7608(也是楼主提到的DW01+8205集成的型号)。确实是并联,mosfet不同于三极管,可以直接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右上的2个芯片不是mosfet,是锂电池保护芯片,型号估计是XB7608(也是楼主提到的DW01+8205集成的型号) ...

如果不用8205,整两个分离MOS管也可以吧,只有接法和DW01原理图的是一样的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