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单片机的理解?

楼主(2026-02-25):
单片机是按设定的程序由相关引脚顺序输出不同的电压(0或1)来完成控制电路动作的。接通电源后有关引脚设置为相应的电压,在“”写入“”状态时对相关引脚按不同的程序输入0或1电位,完成写入,并“”确定“。然后单片机接通控制电路就可以按设定的程序对执行电路进行控制了。也就是说单片机基本功能就是能把写入的数据按照既定的程序由各相关引脚把输入的数据程序再输出来驱动有关执行电路,。有点类似存储器的意思?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单片机应该可以理解为嵌入式控制系统。

网友B:
手动编程楼主又出山了,单片机是远超出楼主认知之外的东西,一个小学生几节编程课领悟的东西都是楼主这辈子达不到的高度,别为难自己了,玩玩铁壳pnp三极管放大,电子管吹吹音质通透,效果拉满,拳拳到肉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编程楼主又出山了,单片机是远超出楼主认知之外的东西,一个小学生几节编程课领悟的东西都是楼主这辈子 ...

归根结底也是用0和1控制输入输出的。故意说的柛神秘密的!你说不清楚就别说了。玩转单片机首先要把硬件连接好(能具体讲清楚的不多),接下来就是设置有关引脚电位0或1,(我不否各种计算机语言和编程器的方便但我也相信各种语言和编程器是产生于单片机以后)。我就是试图以最原始的办法使单片机动起来!不管我多么愚钝这种方法是存在的!我现在的理解就是对相关引脚设置0或1电平,写入,读出状态也是由相关引脚的电平控制的,,,,,,

网友C:
这个理解是自己拍脑瓜拍出来的吧,这年头问问豆包不好吗?

网友D:
不能理解为存储器,它只是自带存储器而已,你只是片面的理解而已,人家还有存储器在外部的单片机呢!AT芯片的程序是调以从外部调入的

网友E:
芯片引脚变化是物理层面的变化,其中指令流程在芯片内部是存储在内存中的高低电平。cpu通过读取程序存储器的高低电平,才能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程序员通过设备将程序写入存储器——即写入高低电平(指令)。
cpu的指令集是固定的,指令顺序和数值的大小程序员可以任意编排。写程序的意义就是编排指令和数值,让单片机按照想法运行。
单片机与现实世界的关联,一部分是牵强关联,然后尽量让关联有效。比如用一个开关判断一扇门是否打开,当单片机收到高电平,那就认为门开了,然后开一盏灯 或者响一次铃或者其他设定的行为。由于这个开关的关联,现在考虑的就是门开/灯亮,即从单片机收到高电平(门开)  led引脚变成高电平——>转变成现实逻辑层面 即门开/灯亮。

网友F:
单片机最关键的部分,在于它不仅仅是读出数据,还能“运算”和“决策”。这正是它和一块普通存储芯片(如EEPROM)的本质不同:

运算能力:单片机拥有中央处理器(CPU)。它读出的指令不只是单纯的数据,而是一些操作命令,比如“把A引脚的电平和B引脚的电平加起来”“如果C引脚是1,就跳转到某段程序”。

逻辑判断:它能根据输入做出不同的反应。例如“如果温度过高,就打开风扇;如果温度过低,就打开加热器”,这需要逻辑判断,而存储器只能被动地输出事先存好的数据。

输入/输出(GPIO)处理:你提到的引脚控制,是单片机通过通用输入输出接口(GPIO)实现的。但它不仅能“输出”0或1,还能“读取”引脚上的是0还是1,从而感知外部世界。

内部集成:单片机是一个完整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在一个芯片上集成了CPU、内存(RAM)、存储器(ROM/Flash)和各种外设(定时器、通信接口等)。

总结一下:
你可以把单片机理解为一个“能思考的存储器”。它内部有地方存程序(像存储器),但它更核心的价值在于:CPU会解读这些程序,然后根据程序的逻辑,结合当前的输入信号,动态地决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去改变各个引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