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升降车控制手柄工作原理

楼主:
求助:如图,这个是高空车(升降车)控制手柄,请问谁知道它的原理,或工作方式?查了一下资料,似乎是叫霍尔摇杆。单独的那两根线是给手柄供电的正负极;其它6根线都是输出。
请问有熟悉这个的人吗?这种手柄大概工作在多大的电压?输出的电压大概是多少?6个输出是指前后左右上下6个方位吗?
或者有相似的资料也可,谢谢,谢谢。

网友A(2026-03-02):
猜测应该只有4个方向,另外两个是手柄顶部的按钮开关和侧面的开关吧

网友B:
这个只有找厂家给的资料,或者实测。我改自己的电动车时,油门手柄的连线就实测。

网友C:
图示升降车控制手柄即使外观一样功能一样,其内部也可能各有千秋。
拆开一个实测就知道了。一般这类东西不会灌胶的。

网友D:
回复大家:手上有一个实物,未标明厂家信息,所以资料不好找;不知道它用多少伏的电,所以不敢贸然上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回复大家:手上有一个实物,未标明厂家信息,所以资料不好找;不知道它用多少伏的电,所以不敢贸然上电。

从低往高试错啊,低压又不会损坏

网友F:
还能继续拆开吗,看看里面的电路图或者芯片,然后找对应的资料查查看

网友F:
电压从低往高试在操作上还是不太可行吧,除非有不同输出的电源。还不如拆看看看里面的电路图这样直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从低往高试错啊,低压又不会损坏

先用3.3V,再考虑5V

网友H:
不拆开一直拆几率有点低啊, 最终还是得拆开看下电路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