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调重弹:还是请老师说明白第一步 AT89C2051怎么和电脑USB口连接下载必要的程序

楼主(2026-03-02):
AT89C2051怎么和电脑USB口连接下载必要的程序吧?现在才明白不完成这一步单片机用不了?重走长征路,,,,,,,,,,

网友A:
这个不是芯片手册里面的内容吗

网友B:
要让AT89C2051通过电脑USB口下载程序,核心答案是:AT89C2051没有串口,也不支持直接USB连接,你必须要有一个额外的“编程器”作为桥梁。

简单来说,你的电脑不能像跟朋友聊天那样直接“说话”给AT89C2051听。它们之间需要有一个“翻译官”——也就是编程器。这个编程器负责把电脑USB口传来的数据,转换成AT89C2051能听懂的特殊烧录时序和电压(特别是12V的编程电压)。

所以,你的第一步不是“连接”,而是“获取一个适用于AT89C2051的编程器”。下面给你两条最清晰的路:

方案一:最省心——直接购买现成编程器(强烈推荐)
这是让你最快用上单片机的方法。你可以直接在网上搜索购买“AT89C2051编程器”或“SP200编程器”。

优点:即插即用,通常配有烧录软件,省去了自己焊接和调试的麻烦。论坛里也有朋友提到SP200编程器支持AT89C2051,价格也不贵,大约30-40元左右。

如何使用:

1.将编程器用USB线连接到电脑,并安装好卖家提供的驱动程序。
2.把AT89C2051芯片安装到编程器的锁紧座上。
3.打开配套的烧录软件,选择芯片型号(AT89C2051),加载你写好的程序文件(.hex格式)。
4.点击“写入”或“编程”按钮,等待提示成功即可。

方案二:喜欢动手——自己制作一个USB编程器
如果你享受DIY的乐趣,且手头有另外一片已编程的单片机(如AT89S51或STC89C52)作为“监控芯片”,可以尝试自己制作一个。

核心思路:制作一个电路,它包含一片监控芯片(负责解释电脑发来的指令)、USB转串口芯片(如CH340,负责电脑USB口和监控芯片之间的通信)以及电压产生电路(产生烧录需要的12V电压)。

操作流程简述:

1.准备硬件:根据网上的电路图(如Easy 51P编程器),准备所需的电子元件:单片机座、电阻、电容、晶振、CH340芯片、MAX232芯片(用于产生12V)等,并在万能板上焊接。
2.烧录监控程序:这是最关键的一步。你需要先用另一个编程器,将网上找来的“Easy 51Pro”这样的监控程序HEX文件,烧录到你电路中的监控芯片(例如AT89S51)里。
3.安装与连接:将烧好程序的监控芯片插回自制的编程器电路,连接USB线到电脑,安装CH340的驱动程序。
4.使用软件烧录:在电脑上打开配套的烧录软件(如Easy 51Pro),选择串口号和芯片型号(AT89C2051),就可以对你的目标芯片进行编程了。

网友C:
楼主对AT89C2051有怀旧情结?早该扔了。

网友D:
第一步应该找本教程来看看,基本上所有的教程都写得很清楚。

AT89C51需要编程器,或者理解为烧录器,把你写的代码烧录(或者理解为传送)到AT89C51里。对于新手来说,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上某一个宝淘一个。

或者,用AT89S51代替AT89C51,注意差别就是中间的字母C改为了S,可以理解为C系列的升级替代品,可以直接代替,但多了个在线下载功能,就是可以不用烧录器直接连接芯片了,当然它还是要条下载线,一样可以上某一个宝淘。

网友E:
AT89C2051是哪年的,时间长了就是废品

网友F:
板凳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估计他还是听不懂,跟人犟,以至于被矿石收音机论坛给踢出来了

网友G:
    我感觉老师傅不是听不懂,而是没耐心去理解别人所说的话。自己的提问又是模棱两可,导致别人的说什么不在他的预期之中,便不愿意去理解,从而搞得自己很着急,别人也没耐心去理解他的着急。
    比如:他问“AT89C2051怎么和电脑USB口连接下载必要的程序吧?”这句话就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是不知道怎样将写好的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这好解决,你买一个usb口的编程器就可以了。第二种理解你不知道单片机与PC机连接通信之间的协议与时序等,这更好解决:你如果只是用单片机完成工作的话,根本不用管它之间的联系方式方法。知道有人替你做好工作了你点点鼠标就行了,就像你用牙膏不需要知道牙膏的配方和制作方法一样,你只是用来刷牙,管那么多牙膏、牙膏皮、牙膏盒的事情干嘛?咱也没有强迫症不是?

网友H:
太难了,首先要懂电脑操作,其次是要懂单片机的基础知识,包括汇编或者C语言及软件的编译,做出单片机能执行的程序,再次是懂得如何将程序烧录到单片机上。你现在是问最后一步,缺少了前面的几个基础,后面是很难达到目的的。

网友I:
用STC2051吧,自带串口,用个USB转串口小板就可以下载程序,非常方便

网友B:
AT89C2051这么老的芯片就不要用了,现在有新的Ai8051U-LQFP48

AI8051U擎天柱开发板

擎天柱:Ai8051U-LQFP48 转 89C52-DIP40 核心功能实验板

1000万套 核心功能学习板 等您来申请,论坛注册网友福利:
【免费+包邮 送】擎天柱,1000万套,
Ai8051U-LQFP48 转 89C52-DIP40 核心板
只要愿意学或能用上,本坛坛友福利,全部【免费+包邮 送】
教学视频,请参考 Ai8051U 教学视频

Ai8051U-LQFP48  比普通 M0/M3,如 32F103C8T6 强太多的地方:
1,Ai8051U有TFPU@120MHz, 算力比他强, uS级硬件三角函数/浮点运算器;
2,Ai8051U的抗干扰比他强;
3,  Ai8051U的内部复位是专业级的复位电路,彻底省外部复位;
4,  Ai8051U的内部时钟完全满足串口通信要求,4组串口;
5,Ai8051U-LQFP48有 QSPI, i8080/M6800-TFT 接口,32F103C8T6没有;
6,  Ai8051U的PWM支持硬件移相@120MHz
7,Ai8051U是 34K SRAM
8,Ai8051U是 自带硬件USB, 1个芯片就能直接USB连接电脑仿真/下载,全球唯一

Ai8051U-LQFP48, RMB2.3含
Ai8051U,USB 型 1T 8051,支持32位和8位指令集, LQFP48-RMB2.3
===直接 USB下载 / USB仿真,1个芯片搞定
管脚兼容天王级别的:  89C52RC,  12C5A60S2
要兼容 8位8051指令集,  可以用 Keil C51/IAR/SDCC 编译器
===就相当于更强大的 8H8K64U
要兼容 32位8051指令集,可以用 Keil C251 编译器,双核兼容设计
===就相当于更强大的 32G12K128, 32G8K64
34K SRAM(2K edata, 32K xdata), 64K Flash
TFPU@120MHz, 硬件浮点/硬件三角函数 运算器
DMA支持PWM, DMA支持外设直接到外设, P2P
120MHz-PWM支持硬件移相,16位PWM; 真12位ADC
USB, 4组串口,12位ADC, 轨到轨比较器
QSPI, SPI, I2S, I2C,  TFT-i8080/M6800 接口
PDIP40,LQFP44,LQFP48
CPU32@42MHz

经常有人问用哪个型号
取代 2051, 89C2051, AT89C2051
取代 STC11F02E / STC11F04E,
取代 STC12C2052 / STC12C2052AD,
取代 STC12C4052 / STC12C4052AD,

可以用如下型号

STC12H1K16-36I-SOP20
STC12H1K16-36I-TSSOP20
STC12H1K16-36I-DIP20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板凳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估计他还是听不懂,跟人犟,以至于被矿石收音机论坛给踢出来了

这们仁兄他是固执的认为: 只要我能连接上单片机,并只要能通过一个按键进行0和1的机器码编程,单片机就算是学会了
他不知道,编程里那么多的东西,比如算法,通讯协议,之类,他不想学汇编,也不想学C,想当然的认为只要0和1就能控制单片机.....
2019年我就说过他10年都学不会编程,现在,7年过去了,他依然还在原地等着0和1写程序,他以为别人能干的,他也能干

网友K:
也算有所进步了,至少现在是求教怎么用电脑进行连接了。
9楼的还是有点繁琐,10楼的更麻烦,依我看,直接咸鱼淘个二手的51开发板,二、三十解决问题,成色外围配件都不错,只需要一根手机数据线就可以连接电脑并进行各种实验,跑马灯、液晶显示都可以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E:
AT89C2051是哪年的,时间长了就是废品

1998年

网友C:
楼主有怀旧情结,5年来一直纠结不止。

网友L:
你可以去STC注册个账号,签到领积分,然后用积分兑换STC8H2K08U或者STC8H2K12U单片机芯片(5片还包邮),这俩型号的单片机都能用USB的4根线直接接到单片机引脚上烧写固件,不需要另外的编程(烧写)器。不过建议准备个USB转TTL串口线(也可以在STC用积分兑换)

网友D:
看来楼主是要用硬件的思路来理解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是要用硬件的思路来理解软件。

就是您说的意思,看来此路不通?或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们仁兄他是固执的认为: 只要我能连接上单片机,并只要能通过一个按键进行0和1的机器码编程,单片机就算是 ...

何止7年!你要真想帮我请解释这个问题:在各位老师的帮助下用“手动编程“的方法,用微动开关和按键对AT89C2051可以进行写入,读出的操作了。(需要进行“写入”,“读出”的设置)您能不能明确回答我,这是不是把AT89C2051单片机当存储器用了?
至于矿石被踢不便多说“不教而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让AT89C2051通过电脑USB口下载程序,核心答案是:AT89C2051没有串口,也不支持直接USB连接,你必须要有一 ...

谢谢您。听懂了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这们仁兄他是固执的认为: 只要我能连接上单片机,并只要能通过一个按键进行0和1的机器码编程,单片机就算是 ...

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其实大家都已经很详细的回答他的问题了,他还是那么纠结。要解释AT89C2051能不能手动编程很简单,能,但为啥不这么做,因为效率极低,就好比洗衣服你用手洗,别人用洗衣机,你的效率高过洗衣机?所以说奉劝这位老兄多看看单片机方面的书,静下心来好好琢磨,很快就会发现原来AT89C2051早就淘汰了,现在最新的单片机已经都不需要烧录器了直接电脑U口连上就能烧录程序。

网友M:
这个问题应该是初代计算机的写入方式了吧,或者说是纸带存储代码的输入方式了,单片机本质来说,不运行代码的话,本身就是一个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其实大家都已经很详细的回答他的问题了,他还是那么纠结。要解释AT89C2051能不能手 ...

“要解释AT89C2051能不能手动编程很简单,能,但为啥不这么做,因为效率极低”-(效率的高低仅仅是量的不同)------------------您这话什么意思?“能””?我那(“”手动编程“”)算编程吗?或者准确的说叫“存储器手动编程”和单片机编程有本质的区别(单片机需要软件运行存储器不需要),--------不要认为我是抬杠,是真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老师傅不是听不懂,而是没耐心去理解别人所说的话。自己的提问又是模棱两可,导致别人的说什么不 ...

您的意思就是会使用电脑不必明白电脑为什么会这样做(它是用软件完成的,弄懂软件的和使用软件的没几个人)单片机也是烧录程序后叫它运行就完了(小学生玩单片机也就是这样和电脑玩游戏没什么区别),一句话:单片机没有软件什么也不能干。

网友L:
引用 网友F:
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其实大家都已经很详细的回答他的问题了,他还是那么纠结。要解释AT89C2051能不能手 ...

他最开始是玩那个早期的6116存储器(型号不知道我记的对不对),应该是个RAM芯片吧,他已经手动完成了把数据写进去,再读出来的操作,通过LED的亮灭表示0和1。后来估计是找到个AT89C2051芯片,查到了是个单片机,然后也想着用一样的手动方式给单片机写数据。。。

关于手动编程,我在矿坛给他画了最简单的编程电路,说明了怎么操作,他好像实现了数据的手动写入和读出吧,具体他没说,我也不清楚,仅此而已,他对单片机的理解还是停留在那个存储器阶段。。。

他之前发了不少帖子,很多人回复他,很多内容都说的很清楚了,但是那些有用的内容他好像是自动屏蔽了一样的,应该是别人的回复不是他想要的。

在网上买个其他型号的单片机不行吗?不行,人家就是要玩AT89C2051。
退一步,在网上买个支持AT89C2051的编程器也行啊,人家就是不买,就是要手动编程。

他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啥,想学单片机,又不会先去了解它(有书不看,因为看不懂),然后就凭借自己有限的知识去强行理解,然后就在不停的想办法验证自己的“猜想”,总是在一些边沿问题上纠结,整个过程就是稀里糊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让AT89C2051通过电脑USB口下载程序,核心答案是:AT89C2051没有串口,也不支持直接USB连接,你必须要有一 ...

方案一:最省心——直接购买现成编程器(强烈推荐)-----------------我对您这句话开始认真考虑了。麻烦您能不能告诉我我现在只有AT89C2051单片机,用编程器怎么和电脑连接?是不是您说的编程器上有两列20脚插座,給2051烧程序用的?(2051是老掉牙的收单片机了,适合它的编程器还有卖的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要解释AT89C2051能不能手动编程很简单,能,但为啥不这么做,因为效率极低”-(效率的高低仅仅是量的不 ...

手动编程或者自动编程,都是把一堆0和1写进单片机,只是方法和快慢的区别。
手动或自动编程里面的“编程”用词其实不太合适,准确叫法是“烧写”。

真正的编程,其实是给单片机写软件那个环节(就是生成那一堆0和1的过程)。这个写软件的环节才是玩单片机的重中之重。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他最开始是玩那个早期的6116存储器(型号不知道我记的对不对),应该是个RAM芯片吧,他已经手动完成了把 ...

谢谢您的理解!我确实是弄过6116存储器,在论坛老师的帮助下换用2051,用按键在不同的地址输入数据也实现了数据写入与读出。(这好像就是用存储器的思维去理解单片机?)但这不是单片机运行,是用单片机里的存储器纯硬件运行?很多老师确实想帮助我,只是没有很好地理解和消化。

网友N: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理解!我确实是弄过6116存储器,在论坛老师的帮助下换用2051,用按键在不同的地址输入数据也实现 ...

我最好奇的是你懂几种编程语言 如果一种语言都不懂 即使你手动编程成功 也很难让单片机运行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何止7年!你要真想帮我请解释这个问题:在各位老师的帮助下用“手动编程“的方法,用微动开关和按键对AT8 ...

这个贴能火的原因在于楼主的固执和僵化。放过单片机吧。就好比前面一条大河,单片机已经给你搭好了阳光大道,你不走,你非要用铲子自己挖个隧道钻过去。姑且不论你怎么用“0”“1”编程的,只看给单片机的下载过程,读出和写入时都有严格的时序要求,且都是微秒甚至纳秒级的操作,你手速能做到?不要有把单片机当存储器的想法了。搞一本数字电路(非单片机)的教材,搞明白门电路,再考虑怎么编程吧~

如果非要用微动开关和按键的思路来操作硬件实现类似编程的功能,建议去搞74系列的逻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最好奇的是你懂几种编程语言 如果一种语言都不懂 即使你手动编程成功 也很难让单片机运行

我确实一种语言也不懂。您这句话:“”即使你手动编程成功 也很难让单片机运行“”。我“”手动编程“”是不是成功了?我也不知道?2051的P1-0-P1-7能叫8个LED完成“正流水”,“”倒流水“,“”间隔显示“”,,,等不同输出状态。这是单片机运行(现在认为不可能))还是存储器运行?我也说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他最开始是玩那个早期的6116存储器(型号不知道我记的对不对),应该是个RAM芯片吧,他已经手动完成了把 ...

“”想学单片机,又不会先去了解它(有书不看,因为看不懂)“”-------------您这话说的对!书不是不看,真是看不懂!我能理解的不多,最烦用名词解释名词,,,,,,,,,,,,,

网友E:
哦,难怪!
90年代,我也有一个梦想,就是拥有一块学习板,当年,一块8031学习板,价值一千多元,相当于普通人一年的收入,因此,学习板仅仅是我的梦想而已。
仁兄这个2051比我的梦想高了几个档次,时间若倒退回三十年,谁有2051,我会膜拜的

网友P:
国产单片机腾飞的年代,这个型号没有必要再整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确实一种语言也不懂。您这句话:“”即使你手动编程成功 也很难让单片机运行“”。我“”手动编程“” ...

你口中的手动编程 只是烧录过程 把机器码烧录进单片机  并不算编程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何止7年!你要真想帮我请解释这个问题:在各位老师的帮助下用“手动编程“的方法,用微动开关和按键对AT8 ...

手动编程,你不能
下载一个单片机程序最多就是5秒钟,你7年都还没能干成,人生有几个七年?
单片机原理,数字电路,你都不学,整天把心思花在怎么去跟网友抬杠上面
人家跟你解释单片机工作原理,你就说"我不管,我就要0和1编程"
人家说不想学C可以学汇编,你就说"我不管,我就要0和1编程"
我的回复上万字,你一个字都不接受,就说人家不给你解释
假设,我是说假设你已经能手动编程了,那么好,你去下载一个单片机的规格书看一下,比如STC89C2051,它其实和AT89C2051是一样,认真看一下规格,看看你对规格书里面有多少是不能理解的,当然,你也可以说你不需要看规格也能编程,毕竟你那么牛X
趁早放弃吧,有空去钓个鱼,跳跳广场舞,看你现在的回复,再过七年,你估计还不一定能迈出学单片机的第一步

网友Q:
吃片感冒药,非得整出药物动力学和药品原料选择及生产流程质量控制,这就呵呵了。
如今的模拟电路,再也不需要也不可能将每一块集成电路的原理图和外接式修理弄明白了,直接换。
回到你的问题,这么古老的单片机目前的技术下没可能直接连usb并成功通讯。
要直接联且方便的51单片机就STC价格一样便宜,功能、价格和易用性都比AT89C2051不差。

网友R:
按照楼主的水平,即使给他一个编程器,让他输入他所理解的0和1,他的2051也不会输出他想要的结果,最可能的结果是死机。因为他的2051只能理解特定格式的0和1。一个人只会说汉语,另一个人只会说英语,除了大眼瞪小眼,两个人能沟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案一:最省心——直接购买现成编程器(强烈推荐)-----------------我对您这句话开始认真考虑了。麻烦 ...

编程器上有两列20脚插座,給2051烧程序用的

    1.  将编程器用USB线连接到电脑,并安装好卖家提供的驱动程序。
    2.  把AT89C2051芯片安装到编程器的锁紧座上。
    3.  打开配套的烧录软件,选择芯片型号(AT89C2051),加载你写好的程序文件(.hex格式)。
    4.  点击“写入”或“编程”按钮,等待提示成功即可。

网友L:
引用 楼主:
方案一:最省心——直接购买现成编程器(强烈推荐)-----------------我对您这句话开始认真考虑了。麻烦 ...

编程器型号是SP200S或SP200SE,我用过的,还比较好用。在某一个宝上搜 “SP200S编程器”,很多卖的,不用担心买不到。
卖家会给你提供编程器配套的软件和驱动什么的。

这个编程器支持烧写很多型号的存储器和单片机。然后附带有说明文档,不用担心不会用。

网友S:
弄个颠倒的武功心法给他,看能不能出来个电子版的欧阳锋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问题应该是初代计算机的写入方式了吧,或者说是纸带存储代码的输入方式了,单片机本质来说,不运行代码 ...

“”单片机本质来说,不运行代码的话,本身就是一个存储器“”-------------------------所谓的“手动编程”是不是单片机当存储器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吃片感冒药,非得整出 ...

“”这么古老的单片机目前的技术下没可能直接连usb并成功通讯“----您的意思就是电脑和AT89C2051无法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按照楼主的水平,即使给他一个编程器,让他输入他所理解的0和1,他的2051也不会输出他想要的结果,最可能的 ...

一个人只会说汉语,另一个人只会说英语,除了大眼瞪小眼,两个人能沟通吗?--------------您这句话说的一点不错!!

网友N: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本质来说,不运行代码的话,本身就是一个存储器“”-------------------------所谓的“手动编 ...

你能这么认为 那确实连门都没入 上几楼说的没错 再过十年也做不成

网友M:
还是从头学学计算机的发展过程吧,想学一门技术,该学的都必须得学,技术这东西没捷径走,也没有半路出家的,没基础最后学成的,也只不过是学的过程中,补足了基础罢了

网友U:
打开STC官方网站看

网友F:
纠结了七年还在原地踏步,估计再过七年也是一样,关键是好心给他的建议他都要提出疑问和反驳,从来没有认真听取大家的建议,好像他是权威。但是看书还看不懂,还讨厌名词解释,唉,无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解释AT89C2051能不能手动编程很简单,能,但为啥不这么做,因为效率极低”-(效率的高低仅仅是量的不 ...

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手动编程“算编程吗?
算,你知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做模拟串口,就是用两个普通的单片机引脚快速输出0和1来模拟串口输出数据。你所谓的手动编程其实就是这个过程用手指按0和1输出数据到单片机,起到程序下载的作用,但是你要知道单片机下载是有速度要求的,速度慢了时间超了单片机会把你当做下载终止或者数据中断,所以他们和你说没必要,你手速要是能达到单片机下载所需速度,一秒钟点击上百上千次,直接去打游戏吧,别玩单片机了,别人还没动手你连发18个技能了。然后如果你说你要找一个下载速度可以1秒一个字节的单片机,慢慢敲也行。
第二个问题:存储器手动编程”和单片机编程有本质的区别(单片机需要软件运行存储器不需要)。本质区别就是单片机它不是公共区域,它是有门禁的大楼,你要进入单片机找东西存东西,你得有大楼门禁,你要调用单片机的存储和读取程序(普通存储器只要破开存储器的读写保护,然后在控制引脚输入指令就行,你可以外部输入指令,单片机必须调用自身指令),可能别人给你实现写好再单片机里了,另外单片机有晶振,它每一个模块运行都是有固定速度的,它可不管你烦不反应的过来,它程序读取和输出速度是固定的,你反应不过来就是乱码,当然你可以锁死程序,必须被我读到才能开始输出下一个字节,或者必须等我完成8个字节的输入才开始存储,但是你这以人体速度,还不如拿本子记。

网友A:
让他一秒钟敲出9600个字节,还是均匀敲出的,完成单片机波特率通信要求,然后手动敲出单片机握手代码和bin数据完成烧录?

网友V: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本质来说,不运行代码的话,本身就是一个存储器“”-------------------------所谓的“手动编 ...

普通2051单片机内部有两个存储器,一个掉电就没有数据的data区只有128bit,一个能掉电保持数据的code区有2kb空间
手动编程一种是把代码写入code区,对2051来说没啥难度,你好像也干成了,但修改比较麻烦
code区代码可以像独立存储器那样运行,2051时钟频率可以低到1hz,用普通时钟频率时你也可以用外部开关输入执行,看你怎么用了
还有一种是把代码写入data区,和你用独立存储器用法一样,但是需要在code区写入一段代码,把数据在io口和data区之间来回传送,这种data区的数据修改容易,刨去code区代码使用的变量,空间太小
这两种把单片机当存储器使用的编程,功能有限,但是也挺好玩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A:
让他一秒钟敲出9600个字节,还是均匀敲出的,完成单片机波特率通信要求,然后手动敲出单片机握手代码和bi ...

2051是并行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手动编程“算编程吗?
算,你知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做模拟串口,就是用两个普通的单片 ...

我这不是给单片机编程,是跟单片机里的存储器编程,这样说对吗?

网友V:
不使用单片机单用存储器辅以一些外围电路,或者把单片机当存储器使用,也能实现很多功能,比如凸轮控制器,步进电机驱动器,译码器等等,存储器本质上是数字电路中可编程逻辑器件的一种。
给存储器写入特定的数据,其实就是代码编程
当读出存储器中的数据,从io口来看就是在执行特定的代码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不使用单片机单用存储器辅以一些外围电路,或者把单片机当存储器使用,也能实现很多功能,比如凸轮控制器, ...

您这样说我就比较明白了,谢谢。我所谓的不用电脑,不用编程器,不懂C语言的“手动编程”实际就是把单片机裸芯片当存储器用了(虽然也能写进,输出数据,接入译码器也能使7段LED数码管显示阿拉伯数字),单片机裸芯片和电脑裸机一样什么也不能干,要想完成一定的任务电脑就必须要安装系统软件,单片机也要烧写程序进去才具备完成一定任务的能力。这是使用单片机的必备条件。
我这样理解对吗?请您指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您说的意思,看来此路不通?或很困难。

我这么说吧,比如,我们有一首歌的MP3,你没有,你也想听,MP3文件是什么,无非是0和1,这么理解,好象你并不需要我们MP3原文件,你觉得你可以通过自己输入0和1就能最终获得你想听的那首歌。

你这么想,一点没错,但为什么不用更简单点方法,比如借一下别人的原文件拷贝一下?再或者找台录音机自己唱一遍,非要坚持自己从输入0和1开始?

那么再说你错的地方,因为你没有利用便捷的社会资源,高度发展的社会,是需要合作的,每个人做一部分工作,人类建设才能上高度。

每个人的能量是渺小的,要完成高度发展的海量工作,就必须依靠海量的社会人共同完成。

都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取得比巨人更高的成就,别人已经完成了编译的绝大部分工作,你拿来用就可以了,非要去做一个人无法完成的工作又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不使用单片机单用存储器辅以一些外围电路,或者把单片机当存储器使用,也能实现很多功能,比如凸轮控制器, ...

“给存储器写入特定的数据,其实就是代码编程
当读出存储器中的数据,从io口来看就是在执行特定的代码程序“----------------------------------您这两句话的意思?
给存储器(用0或1)写入特定的数据,其实就是代码(用0或1)编程
当读出存储器中的数据,从io口来看就是在执行特定的代码程序,,,,,(io口的输出的不就是写入的程序吗?)怎么说是一堆乱码呢?即便是乱码他也有国定的规律呀?单片机认不认识那是另一回事。(
这就涉及到计算机语言了)

网友M:
不论是何种方式通过单片机IO口写入或读取数据,都只是对数据的操作,并不涉及编程,编程是按指定的格式和规律编写0和1。单片机程序的运行,是通过单片机内部加法器等其他电路来执行的,这是数字电路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论是何种方式通过单片机IO口写入或读取数据,都只是对数据的操作,并不涉及编程,编程是按指定的格式和规 ...

“”不论是何种方式通过单片机IO口写入或读取数据,都只是对数据的操作,并不涉及编程“=============”写入某种“”有规律的数据“”能不能看成一种程序?

网友W:
看到楼主让我想到了一个校友。那时我还用winXP的时候有次我系统崩溃了,因为我是电脑白吃,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高手来帮我修电脑。
  他看了一下电脑,问我有没有XP的安装盘,我说没有。
  他想了一下,叫我把一张空的DVD刻录盘和一根针拿给他,我想修电脑要刻录盘和针干什么,但人家是高手,我也不好说什么,就把DVD刻录盘拿一张来给他了。
  他把针头对着刻录盘戳,他戳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只戳深或浅,我搞不懂这有什么用,但也不敢问,看了半个多小时,他还是不停的戳着DVD刻录盘,我渐渐的有些困,我问他这东西要搞多久,他说要几个小时,我给他倒了杯茶,就一个人去隔壁睡觉了。
  醒来的时候,一看已经过了4个多小时,我起身到隔壁,看见他正在Xp里面调试,还装上了office、photoshop、迅雷、魔兽世界等软件……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试试,我坐上椅子用了一下,真的好了,我当时也不懂电脑,谢过人家就走了。
  后来我慢慢对电脑有了了解,终于了解,原来当时那位高手是针头刻了一个单面双层的DVD,在里面刻上了Xp、office、photoshop、魔兽世界的安装程序,我后来问我朋友那位高手的下落,我朋友说前几年去了德国之后,杳无音讯....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论是何种方式通过单片机IO口写入或读取数据,都只是对数据的操作,并不涉及编程“=============” ...

其实楼主现在需要的只是要明确自己所纠结的是什么,现在很多的名词都是一个广义概念,很难说明一个特定模式是否属于这个名词,先考虑好自己想要什么,单片机、编程、数字电路现在已经不是特指名词了,都是指一个行业了,而且还相互交叉,已经没法说明单个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看到楼主让我想到了一个校友。那时我还用winXP的时候有次我系统崩溃了,因为我是电脑白吃,我朋友给我介绍 ...

你在讲神话吧?用针手工刻光盘?不过和我“手动编程”倒是有点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么说吧,比如,我们有一首歌的MP3,你没有,你也想听,MP3文件是什么,无非是0和1,这么理解,好象你 ...

您讲的道理没错。黑白电视被淘汰了,但黑白电视的历史地位永远存在。欧姆定律几百年了电学基础还得学,了解这段历史,,,,,,,,

网友K:
引用 楼主:
您讲的道理没错。黑白电视被淘汰了,但黑白电视的历史地位永远存在。欧姆定律几百年了电学基础还得学,了 ...

你到底是想学单片机还是和人争论单片机能否手动编程?看你的回帖根本就是在炒话题而不是真心想学。
在矿石被踢了还不检讨自己,口口声声说矿石论坛是被几个人绑架了,那么你看看你在这个论坛最近的这几个帖子,还不是大部分坛友都持反对态度,又有谁是支持你的?想学习就不要把话题歪来歪去的,论坛的热心坛友还是不少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就是会使用电脑不必明白电脑为什么会这样做(它是用软件完成的,弄懂软件的和使用软件的没几个人 ...

就是这个意思!1,会使用电脑不必明白电脑为什么会这样做,设计软件和使用软件本身就是两类人!设计软件和设计操作系统也是两类人,设计操作系统和设计架构的更是两类人,大家各干各的才会产生社会,才有工业化、社会化大生产,这就是小农经济的进步! 2,小学生那叫玩或者学单片机和玩游戏有区别,玩单片机是学习的过程,玩游戏是消遣的过程。工作用单片机叫设计产品,同样不用从最底层开始。一句话:你要是开车上街,没必要先学习怎样开采铁矿石甚至怎样学会探矿!

网友F:
引用 网友K:
你到底是想学单片机还是和人争论单片机能否手动编程?看你的回帖根本就是在炒话题而不是真心想学。
在矿 ...

一定要死磕到底!死犟到底!直到没人理他,被管理员踢出去!

网友V:
其实c2051当存储器编程来用执行速度更快,一个时钟几十纳秒就能输出结果
用指令编程,执行速度就慢了,一个指令周期得好几个时钟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手动编程“算编程吗?
算,你知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做模拟串口,就是用两个普通的单片 ...

“”存储器手动编程”和单片机编程有本质的区别“”-----------------明白了!我也不懂“手动编程“到底是怎么回事?认为就是不用电脑,不用编程器,不需要计算机语言什么的
“手动编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理解就是不用电脑,不用编程器,不用C语言什么的叫单片机运行起来(现在看来难度和大,效率太低),它和系统学单片机区别大了!很多老师都是告诉我单片机怎么用,手动编程和这个差别大了!所以我基本听不懂,并不是炒话题,抬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手动编程“算编程吗?
算,你知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做模拟串口,就是用两个普通的单片 ...

“”存储器手动编程”和单片机编程有本质的区别“”-----------------明白了!我也不懂“手动编程“到底是怎么回事?认为就是不用电脑,不用编程器,不需要计算机语言什么的

网友D:
你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

哈哈,我没有装睡,听不懂倒是真的,因为和我问的相去甚远。

网友X: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没有装睡,听不懂倒是真的,因为和我问的相去甚远。

这么跟您说吧,很久之前的手动烧写、现在的自动烧写其基本道理都是一样的。问题在于,现在的产品与早年的产品相比已经不可能同日而语,集成度、功能已大大提升,于是乎,手动烧写已经不太可能,因为那样效率极低极低极低极低,以至于近乎不可能完成。再比如,如今一个人从A地到B地去完成某个任务,会选择驾车、乘飞机等方式,几个小时几、十几个小时就能完成,如果您一定要选择步行,是不是效率极低,近乎不可能或者就是完不成?

网友M:
找一些计算机的基本原理看看吧,要找8、90年代的书籍,编程是按指定的规则排列0和1,不存在什么手动编程,将数据或编程好的代码写入到存储器或单片机叫烧录或下载,跟编程不是同一个概念,现在很多不同的概念是混在一起说的,不同的阶段和流程也是混在一起说的,不学习基础知识,是没法理解的

网友M:
网上也有手搓4位、8位单片机的视频,那个应该才是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M:
网上有一些手搓4位和8位单片机的视频,估计那个是你要的答案

网友G:
又看了一遍,我大概明白楼主想要表达什么了:在单片机流行之前,很多逻辑问题人们通过数字集成电路解决,比如译码器,分频器甚至一些ROM等等,用外围的引脚配合拨码开关实现一些简单的功能,比如简单的数字计时器,频率计,甚至抢答器等等....等等。楼主就一厢情愿的认为这就和现在的单片机一样,那单片机也可以通过简单的拨码开关,通过拨开关编程。楼主,我说的对吗?那我可以给你讲个故事了:地主花大价钱给他的儿子请了教书先生,第一天,先生画了一横告诉他这是一,第二天画了两横,告诉他这是二,待第三天先生画了三横,告诉他这是三。然后儿子告诉地主他都学会了,可以开除先生了。直到某天地主要他写张请帖给叫万 xx的人,第二天他儿子还趴在桌上写呢,抱怨道:这家伙姓什么不好偏偏姓万,到现在我连他的姓还没写完呢!这就是说,你想通过数字电路的方式解决现在单片机的问题是不对的,趁早回头是岸,就像你搭过积木,不代表你就能成为建筑设计师,世间万物,不劳而获没有可能,你只能通过不断学习才能掌握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手动编程,你不能
下载一个单片机程序最多就是5秒钟,你7年都还没能干成,人生有几个七年?
单片机原理,数 ...

你是最关注我的老师。谢谢你!单片机“手动编程”究竟存不存在?似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单片机就是一种工具,工具的使用方法应该不止一种。我觉得单片机的基本使用方法无非就是按某种需要控制它的输出端(2051有8个输出端)电位的高低再去驱动执行电路。现在的主流方法我不懂(大概需要电脑,编程器和计算机语言?)而“手动编程”不需要这些(甚至不需要晶振),就用几个按键,开关的组合也能达到输出端电位的高低按需要输出。我觉得这也是单片机的一种使用方法?至于众多老师对我讲的方法基本都是现在单片机学习的主流方法,因为没有必要的基础我很难听懂。

网友:
这个贴能火的原因在于楼主的固执和僵化。放过单片机吧。就好比前面一条大河,单片机已经给你搭好了阳光大 ...

“”这个贴能火的原因在于楼主的固执和僵化“”----------------------O(∩_∩)O哈哈~您说对了一半。那么多老师用软件思维跟我讲硬件编程我怎么能听得懂?还是用“隔靴搔痒”比较合适!请老师别介意,我没有否定老师们的善意。

网友:
又看了一遍,我大概明白楼主想要表达什么了:在单片机流行之前,很多逻辑问题人们通过数字集成电路解 ...

您说的大概就是效率问题了。从实用性来讲您说的没错。如果从硬件电路原理来讲似乎“手动编程”曾经有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手动编程“算编程吗?
算,你知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做模拟串口,就是用两个普通的单片 ...

“”第二个问题:存储器手动编程”和单片机编程有本质的区别(单片机需要软件运行存储器不需要)”---------------------------------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我所谓的“手动编程”实际上是对单片机里的存储器编程?也能完成一些简单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不使用单片机单用存储器辅以一些外围电路,或者把单片机当存储器使用,也能实现很多功能,比如凸轮控制器, ...

“”或者把单片机当存储器使用“”---------------------------我所谓的
“手动编程“”是不是把单片机当存储器用了?这样说对吗?和单片机的主流用法是两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定要死磕到底!死犟到底!直到没人理他,被管理员踢出去!

着什么急呀?

网友V:
引用 楼主:
“”或者把单片机当存储器使用“”---------------------------我所谓的
“手动编程“”是不是把单片机 ...

用单片机指令编程,以前矿坛的人也教过你了,喜欢学也没问题,脑子不够用不学就好了
c2051如果当存储器用和6116或者是2716什么的还是有差别,因为没地址线,功能就更有限
至于什么是手动自动编程的,没必要纠结这些,自己玩的开心就好,玩什么不都是玩
有人坐在山坡上看火车来回跑能看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M:
找一些计算机的基本原理看看吧,要找8、90年代的书籍,编程是按指定的规则排列0和1,不存在什么手动编程, ...

“”不存在什么手动编程“”--------------------把0和1按一定的顺序加到某些引脚,这个过程叫什么?0和1的一定的顺序不叫程序吗?

网友A:
可以的,单片机上电以后会从指定地址开始执行程序。

情况1:单片机上电后直接从0x8000 0000(假设的地址)执行程序,这个程序是我用软件写好烧到单片机里的,你可以理解成是单片机品编程。

情况2:我要升级单片机程序怎么办?我在开机前直接按住boot按键(这个按键功能是我一开始就写好的,用于告诉单片机我要升级了,不要跑听我指挥。如果没有按下boot按键程序会直接跳转到0x8000 1000处开始执行程序),在我按下boot按键后程序会从存储器地址0X08000 0000处执行(此时0X8000 0000~0x8000 10000这个地址之间的程序是我的升级单片机程序所用的程序),然后我可以手动一个个二进制代码手敲到存储器里都可以,因为我写了代码,我拿一个8位的拨码开关 0101 1010的输入然后按下确认按键,单片机读取到8个二进制后将它写到0X8000 1000处,然后一步一个地址往下写(这里调用了单片机存储器读写程序),然后你知道的如果我不按下boot按键程序就是从0X8000 1000开始运行的,我现在利用我的升级程序改写了这部分内容。这个其实就是你所说的手动编程。然后单片机升级程序就是单片机编程。你要手动编程的前提是有人(可能是厂商也可能是我或者任何一个人)在单片机里面给你留了后门(有个升级程序),让你能够手动的去改写存储器。

上面说的有点乱。这么说吧。单片机的地址分为三个部分:
0x00-0x100:里面存的是单片机底层代码,底层你懂吧

0X101-0X200:这个部分单片机有,部分不是所有。是升级空间,也就是让你写升级升级代码的。正常情况是进不来这里的,开机后单片机就会跳过这一部分,除非你用程序强制跳进来,例如按住boot按键,或你调用了跳转程序。有些单片机这部分被厂家写死了,升级程序厂家写好了,你动不了,只能按照厂家的方式升级程序(你也可以自己写一个升级程序,但是要砍掉一部分内存给升级程序腾空间),你能手动编程就是厂家给你留了这个后门。你那个用拨码编程就是厂家在这里给留了,一秒一下改写存储器的功能。我这里说一点,这个功能如果是自己写的(厂家写的也一样)要求占用内存尽量小,原因你知道的,它占内存的,所以一般直接调用底层代码里面的串口接收功能或者其他能快速通信的功能(升级程序要求必须快),串口接收功能是有波特率要求的,也就是通信速度要求的。所以很多人和你说现在的单片机手动编程没意义,要特地给你写一个升级程序,还不能调用串口,速度慢不说,还占内存,现在随便一个单片机程序就要2k起步,手动累死了,除非是填空题,就是功能早就写好了,例如我的功能是单片机8个引脚输出:?,你用手动编程将输出内容0101 1010写进去。我功能写死了,只是让你写个内容而已。

0X201-??:就是正常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们仁兄他是固执的认为: 只要我能连接上单片机,并只要能通过一个按键进行0和1的机器码编程,单片机就算是 ...

我为什么不按主流办法学单片机?
主流办法学单片机离不开电脑,软件和计算机语言,最大的障碍就是计算机语言,我根本就不想学!
我为什么对手动编程如此固执?主要原因就是它不需要上述3个条件。
究竟“手动编程”算不算使用单片机?我还是搞不明白。有位老师对这3个问题的回答很有启发:“------不用电脑 ?对,的确不用电脑”。
“-----不用编程器?不对,那个东西本身就是编程器,只不过是“半自动”的”。这句话也基本能理解。“-----不要用计算机语言 ? 不对,用的是汇编语言”。用0和1与单片机存储器对话就是汇编语言?
我通过这3个步骤也能使单片机的输出端按要求输出0/1电平。这是不是把单片机当存储器用了?算不算单片机运行?(单片机没接晶振)。
您对我的帖子关注了好多年!表示感谢!对我的固执表示歉意。也希望您能对这个问题(是不是把单片机当存储器用了?算不算单片机运行?)进一步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手动编程或者自动编程,都是把一堆0和1写进单片机,只是方法和快慢的区别。
手动或自动编程里面的“编程 ...

手动或自动编程里面的“编程”用词其实不太合适,准确叫法是“烧写”--------------------------也就是把5V电压提高到12V的过程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存在什么手动编程“”--------------------把0和1按一定的顺序加到某些引脚,这个过程叫什么?0和1 ...

找个好点的图书馆,找找8、90年代或者更早的介绍计算机的书看看吧。不同的CPU、单片机有不同的0、1排列规则,按某个规则排列0、1,就编程,即使写在纸上也叫编程,现在把数据写入芯片,有的芯片还有如何写入的规则,那是烧录,跟编程没关系,只是按芯片要求的写入规则排列0、1,把数据存入芯片而已。

网友V:
引用 楼主:
手动或自动编程里面的“编程”用词其实不太合适,准确叫法是“烧写”--------------------------也就是把 ...

你说的没错把数据写到单片机叫烧写或烧录,洋文叫burn,因为最开始的单片机存储器里面是熔丝
通过电流把熔丝熔断存入0,未熔断表示存入1,后来即便不用熔丝了,这个叫法却保留了下来
而你决定要写进去什么内容,那叫编程,比如你决定要烧写进去11110000,那么你排列组合这01的过程就是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V:
你说的没错把数据写到单片机叫烧写或烧录,洋文叫burn,因为最开始的单片机存储器里面是熔丝
通过电流把 ...

“”你排列组合这01的过程就是编程”------------------------------我觉得你这样说对!把0和1按你需要的组合编成组输入(或称烧写)到存储器里面不叫编程那个叫什么?

网友Y:
请问楼主手头有多少AT89C2051,这些非得拿出来用?有坛友说想玩就用上STC,说实在的,入门用STC是最好不过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Y:
请问楼主手头有多少AT89C2051,这些非得拿出来用?有坛友说想玩就用上STC,说实在的,入门用STC是最好不过 ...

一片足以,因为他并不是真的要学单片机,而是想“手动编程”,证明不需要电脑、不需要学C语言、不需要写程序也能玩转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片足以,因为他并不是真的要学单片机,而是想“手动编程”,证明不需要电脑、不需要学C语言、不需要写 ...

想“手动编程”,证明不需要电脑、不需要学C语言、不需要写程序也能玩转单片机。--------------就是这个意思!好像也要有程序吧?叫P1口何时输出0还是1也能叫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Y:
请问楼主手头有多少AT89C2051,这些非得拿出来用?有坛友说想玩就用上STC,说实在的,入门用STC是最好不过 ...

你说的是用。我的是玩,性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