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w408下载总是失败

楼主:
可以连接芯片,就是到下载最后一步,失败,滤波供电,都没问题

网友A(2026-03-03):
在使用 STC15W408AS(或其他 STC 单片机)通过 STC-ISP 软件进行烧录时,硬件设置错误是导致“下载失败”或“握手失败”的最常见原因。结合你提供的截图和典型应用场景,以下是主要可能出错的硬件设置项及其影响:     1. 复位引脚配置错误  问题描述: 在 STC-ISP 软件中勾选了 “复位脚用作 I/O 口”,但你的开发板上实际接有外部复位电路(如 10kΩ 上拉电阻 + 100nF 电容到 GND)。  后果: 芯片无法进入 ISP 下载模式,因为复位引脚被软件配置为普通 IO,而外部电路又强制拉高/拉低,导致状态冲突。  正确做法:  如果板子有复位电路 → 取消勾选 “复位脚用作 I/O 口”。  如果复位脚确实要当 IO 用(无外部复位电路)→ 勾选。   检查点:看你的 SOP16 芯片第 5 脚(P5.4/RST)是否连接了复位电路。     2. 时钟源与频率设置不匹配  问题描述: 软件中设置内部 IRC 为 11.0592MHz,但程序代码里(如串口初始化)却按 22.1184MHz 或其他频率计算波特率。  后果: 程序能烧进去,但串口通信乱码、定时器不准,甚至因看门狗超时复位。  注意: STC15W 系列默认使用内部 RC 振荡器,无需外接晶振。若误以为用了外部晶振而代码未适配,也会出错。   检查点:确认你的 main.c 中串口波特率计算是否基于 11.0592MHz。     3. 程序加密(Flash 加密)设置不当  问题描述: 勾选了 “程序加密” 后烧录成功,下次再烧录时芯片已锁定。  后果: 后续无法再次烧录(除非使用高压擦除),表现为 “Unknown Chip” 或 “Download Failed”。  风险提示: 一旦加密,普通 USB-TTL 无法解锁!务必在调试阶段不要勾选加密。   建议:仅在量产交付前才启用加密。     4. 看门狗(WDT)配置过于激进  问题描述: 启用了 “上电启动看门狗” 且分频系数很小(如 32 或 64),而程序开头没有及时喂狗。  后果: 芯片不断复位,无法正常运行,也可能干扰 ISP 握手过程(尤其在低波特率下)。  调试建议: 初次烧录时先关闭看门狗,程序稳定后再开启。     5. 供电电压不稳定或不足  虽然不是软件设置,但直接影响硬件行为:  USB-TTL 模块(如 CH340)通过 5V 给单片机供电,但若负载大(如多个 LED、传感器),电压可能跌至 4.5V 以下。  STC15W408AS 虽支持宽压(2.4V~5.5V),但低于 3.3V 时 ISP 功能可能不可靠。  表现: “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长时间无响应,或偶尔成功、经常失败。   建议:用万用表测量 VCC 对 GND 电压,确保 ≥4.8V(USB 供电时)。

网友B:
断开所有与烧录无关的外围电路,将电压提高到5.5V后烧录。

网友C:
建议isp硬件选项不做更改,全部按默认选项试试。

网友D:
最大的可能是 电压不够。STC15W 系列虽然是宽电压,可以在3V以下工作,但是烧录时的电压必须高于4.3V,否则会烧录失败。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上网查了一下,说是串口的微弱电流传导到了电源端,使单片机提前启动了,于是无法烧写。网上提供的解决方法试后效果不好,我采用在单片机电源与地之间加入一个33欧电阻,泄掉由串口传导到电源的电流,比较可靠。烧写后将电阻去掉即可。

网友F:
谢谢大家回复,不是电路问题,是芯片问题,只要不勾选第一项《不修改硬件选项》就能烧录程序,没办法了,程序可以写,频率不能改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上网查了一下,说是串口的微弱电流传导到了电源端,使单片机提前启动了,于是无法烧写 ...

我这个握手成功,就到最后一步不能,

网友F:
再次回复,换了一片芯片,程序正常烧写了,散片的确不能保证质量啊

网友G:
尝试一下代码下载到下载器里面,然后脱机下载,之前我有整批的芯片都这样,用脱机下载可以正常完成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尝试一下代码下载到下载器里面,然后脱机下载,之前我有整批的芯片都这样,用脱机下载可以正常完成

谢谢,没脱机工具

网友H:
换个芯片试试,不同批次的可能有古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