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让2个4056并联提升充电电流?

楼主(2026-03-04):
是否可行?但我看已经有板子这么做了,不知道是否靠谱

网友A:
我见过一个4G太阳能监控的商品,用独立的两块太阳能板做两路输入,每一路都接一片4056,4056接电池的地方是直接并联,对6并的18650充电。

网友B:
靠谱,但好像不实用,4056本身有完整的保护电路,但并联发热量很大,如果没有很好的散热条件,电流一样提不上去,温度上去了,充电电流自动下降的
推荐IP2312这个芯片,自己画板电路不会复杂太多,网上也有现成的模块
要是想要更高的电流,可以用BQ24650,8A充电电流没有问题

网友C:
小电流充电用线性充电芯片,大电流用同步开关降压芯片

网友D:
1、可以;
2、另有更佳方案。

网友E:
w01配大电流mos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