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多用电器接电源设计求批评

楼主(2026-03-06):
如题,画的板子上有一个5V射频模块、一个5V运放和一个5V-AMS1117,5V输入接22UF钽电容+100nf贴片电容做滤波,现在是将100nf贴片接到AMS1117给单片机供电,22uf连接一个大铜皮,在铜皮上打两个过孔,一个过孔接5V射频模块旁边的100uf铝电解电容,另一个过孔引线给运放输入端旁边的100nf贴片电容。
请问这样的布线方式能避免射频模块和运放之间互相干扰么,我射频模块发射瞬间电流挺大的。请各位大佬批评指正!

楼主: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看一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看一哈

你的问题看似简单,其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根本说不清。不但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要有丰富的设计经验。你提供的信息非常少,没有人能给出准确有效的建议。不过C39的封装选择错误是明显的。

网友B:
射频模块的供电最好加L(磁珠或者电感串联)C隔离以防通过电源引入高频干扰运放

网友C:
二路都可能要加磁珠L,C, 现实可能更复杂,要上仪表测试. 一般是先加先调试,再慢慢减,成品里以最小成本完成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看似简单,其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根本说不清。不但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要有丰富的设 ...

感谢您以及您的资料!确实是没人指导,做出来的东西很不成熟。或许您能给一个大致的关于电源要注意的方向? 另外C39我确实是图方便没有另买10uf的钽电容,我问ai,它说可以我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射频模块的供电最好加L(磁珠或者电感串联)C隔离以防通过电源引入高频干扰运放

谢谢您,请问我应该怎么选L、C两个器件的电感量和容值?这个模块是一个5V供电的LORA模块(亿佰特E22T230D),手册上只说了需要加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路都可能要加磁珠L,C, 现实可能更复杂,要上仪表测试. 一般是先加先调试,再慢慢减,成品里以最小成本完成目 ...

谢谢您,请问我应该怎么选L、C两个器件的电感量和容值?或者说一个选型范围?这个模块是一个5V供电的LORA模块(亿佰特E22T230D),手册上只说了需要加滤波电容。

网友D:
只需要在运放、LORA模块附近添加0.1uF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需要在运放、LORA模块附近添加0.1uF就可以。

好的谢谢,准备先这样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