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一键开关机电路

楼主(2026-03-09):
网上看到的单片机一键开关机,都是用两个IO口,太浪费了,
我总感觉能省一个IO口,本着精简方针,设计如下

再次检测IO变低电平,关机,

讨论能实现吗,我觉得能

网友A:
你的一个IO口可以同时做输入和输出的吗?既要输出高电平维持导通,还要做输入检测按键按下?

网友B:
一键开关,无需IO。

网友C:
软件上不能实现吗?短按开机,长按三秒关机。

网友D:
理论上可以,但不如YN8C9A好用。连IO都省了。。

网友E:
电路中有三极管,需要输出高电平维持导通。但是电路好像没法给三极管一直高电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可以,但不如YN8C9A好用。连IO都省了。。

用这芯片还得担心触发档位

网友G:
刚才看错了I/O标记了,电路从理论上可以,但实践中不知道按键抖动是不是会导入干扰,按键两端是不是需要并列一只小电

楼主:
IO口总共就两个状态,1、单片机得电,IO口就保持高电平(双向模式),能稳定开机
2、检测IO状态(双向模式,有内部上拉能维持高电平),变低就是有按键,改变状态为低电平就行了,关机,
有人说用单独开关芯片或者电路,这里用单片机IO口控制,还能实现自动关机,无信号关机,无操作关机

网友H:
写一个自锁程序就用一个io

网友I:
看起来好像可以哦,找个板飞个线验证一下

网友J:
单片机的一个引脚如何维持高电平的同时还能被按键拉为低电平,也就是单片机的一个引脚如何同时有高、低两种电平,是否可以理解为这个按键只能做开关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上不能实现吗?短按开机,长按三秒关机。

这种关机是不耗电的,单片机还能实现定时自动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一个IO口可以同时做输入和输出的吗?既要输出高电平维持导通,还要做输入检测按键按下?

单片机IO口基本功能就是同时输入输出,I2C总线不是就是双向的????

网友K:
你这是一键通断电。
要说一键开关机的话,应该是保持单片机通电,然后按键接外部中断。

网友J:
单片机没电的时候,IO是什么电平,MOS管在单片机没电的时候,是否能不被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IO口基本功能就是同时输入输出,I2C总线不是就是双向的????

你是从哪本教材里面看到IO口可以同时输入和输出的?I2C的双向是指数据的传输方向,需要SCL进行配合。还不是同时的,你用过I2C的主从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的吗?

网友L:
如果一直按住按键,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M:
单个IO保持供电、读按键是很常用的操作。
你的电路要求IO是双向口(或51的准双向口),内部带上拉电阻。也可以将IO设置为开漏输出,并且上拉一个电阻。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单个IO保持供电、读按键是很常用的操作。
你的电路要求IO是双向口(或51的准双向口),内部带上拉电阻。也 ...

以楼主的电路图,当IO上拉时,这时按键按下,IO引脚上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高电平的话,确定能检测到按键按下吗,低电平的话,那就已经关闭MOS管了,何须IO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以楼主的电路图,当IO上拉时,这时按键按下,IO引脚上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高电平的话,确定能检测 ...

楼主的本意是单片机得电后IO上拉高电平,Q9导通维持电源输出,但在按键的作用下,IO电平被拉低,根本就无法维持,除非单片机并一个大电容,在按键释放后IO继续输出高电平,或许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本意是单片机得电后IO上拉高电平,Q9导通维持电源输出,但在按键的作用下,IO电平被拉低,根本就无 ...

不妥~~
引用AI,满电的1000μF 电容从 3.3V 以 1mA 恒流放电到 2.5V,只需要 0.8 秒‌。10mA是0.08秒。如果MCU还在跑,外设还在工作,估计时间更短。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用这芯片还得担心触发档位

8C9A就开和关两档。
8B9A才会有三档,全开,半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妥~~
引用AI,满电的1000μF 电容从 3.3V 以 1mA 恒流放电到 2.5V,只需要 0.8 秒‌。10mA是0.08 ...

如果要这么做的话,单片机的供电肯定得和外设的分开。

网友N:
楼主最好把要求一次讲完,只要一键开机一键关机一个自锁开关就够,反正也需要一个按钮,直接改自锁就好。楼主后面有提到要能够自动关机,要不把自动开机也加上。单片机一般都有睡眠模式耗电微安级别的可以忽略不计,还可以受触发时启动。开机关机全解决了。楼主这个电路的确可以实现一个IO控制,但是复杂了,不是最优解。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一键开关,无需IO。

这个不能实现吧,稍稍按久些就变成了另外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