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hsd024708,lcd屏的针脚定义?16pin的

楼主:
从拉卡拉上拆下来的

网友A(2026-03-10):
在排除几根

网友B:
并口的可能性不大了

网友C:
再接力,就是AK软排线压着的几个细线是关键

网友D:
现在已经确定的是1~6针脚是触摸的,1是GND,6是VCC,7~16是显示屏用的,7是GND,8是VCC,9~14是信号线,15和16是背光电源。大概率是spi,但问题是spi一般是5根,还剩6个针脚是个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