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源定位常用的方案哪些

楼主(2026-03-11):
声源定位是自己搞,还是买现成的模块,有常用的型号吗

网友A:
我现想一个,不知道成不成。
很简单,用8个接收器,每四个组成一个接收单元,组成两个接收单元,每单元的四个接收器成十字固定安装,相对的两个探头组成一组,接收到声音时每组计算接收到声音的时间差,每组能确定两个声音方向,两组计算重合的那个就是真实的声音方向。这样两个单元计算出的声音方向交差点就是声源的位置。
随想,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想一个,不知道成不成。
很简单,用8个接收器,每四个组成一个接收单元,组成两个接收单元,每单元的 ...

你这个方案用如果用开关量麦克风实现,只能识别声音开头。当连续声音时会失效。因为连续声音导致所有探头同时有信号。我觉得用adc依据声音大小计算角度比较可行。我以前用adc测量四个麦克风,因为买到次品麦克风电路,就没有继续。宝上看到过一款用dsp做的成品模块,性能未知。

网友C:
可以用现成的产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方案用如果用开关量麦克风实现,只能识别声音开头。当连续声音时会失效。因为连续声音导致所有探头 ...

那就再改进一下:当单片机接收到麦克风变高电平或低电平时就切断当前麦克风的电源,只采样一次。当时没考虑到连续移动声源定位,这么简单的好象不行。
你说的ADC应该就象那个光源跟踪电路差不多的原理吧,用两个应该也能定位声源。

网友D:
旋转云台控制定向麦克风(麦克风前面套一只导音管),放大器对信号放大,ADC处理,最大值时就是声源方向,记录最大值时云台旋转的位置就可以得到声源反向了

网友E:
实用一点的应该是采集完整的声纹和到达时间,然后计算机比对声纹接近的信号,再计算信号来源的时间差(具体也可能是相位差)

实际场景里,采集到的信号不可能是完全干净的,必有去除干扰信息。

网友F:
如果有成熟的商业模块就采用现成。除非你认为现有技术有问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再考虑其它。这类事可不是拍拍脑袋就想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再改进一下:当单片机接收到麦克风变高电平或低电平时就切断当前麦克风的电源,只采样一次。当时没考 ...

用ne555和麦克风制作一个模块,没有声音时ne555正常输出100赫兹的频率,有声音后ne555依据声音大小输出更高的频率,声音越大频率越高。然后4个模块每个模块配一块单片机计数这个频率,最后同时将4个频率值发送给主单片机,由主单片机进行判断方向。这个方案材料用的多而且模块调试需要示波器。模块能不能做到一致不好说,但这个方案可行性几率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