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帮忙解释下AI写数字正交解调是否正确?

楼主(2026-03-12):
我让deepseek写了个基于N32G031的数字正交解调,它呼啦啦写了一堆如下:
/**
  ******************************************************************************
  * @file    main.c
  * @author  User
  * @version V1.0.0
  * @date    2026-03-12
  * @brief   N32G031 数字正交解调示例程序
  *          功能:1. 系统时钟配置(HSE 8MHz -> PLL -> 48MHz,失败则转HSI 48MHz)
  *                2. 内存RAM读写正确性检查
  *                3. ADC+DMA连续采样
  *                4. 数字正交解调处理
  *                5. 串口输出解调结果
  ******************************************************************************
  */

#include "n32g031.h"
#include "rcc.h"
#include "gpio.h"
#include "adc.h"
#include "dma.h"
#include "usart.h"

/* 引脚功能定义 ****************************************************************/
/*
   ADC输入引脚:PA0 - 模拟输入,接收待解调的模拟信号
   USART1:    PA9(TX) - 串口输出解调结果
                PA10(RX) - 未使用,但保留配置
   LED指示:    PB8 - 可选,用于指示系统状态
*/

/* 常量定义 ********************************************************************/
#define ADC_BUFFER_SIZE         256                 /* ADC采样缓冲区大小 */
#define SAMPLE_RATE             48000               /* 采样率 48Ksps */
#define CARRIER_FREQ            4000                /* 载波频率 4KHz */
#define PI                      3.14159265358979f

/* 全局变量 ********************************************************************/
/* ADC采样缓冲区 - 需DMA传输,注意内存对齐 */
__align(4) uint16_t g_adcBuffer[ADC_BUFFER_SIZE] __attribute__((at(0x20000000)));

/* 解调结果缓冲区 */
int32_t g_iDemod[ADC_BUFFER_SIZE/2];    /* I路解调结果 */
int32_t g_qDemod[ADC_BUFFER_SIZE/2];    /* Q路解调结果 */

/* 正交解调系数表 - 避免实时计算sin/cos */
__align(4) int16_t g_sinTable[ADC_BUFFER_SIZE];
__align(4) int16_t g_cosTable[ADC_BUFFER_SIZE];

volatile uint8_t g_adcCompleteFlag = 0;  /* ADC采样完成标志 */
volatile uint8_t g_sysErrorFlag = 0;     /* 系统错误标志 */

/* 函数声明 ********************************************************************/
uint8_t SystemClock_Config(void);
uint8_t Memory_Check(void);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ADC_DMA_Config(void);
void DemodTable_Init(void);
void Demod_Process(void);
void Serial_Init(uint32_t baudrate);
void Serial_SendByte(uint8_t ucCh);
void Serial_SendString(uint8_t *str);
void Serial_SendNum(int32_t num);

/**
  * @brief  系统时钟配置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错误代码:0=成功(HSE+PLL),1=HSE启动失败(已转HSI),2=PLL锁定失败(已转HSI)
  * @note   优先使用HSE+PLL到48MHz,若失败则自动切换到HSI+PLL到48MHz
  */
uint8_t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uint32_t pllStartupCounter = 0;
    uint8_t retVal = 0;

    /* 1. 复位RCC配置 */
    RCC_DeInit();

    /* 2. 尝试使能外部高速晶振(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3. 等待HSE就绪,设置超时检测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 (HSEStartUpStatus == ERROR) {
        /* HSE启动失败,切换到HSI */
        retVal = 1;

        /* 配置HSI作为PLL输入 */
        RCC_HSICmd(ENABLE);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IRDY) == RESET);

        /* 配置FLASH等待周期 */
        FLASH->ACR = FLASH_ACR_LATENCY_1;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PLL配置:HSI/1*6 = 48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 RCC_PLLMul_6);

        /* 使能PLL */
        RCC_PLLCmd(ENABLE);

        /* 等待PLL就绪,带超时检测 */
        pllStartupCounter = 0;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pllStartupCounter < 0x1000)) {
            pllStartupCounter++;
        }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tVal = 2;  /* PLL锁定失败,但HSI可用 */
            /* 直接使用HSI作为系统时钟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I);
        } else {
            /* 选择PLL作为系统时钟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
        }
    } else {
        /* HSE启动成功,使用HSE+PLL */
        /* 配置FLASH预取指及等待周期 */
        FLASH->ACR = FLASH_ACR_LATENCY_1;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配置PLL:HSE/1*6 = 48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 RCC_PLLMul_6);

        /* 使能PLL */
        RCC_PLLCmd(ENABLE);

        /* 等待PLL就绪,带超时检测 */
        pllStartupCounter = 0;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pllStartupCounter < 0x1000)) {
            pllStartupCounter++;
        }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tVal = 2;  /* PLL锁定失败,回退到HSI */

            RCC_HSICmd(ENABLE);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IRDY) == RESET);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I);
        } else {
            /* 选择PLL作为系统时钟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
            /* 等待PLL被确认为系统时钟 */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RCC_CFG_SCLKSTS_PLL);
        }
    }

    /* 更新系统时钟变量 */
    SystemCoreClockUpdate();

    return retVal;
}

/**
  * @brief  内存RAM读写检查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0: 内存检查通过; 非0: 内存检查失败
  * @note   本函数只做检查并返回结果,错误处理由上层函数决定
  *         若需要错误处理,可在此处添加回调函数接口
  */
uint8_t Memory_Check(void)
{
    volatile uint32_t *pMem;
    volatile uint32_t testPattern;
    uint32_t i;
    uint8_t errorCount = 0;

    /* 测试地址范围:SRAM起始地址到结束地址,步进4字节 */
    /* N32G031 SRAM地址范围:0x20000000 - 0x20001FFF (8KB) */

    /* 测试模式1:0xAAAAAAAA (1010交替) */
    testPattern = 0xAAAAAAAA;
    for (i = 0; i < 0x2000; i += 4) {
        pMem = (volatile uint32_t *)(0x20000000 + i);
        *pMem = testPattern;
        if (*pMem != testPattern) {
            errorCount++;
        }
    }

    /* 测试模式2:0x55555555 (0101交替) */
    testPattern = 0x55555555;
    for (i = 0; i < 0x2000; i += 4) {
        pMem = (volatile uint32_t *)(0x20000000 + i);
        *pMem = testPattern;
        if (*pMem != testPattern) {
            errorCount++;
        }
    }

    /* 测试模式3:递增模式 */
    for (i = 0; i < 0x2000; i += 4) {
        pMem = (volatile uint32_t *)(0x20000000 + i);
        *pMem = i;
        if (*pMem != i) {
            errorCount++;
        }
    }

    /*
     * 错误处理接口说明:
     * 若需要添加内存错误处理,可在errorCount > 0时调用以下函数:
     * void MemoryError_Handler(uint8_t errCount) - 用户自定义错误处理函数
     * 当前版本仅返回错误计数,不进行具体处理
     */

    return errorCount;
}

/**
  * @brief  GPIO初始化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GPIO时钟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A, ENABLE);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B, ENABLE);

    /* 配置PA0为模拟输入 - ADC输入通道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 模拟输入模式 */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PA9为复用推挽输出 - USART1 TX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PA10为浮空输入 - USART1 RX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可选:配置PB8为推挽输出 - LED指示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Peripheral(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状态LED灭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8);
}

/**
  * @brief  ADC和DMA初始化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note   配置ADC1连续采样,DMA循环模式传输数据
  */
void ADC_DMA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 DMA_InitStructure;

    /* 使能ADC和DMA时钟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ADC1, ENABLE);
    RCC_EnableAHBPeriphClk(RCC_AHB_PERIPH_DMA1, ENABLE);

    /* ADC配置 [citation:1][citation:2] */
    ADC_InitStructure.MultiChEn       = DISABLE;                /* 单通道模式 */
    ADC_InitStructure.ContinueConvEn  = ENABLE;                 /* 连续转换使能 */
    ADC_InitStructure.ExtTrigSelect   = ADC_EXT_TRIGCONV_NONE;  /* 软件触发 */
    ADC_InitStructure.DatAlign        = ADC_DAT_ALIGN_R;        /* 数据右对齐 */
    ADC_InitStructure.ChsNumber       = 1;                      /* 1个通道 */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配置ADC规则通道:通道0,采样时间 55.5周期 */
    ADC_ConfigRegularChannel(ADC1, ADC_CH_SELECT_CH0, 1, ADC_SAMPLE_TIME_55CYCLES5);

    /* DMA配置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 配置DMA传输参数 [citation:1] */
    DMA_InitStructure.PeriphAddr      = (uint32_t)&ADC1->DAT;   /* 外设地址:ADC数据寄存器 */
    DMA_InitStructure.MemAddr         = (uint32_t)g_adcBuffer;  /* 内存地址:采样缓冲区 */
    DMA_InitStructure.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_SRC;     /* 方向:外设到内存 */
    DMA_InitStructure.BufSize         = ADC_BUFFER_SIZE;        /* 传输数据大小 */
    DMA_InitStructure.PeriphInc       = DMA_PERIPH_INC_DISABLE; /* 外设地址不递增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_INC_ENABLE;     /* 内存地址递增 */
    DMA_InitStructure.PeriphDataSize  = DMA_PERIPH_DATA_SIZE_HALFWORD; /* 外设数据宽度16位 */
    DMA_InitStructure.MemDataSize     = DMA_MEM_DATA_SIZE_HALFWORD;    /* 内存数据宽度16位 */
    DMA_InitStructure.Circular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循环模式使能 */
    DMA_InitStructure.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高优先级 */
    DMA_InitStructure.Mem2Mem         = DMA_M2M_DISABLE;        /* 非内存到内存 */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配置DMA半传输和传输完成中断 */
    DMA_ConfigInterrupt(DMA1_Channel1, DMA_INT_HT | DMA_INT_TC, ENABLE);

    /* 使能DMA通道 */
    DMA_EnableChannel(DMA1_Channel1, ENABLE);

    /* 使能ADC DMA请求 [citation:4] */
    ADC_ConfigDMA(ADC1, ENABLE);

    /* 校准ADC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 (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使能ADC */
    ADC_Enable(ADC1, ENABLE);

    /* 等待ADC就绪 */
    while (ADC_GetFlagStatusNew(ADC1, ADC_FLAG_RDY) == RESET);

    /* 软件触发第一次ADC转换 */
    ADC_StartSoftwareConv(ADC1);
}

/**
  * @brief  正交解调系数表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note   预计算正弦和余弦值,避免实时计算
  */
void DemodTable_Init(void)
{
    uint16_t i;
    float phase;
    float step = 2 * PI * CARRIER_FREQ / SAMPLE_RATE;

    for (i = 0; i < ADC_BUFFER_SIZE; i++) {
        phase = step * i;
        /* 缩放系数:将浮点数转换为16位整数,缩放因子16384 */
        g_sinTable[i] = (int16_t)(sinf(phase) * 16384);
        g_cosTable[i] = (int16_t)(cosf(phase) * 16384);
    }
}

/**
  * @brief  DMA中断处理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if (DMA_GetIntStatus(DMA1_Channel1, DMA_INT_TC) == SET) {
        /* 传输完成中断 */
        g_adcCompleteFlag = 1;
        DMA_ClearIntPending(DMA1_Channel1, DMA_INT_TC);

        /* 翻转LED指示状态 */
        GPIOB->POD ^= GPIO_PIN_8;
    }

    if (DMA_GetIntStatus(DMA1_Channel1, DMA_INT_HT) == SET) {
        /* 半传输中断 - 可在此处理前一半数据 */
        DMA_ClearIntPending(DMA1_Channel1, DMA_INT_HT);
    }
}

/**
  * @brief  数字正交解调处理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note   对ADC采样数据进行正交解调,提取I/Q分量
  */
void Demod_Process(void)
{
    uint16_t i;
    int32_t sumI, sumQ;
    uint16_t sampleIndex;

    sumI = 0;
    sumQ = 0;

    /* 对每个载波周期进行积分 */
    for (i = 0; i < (ADC_BUFFER_SIZE / 2); i++) {
        /* 每个解调点使用两个采样点进行相关运算 */
        sampleIndex = i * 2;

        /* I路:乘以cos */
        g_iDemod[i] = ((int32_t)g_adcBuffer[sampleIndex] * g_cosTable[sampleIndex] +
                       (int32_t)g_adcBuffer[sampleIndex + 1] * g_cosTable[sampleIndex + 1]) >> 14;

        /* Q路:乘以sin */
        g_qDemod[i] = ((int32_t)g_adcBuffer[sampleIndex] * g_sinTable[sampleIndex] +
                       (int32_t)g_adcBuffer[sampleIndex + 1] * g_sinTable[sampleIndex + 1]) >> 14;

        sumI += g_iDemod[i];
        sumQ += g_qDemod[i];
    }

    /* 可通过串口输出累积和或每个解调点 */
    /* 此处输出累积和作为示例 */
    Serial_SendString((uint8_t*)"I: ");
    Serial_SendNum(sumI);
    Serial_SendString((uint8_t*)"  Q: ");
    Serial_SendNum(sumQ);
    Serial_SendString((uint8_t*)"\r\n");
}

/**
  * @brief  串口初始化函数
  * @param  baudrate: 波特率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Init(uint32_t baudrate)
{
    USART_InitType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1时钟已在GPIO配置中使能 */

    /* USART1 配置 */
    USART_InitStructure.BaudRate            = 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WordLength          = USART_WL_8B;
    USART_InitStructure.StopBits            = USART_STPB_1;
    USART_InitStructure.Parity              = USART_PE_NO;
    USART_InitStructure.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FCTR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使能USART1 */
    USART_Enable(USART1, ENABLE);
}

/**
  * @brief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 @param  ucCh: 要发送的字节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SendByte(uint8_t ucCh)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 ucCh);
}

/**
  * @brief  串口发送字符串
  * @param  str: 要发送的字符串指针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SendString(uint8_t *str)
{
    while (*str != '\0') {
        Serial_SendByte(*str++);
    }
}

/**
  * @brief  串口发送数字(简化版,实际应用中可优化)
  * @param  num: 要发送的32位整数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SendNum(int32_t num)
{
    char buf[16];
    char *p = buf;
    uint32_t temp;
    uint8_t i = 0;

    if (num < 0) {
        Serial_SendByte('-');
        temp = -num;
    } else {
        temp = num;
    }

    /* 简单的数字转字符串 */
    do {
        buf[i++] = (temp % 10) + '0';
        temp /= 10;
    } while (temp > 0);

    /* 反向输出 */
    while (i > 0) {
        Serial_SendByte(buf[--i]);
    }
}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uint8_t clockStatus;
    uint8_t memStatus;

    /* 1. 配置系统时钟并检测是否成功 */
    clockStatus = SystemClock_Config();

    /* 2. 内存RAM读写检查 */
    memStatus = Memory_Check();

    /* 3. 初始化各模块 */
    GPIO_Config();
    Serial_Init(9600);

    /* 4. 输出系统状态信息 */
    Serial_SendString((uint8_t*)"System Init Start...\r\n");

    if (clockStatus == 0) {
        Serial_SendString((uint8_t*)"Clock: HSE+PLL 48MHz OK\r\n");
    } else if (clockStatus == 1) {
        Serial_SendString((uint8_t*)"Clock: HSE fail, use HSI 48MHz\r\n");
    } else {
        Serial_SendString((uint8_t*)"Clock: PLL fail, use HSI 48MHz\r\n");
    }

    if (memStatus == 0) {
        Serial_SendString((uint8_t*)"Memory Check: PASS\r\n");
    } else {
        Serial_SendString((uint8_t*)"Memory Check: FAIL\r\n");
        /* 内存错误处理接口 - 可在此添加用户自定义错误处理 */
        /* while(1); 内存严重错误时停机 */
    }

    /* 5. 初始化正交解调系数表 */
    DemodTable_Init();
    Serial_SendString((uint8_t*)"Demod Table Init OK\r\n");

    /* 6. 配置ADC和DMA */
    ADC_DMA_Config();
    Serial_SendString((uint8_t*)"ADC DMA Init OK\r\n");

    /* 7. 配置并使能DMA中断 */
    NVIC_EnableIRQ(DMA1_Channel1_IRQn);
    NVIC_SetPriority(DMA1_Channel1_IRQn, 1);

    Serial_SendString((uint8_t*)"System Init Complete\r\n");
    Serial_SendString((uint8_t*)"Start Demodulation...\r\n");

    /* 8. 主循环 */
    while (1) {
        /* 等待DMA传输完成中断标志 */
        if (g_adcCompleteFlag) {
            g_adcCompleteFlag = 0;

            /* 进行数字正交解调 */
            Demod_Process();
        }

        /* 可添加其他低优先级任务 */
    }
}

/* 错误处理函数 - 留出接口供用户自定义实现 */
void MemoryError_Handler(uint8_t errCount)
{
    /* 用户可在此实现内存错误处理逻辑 */
    /* 例如:记录错误信息、重启系统等 */
}

然后我让gemini检查deepseek写的是否正确,它回答说基本正确,有两个小地方需要注意下。然后我又让gemini给我写一个,gemini哗啦啦给缩成只下面这么一点,这个数字正交解调我理论看不懂程序也不明白个所以,我问gemini只这么一点就完成了计算滤波功能?gemini说大道至简,理论很长计算很短,搞的我都怀疑是不是这俩货都在懵我?gemini还说在2.6ms就能刷新一次,因为DMA 缓冲区大小是 256 个点,它吐出来数据随后就能算出来。哪位能解释下这个确定是完整了解调计算吗?gemini写的如下:
/**
* @file    metal_det_dsp.c
* @brief   高压振荡数字正交解调 - 定点数优化版
* @note    引脚分配: PA0(ADC), PA9(TX), PB8(Status LED)
*/

#include "n32g031.h"
#include <math.h>

/* --- 常量与宏定义 --- */
#define ADC_BUF_SIZE     256       // 必须是2的幂
#define SIN_TAB_SIZE     256       // 正弦表长度
#define DECIMATION_RATIO 64        // CIC抽取倍数

/* --- 全局变量 --- */
__align(4) uint16_t g_adcBuffer[ADC_BUF_SIZE]; // DMA直接映射区
__align(4) uint32_t g_ramTestBuffer[32];       // 专门用于开机RAM自检的区域

// 定点数查找表 (Q14格式: 1.0 = 16384)
int16_t g_sinTable[SIN_TAB_SIZE];
int16_t g_cosTable[SIN_TAB_SIZE];

// 解调输出 (阻抗I, 感抗Q)
volatile int32_t g_finalI, g_finalQ;
volatile uint8_t g_dataReady = 0;

/* --- 函数声明 --- */
void RCC_Config(void);
uint8_t Safe_Memory_Check(void);
void ADC_DMA_Init(void);
void DSP_Table_Init(void);
void Digital_Demod_Process(uint16_t* pRawData, uint16_t len);

/* --- 1. 系统时钟配置 (带容错机制) --- */
void RCC_Config(void) {
    uint32_t timeout = 0;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开启外部8M

    while (RCC_WaitHSEStartUp() == ERROR && timeout < 500) timeout++;

    if (timeout >= 500) {
        // HSE失败,切换HSI并倍频
        RCC_PLLConfig(RCC_PLL_Source_HSI, RCC_PLLMul_6);
    } else {
        // HSE成功,8M * 6 = 48MHz
        RCC_PLLConfig(RCC_PLL_Source_HSE, RCC_PLLMul_6);
    }

    RCC_PLLCmd(ENABLE);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等待PLL稳定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 2. 安全内存检查 (只检查特定区域以免破坏堆栈) --- */
uint8_t Safe_Memory_Check(void) {
    uint32_t i;
    // 写入交替码测试位线干扰
    for(i=0; i<32; i++) {
        g_ramTestBuffer[i] = (i % 2 == 0) ? 0xAAAAAAAA : 0x55555555;
    }
    for(i=0; i<32; i++) {
        if(g_ramTestBuffer[i] != ((i % 2 == 0) ? 0xAAAAAAAA : 0x55555555)) return 1; // 错误
    }
    return 0; // OK
}

/* --- 3. 正交解调核心逻辑 (定点数优化) --- */
// 输入: ADC原始数据指针,长度
// 功能: 执行 S * sin 和 S * cos,并进行CIC积分
void Digital_Demod_Process(uint16_t* pRawData, uint16_t len) {
    static uint32_t phase_acc = 0;
    static uint32_t phase_step = (uint32_t)(4280.0f / 48000.0f * 65536.0f); // 初始步长

    int64_t sumI = 0, sumQ = 0;

    for (uint16_t i = 0; i < len; i++) {
        uint16_t idx = (phase_acc >> 8) & 0xFF; // 取高8位作为查表索引

        // 核心乘累加 (Q14格式)
        sumI += (int32_t)pRawData[i] * g_cosTable[idx];
        sumQ += (int32_t)pRawData[i] * g_sinTable[idx];

        phase_acc += phase_step; // 频率跟踪累加
    }

    // 抽取与结果输出 (等效CIC滤波)
    g_finalI = (int32_t)(sumI >> 14);
    g_finalQ = (int32_t)(sumQ >> 14);
    g_dataReady = 1;
}

/* --- 4. ADC + DMA 配置 --- */
void ADC_DMA_Init(void) {
    // 开启GPIOA, ADC, DMA1时钟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A | RCC_APB2_PERIPH_ADC1, ENABLE);
    RCC_EnableAHBPeriphClk(RCC_AHB_PERIPH_DMA1, ENABLE);

    // ADC配置为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Type ADC_InitStruct;
    ADC_InitStruct.ContinueConvEn = ENABLE;
    ADC_InitStruct.DatAlign = ADC_DAT_ALIGN_R;
    ADC_InitStruct.ChsNumber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

    ADC_ConfigRegularChannel(ADC1, ADC_CH_SELECT_CH0, 1, ADC_SAMPLE_TIME_13CYCLES5);

    // DMA配置: 循环模式
    DMA_InitType DMA_InitStruct;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PeriphAddr = (uint32_t)&ADC1->DAT;
    DMA_InitStruct.MemAddr = (uint32_t)g_adcBuffer;
    DMA_InitStruct.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_SRC;
    DMA_InitStruct.BufSize = ADC_BUF_SIZE;
    DMA_InitStruct.Circular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MemDataSize = DMA_MEM_DATA_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PeriphDataSize = DMA_PERIPH_DATA_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Inc = DMA_MEM_INC_EN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

    DMA_ConfigInterrupt(DMA1_Channel1, DMA_INT_TC | DMA_INT_HT, ENABLE); // 半满和全满中断
    DMA_EnableChannel(DMA1_Channel1, ENABLE);

    ADC_ConfigDMA(ADC1, ENABLE);
    ADC_Enable(ADC1, 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New(ADC1, ADC_FLAG_RDY) == RESET);
    ADC_StartSoftwareConv(ADC1);
}

/* --- 5. 查表初始化 --- */
void DSP_Table_Init(void) {
    for(int i=0; i<256; i++) {
        g_sinTable[i] = (int16_t)(sin(2.0 * 3.14159 * i / 256.0) * 16384);
        g_cosTable[i] = (int16_t)(cos(2.0 * 3.14159 * i / 256.0) * 16384);
    }
}

/* --- 6. 中断服务函数 --- */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if (DMA_GetIntStatus(DMA1_Channel1, DMA_INT_HT)) {
        DMA_ClearIntPending(DMA1_Channel1, DMA_INT_HT);
        // 处理前半段数据
        Digital_Demod_Process(&g_adcBuffer[0], ADC_BUF_SIZE/2);
    }
    if (DMA_GetIntStatus(DMA1_Channel1, DMA_INT_TC)) {
        DMA_ClearIntPending(DMA1_Channel1, DMA_INT_TC);
        // 处理后半段数据
        Digital_Demod_Process(&g_adcBuffer[ADC_BUF_SIZE/2], ADC_BUF_SIZE/2);
    }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

    if (Safe_Memory_Check() != 0) {
        // RAM错误处理接口
        while(1);
    }

    DSP_Table_Init();
    ADC_DMA_Init();

    NVIC_EnableIRQ(DMA1_Channel1_IRQn);

    while(1) {
        if (g_dataReady) {
            g_dataReady = 0;
            // 此处 g_finalI 和 g_finalQ 就是解调出的阻抗和感抗
            // 主循环可以根据这两个值的变化率来触发传送带报警
        }
    }
}

网友A:
不能真机测试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真机测试么 ?

我要是知道就不会在这里问了。我以前问过AI很多电子的问题,因为我不懂想让它们给我讲讲基础,试验的结果都不理想。我就问它们一个哈特莱的接线方式,不管是国内的千问还是deepseek或者kimi,外面的chatgpt还是gemini,它们都不能完成文字接线,无论怎么提醒它们错误在哪里都不能正确地描述接线,一直在循环错误。我将一个差分LC振荡电路发给它们,千问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告诉它错误后就说自己无法识别图中的电路拓补结构,deepseek直接说自己不能识别图中的内容,外面的都能正确识别电路结构并能识别元件作用,但是不会计算工作点和电路分析。如果没有什么要求AI确实很强,因为你不知道它说的是真还是假,但是一旦有确定的要求后你要是知道点就能看出它们在特定的点上在胡说。这个正交解调我不知道,也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在胡说而且上面给的也不是完整的当然无法真机测试,就算真机测试我也不知道错在哪里的。

网友B:
对于行家,利用AI可以开阔思路,提供参考。如果自己没有鉴别能力,只能实验验证!如果实验无法成功,又找不到问题所在,那就别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行家,利用AI可以开阔思路,提供参考。如果自己没有鉴别能力,只能实验验证!如果实验无法成功,又找不 ...

因为我只有一路信号需要单片机自己产生同频参考信号,又只有最多4个周期给单片机进行锁相生成同频参考信号做90度延时。AI给的几种锁相方式都无法在3个周期内锁相成功,然后又给了个3个周期参与计算的方法不需要考虑零点也不需要考虑初始频率这些。AI有个毛病就是好信口开河在遇到难于解决的问题后就开始回答另一种方式才是最正确的解决方法,我没理论不懂这个提问技巧,想问问行家里手有没有什么好的提问方式,免得到最后又是推倒重来浪费时间。没有个相差90度的同频参考信号后面就没法做正交解调也解不出来个正确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