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硬件I2c

楼主:
STM32硬件I2c是不是有问题啊,我把AHT30温湿传感器接到PB8、PB9上,用软件模拟就是成功,但是用硬件的就出问题了,写变成读,自己摸索几天也问了豆包,但是都没解决
#include "delay.h"
#include "AHT30.h"
int main(void)
{
   uint8_t da[2] = {0xaa, 0x00};
    delay_init();             // 延时初始化
    AHT30_I2C_Init();    // I2C初始化
     while(1)
    {
      I2C_WriteBytes(0x70, 0xac, da, 0);
                  delay_ms(100);
        }
}
void AHT30_I2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 1. 使能时钟(GPIO、AFIO、I2C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 2. I2C1引脚重映射(PB8=SCL, PB9=SDA)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I2C1, ENABLE);

    // 3. 配置I2C引脚为复用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 I2C必须用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4. 复位并初始化I2C1外设
    I2C_DeInit(I2C1);  // 官方标准复位方式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00;  // 主机模式无需设置自身地址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400000;  // 400KHz高速模式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I2C_Cmd(I2C1, ENABLE);  // 使能I2C1
}

// 【写操作】硬件I2C写多个字节(原有代码修复)
// addr:设备7位地址  reg:寄存器/命令  data:数据缓冲区  len:长度
// 返回1:成功  0:失败
u8 I2C_WriteBytes(u8 addr, u8 reg, u8 *data, u8 len)
{
    u16 timeout = 0xFFFF;

    // 等待I2C总线空闲(恢复关键步骤)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BUSY) && timeout--);
    if(timeout == 0) return 1;

    // 发送起始信号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等待起始条件发送完成
    timeout = 0xFFFF;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timeout--);
    if(timeout == 0) return 2;

    // 发送设备写地址(7位地址+写位)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等待地址发送完成并收到应答
    timeout = 0xFFFF;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timeout--);
    if(timeout == 0) return 3;

    // 发送寄存器/命令字节
    I2C_SendData(I2C1, reg);
    timeout = 0xFFFF;
    // 修复:使用正确的发送完成事件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timeout--);
    if(timeout == 0) return 4;

    // 发送数据字节
    for(u8 i=0; i<len; i++)
    {
        I2C_SendData(I2C1, data[i]);
        timeout = 0xFFFF;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timeout--);
        if(timeout == 0) return 5;
    }

    // 发送停止信号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return 6; // 成功
}

硬件逻辑分析

硬件逻辑分析

软件逻辑分析

软件逻辑分析

网友A(2026-03-18):
引用 网友B:
之前了解过,STM32硬件I2C有bug,但大多数情况下是能用的,只是说用着用着可能会卡死,如果你连用都没用起 ...

是有看到用的,但是不是这两个io,下次试下

网友B:
之前了解过,STM32硬件I2C有bug,但大多数情况下是能用的,只是说用着用着可能会卡死,如果你连用都没用起来,那可能是代码哪里不对

网友C:
假芯片,鉴定完毕

网友D:
STM32硬件IIC好像上古时期就是一直不稳定的,我在网上看到太多,也不知道是写代码的人有问题,还是说本身确实有问题
所以,为了省事,我一般都是直接用软件的IIC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对啊,明明是写的,但是波型变成读了,一直没找到原因所以上来问下,看看有没人遇到这个情况

找找例程,也找找硬件IIC如何设置,波形不止是读的问题,是波形没有了高电平宽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用软件IIC试试就知道了。

软件模拟是能成的呀,我不是说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硬件IIC启动不成功吧,波形都不对,找找例程吧

就是不对啊,明明是写的,但是波型变成读了,一直没找到原因所以上来问下,看看有没人遇到这个情况

网友E:
硬件IIC启动不成功吧,波形都不对,找找例程吧

网友F:
用软件IIC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