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LED照明电路的各个LED电流如何测量?

楼主(2026-03-15):
并联LED各LED电流是否相等很重要。电流表直接串入影响太大,有什么比较准确地测量办法?请教了。

网友A:
哈哈,并联肯定相等很重要,减少了色差,你传一个0.5R的电阻去测量电压咯

网友B:
没有办法,一点也不重要,大家都是这么用的,你要是不爽,只能取消直接并联,商品设计上的问题,来这边讨论有什么用?自己没本事就不要动不动发这些毫无营养的帖子,有本事就自己搞定。

网友C:
每一支路串一个小电阻,均流一下!量这小电阻上的压降也能知道该支路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