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八路抢答器接上语音模块为什么功能故障

楼主:
各位大佬,可以问问关于抢答器这些问题吗,我的单片机是stc89c52rc,用的是LCD显示屏,我要做的是一个抢答器设计,一开始代码都没问题,违规判定什么的都很正常,但是我接了这个jr6001语音模块,我发现我的LCD显示不了,烧录说通信超时,但是这个模块没问题,然后我把模块卸下来,显示烧录成功,但是我烧录原来的代码,结果蜂鸣器就一直响,按键按哪个都一直响,没有用,可不可以帮我解答一下,拜托拜托,搞了好久了,一点没有用

网友A(2026-03-17):
jr6001语音模块用的是串口控制的吧,烧录也是用串口。贴上你的原理图和代码,不然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B:
这是我的原理图和代码,我问ai说LCD不显示可能要上拉电阻,每个p0引脚接10欧的电阻才行,然后ai要我在语音模块的tx和单片机的rx也串联,但是我这个电路图上没加这些

网友C:
特么无图无代码,线路图实物图全无,你是找算命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特么无图无代码,线路图实物图全无,你是找算命的么

不是啊我后面发了,好像在审核

网友B:
解决了解决了

网友D:
直接说看不出来问题,需要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