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宽电压输入24V-48V的电源电路要怎么做

楼主:
请教一下,我想做一下电路,实现24V 或 48V输入,输出24V,输出电流1A。也就是输入电压有可能是24V,也有可能是48V。请问这样的电路要怎么做呢,是否能用LGS6302这样的升降压芯片实现。

网友A(2026-03-17):
一个BUCK芯片即可实现,要求芯片内部是P-MOS输出,支持100%占空比,24V输入时会有一点压降,基本不会影响的。

网友B:
降压芯片搜一下多的很

网友C:
网上有很多BUCK芯片即可实现,国产的也很成熟了。有的输入可以达到100多伏PWM降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个BUCK芯片即可实现,要求芯片内部是P-MOS输出,支持100%占空比,24V输入时会有一点压降,基本不会影响的 ...

什么型号可以实现基本零压差?

网友B:
手册里写功率管使用MOS管支持100%占空比的。基本上可以做到mV级别的押金

网友E:
我用了一个LM5085,外加一个P-MOS,接通后输入48V,输出24V,工作正常。但输入24V时,输出只有17V,想要的是输出24V。请问是什么原因。测得VCC对地是16V,PGATB的占空比是5.16%,FB对地电压是0.89V。请问有没有高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E:
另外输入48V输出24V时,加上负载,电压马上掉到0

网友F:
24V输入如果想做24V输出 ,设计思路降压加平压方式 ,降压要有压差,24只能降24V以下: 1.设计一款输入电压检测 。如果输入大于25.5V关闭平 压,启动升压。2.如果低于25.5V关闭升压,采用平压;3.电压检测电路 有很多种 ,如果用单片机控制会更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