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为什么串口发不了对应的数据

楼主(2026-03-18):
用三个键,控制两个LED,按下不同的按键,对应的LED亮,同时分别发出01/02/03,编译通过,就是发不出数据,求指点:
#include "STC15.H"

// 引脚定义
sbit K1  = P1^3;
sbit K2  = P1^4;
sbit K3  = P1^2;
sbit LED1= P1^0;
sbit LED2= P1^1;

// 10ms消抖延时(11.0592MHz)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1_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E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E;                        //设置定时初始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 串口发送字节
void Uart1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_val;

    // 配置P1口为推挽输出(LED/按键引脚)
    P1M0 = 0xFF;
    P1M1 = 0x00;

    Uart1_Init();       // 初始化串口
    LED1 = 1;
    LED2 = 1;

    // 上电发送测试字节(验证串口通)
    Uart1_SendByte(0xAA);

    while(1)
    {
        // 按键扫描
        if(K1 == 0 || K2 == 0 || K3 == 0)
        {
            Delay10ms();
            if(K1 == 0)
                                                        key_val = 1;
            else if(K2 == 0)
                                                        key_val = 2;
            else if(K3 == 0)
                                                        key_val = 3;
            else
                                                        key_val = 0;
        }
        else
        {
            key_val = 0;
        }

        // 按键处理
        switch(key_val)
        {
            case 1:
                LED1 = 0;
                                                                Uart1_SendByte(0x01);
                                                                Delay10ms();
                                                                LED1 = 1;
                while(K1 == 0); // 等待松开
                break;
            case 2:
                LED2 = 0;
                                                                Uart1_SendByte(0x02);
                                                                Delay10ms();
                                                                LED2 = 1;
                while(K2 == 0);
                break;
            case 3:
                LED1=0;
                                                                LED2=0;
                                                                Uart1_SendByte(0x03);
                                                                Delay10ms();
                                                                LED1=1;
                                                                LED2=1;
                while(K3 == 0);
                break;
            default:
                LED1 = 1;
                                                                LED2 = 1;
                break;
        }
    }
}

网友A:
没有dat=1,=2,=3,

楼主:
   有带参的
   Uart1_SendByte(0x01);
    Uart1_SendByte(0x02);
    Uart1_SendByte(0x03);

网友A:
允许串口中断呢?好像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允许串口中断呢?好像也没有

串口通信可以用中断,也可以不用中断

网友B:
串口用的哪个管脚?有的单片机默认是高阻,配置为准双向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通信可以用中断,也可以不用中断

哦,那我也不懂啊,让你见笑了

网友C:
P1口设置为输出,怎么检测按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1口设置为输出,怎么检测按键

都是双向口,,先看看成熟的例子或者实验班附带的例程,或许会有收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是双向口,,先看看成熟的例子或者实验班附带的例程,或许会有收获,

挺好,看来你没用过STC或NXP的51单片机

网友D:
P1M0 = 0x03; P1M1 = 0x00;
LED1,LED2配置为推挽。K1,K2,K3配置为准双向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1口设置为输出,怎么检测按键

看电路的,按键直接连接,对于推挽口也可以用的,虽然不建议这样搞。但是30MA的电流对于开关也没啥压力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串口通信可以用中断,也可以不用中断
#include "STC15.H"

// 引脚定义

sbit K1  = P1^3;
sbit K2  = P1^4;
sbit K3  = P1^2;

bit sign=0;
bit flag=0;
unsigned char key_val=0;
// 10ms消抖延时(11.0592MHz)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1_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E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E;                        //设置定时初始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TI = 0;
}

// 串口发送字节
void Uart1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

void main(void)
{
        P0M0 = 0x00;P0M1 = 0x00;
        P1M0 = 0x00;P1M1 = 0x00;
        P2M0 = 0x00;P2M1 = 0x00;
        P3M0 = 0x00;P3M1 = 0x00;
        P4M0 = 0x00;P4M1 = 0x00;
        P5M0 = 0x00;P5M1 = 0x00;
        P6M0 = 0x00;P6M1 = 0x00;
        P7M0 = 0x00;P7M1 = 0x00;
        Uart1_Init();       // 初始化串口

        // 上电发送测试字节(验证串口通)
        Uart1_SendByte(0xAA);

        while(1)
        {
                // 按键扫描
                if(!K1||!K2||!K3)
                {
                        Delay10ms();
                        if((!K1||!K2||!K3)&& !sign)
                        {
                                sign=1;
                                if(!K1)key_val = 1;
                                else if(!K2)key_val = 2;
                                else if(!K3)key_val = 3;
                                flag=1;
                        }
                }
                else sign=0;
                if(flag==1)
                {
                        Uart1_SendByte(key_val);
                        P1&=0xfc;
                        P1|=~key_val;
                        flag=0;
                        key_val = 0;
                }
        }
}

楼主:
可能STC15W202S没有定时器1,但是换成定时器0也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能STC15W202S没有定时器1,但是换成定时器0也不行

定时器2
void Uart2_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2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0xE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2H = 0xFE;                        //设置定时初始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

网友G:
正好临时用一下 51 , 就顺手试了一下。
这个程序 串口 确实 不正常。
只要把 初始化 中三行  换掉, 就实测完全 OK了:

        TMOD=0x20;                   // 9600
        TH1=0xfd;
        TL1=0xfd;

原因请自己找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正好临时用一下 51 , 就顺手试了一下。
这个程序 串口 确实 不正常。
只要把 初始化 中三行  换掉, 就 ...

楼主的初始化代码是工具软件给出的
貌似不行?
要选8位自动重载才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能STC15W202S没有定时器1,但是换成定时器0也不行

STC15系列的串口用不了 定时器0,没有定时器1,你只能换成定时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