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51单片机,最大的收获是百度网盘里存了N多资料,可是不知道怎么去看

楼主(2026-03-19):
各家出开发板的,都整理了不少资料。

可是,本质上,他们知识点都是重复的。光芯片的PDF资料,重复的都够多了。
但是,要学会,还是有个语速合适的,深度合适的视频教程。

但也有的视频,没有出相应的资料。

有的书,配的视频资料,是非常的马虎,简陋。  一节课的视频变成几分钟的配套简单介绍。

网友A:
可是,本质上,但是,要学会,这表达能力就算能写几条代码,单片机都懒得跑

网友B:
单片机强调的是动手能力,看得再多没有实践都是空中楼阁,买块开发板,多写程序多调试,正确的流程应该是看书->写程序->软件调试->硬件调试->发现问题->看书->改程序->调试->发现问题->看书,百度->改程序->调试->......
单独下载一堆书籍,视频,看完了脑子觉得会了,但手却没有学会,没用的

网友C:
看都不看,下载它干嘛?
你不学,还怪教程语速不合适,深度不合适,找一对一,不就解决了

网友D:
资料只在知识点不明确或未知的情况下,才拿出来翻找一下的!
你见过什么样的人,每天出门都带着厚厚的《新华字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是,本质上,但是,要学会,这表达能力就算能写几条代码,单片机都懒得跑

你就直说,逻辑有点乱呗

网友E:
跟着郭天祥的10天学会单片机学,他的教程还可以,比较详细,哔哩哔哩上的教程很多都是卖课的,只讲皮毛,或者就是大杂烩,自己用Proteus搭电路仿真就行,当然买板子学更好。

网友F:
大家快跑,这是数码之家的“梅花* ”又在发牢骚说教程不适合他了

网友G:
为什么不检讨一下自己?同样的教材资料为什么别人学得会就你学不会?几十年没有电脑和网络的情况下,大家都可以看纸质书自学学会单片机,怎么几十年后反而智力退化了?要知道认识英文的岁数都差别很大的。

网友H:
看了他发的很多帖子,此人不是学单片机的料,鉴定完毕

网友:
大家快跑,这是数码之家的

给个图片

网友F:
这家伙已经被禁言到8月了,看不到他发的那些主题。
我尝试截图了,但是帖子发不出去,不知道是啥情况

网友I:
所以,建议你出套资料,绝不与他们重合,系统通俗成套,市场看好你

网友J:
别的先不管,先把51单片机的所有功能亲手过一遍,比看书好一万倍,不会没关系,去百度,照着敲,一行一行的去理解.搞完之后再看书补充没学到的基础。不动手永远也入不了行

网友K:
买个普中51单片机开发板会送你视频教程,根据教程一个个把代码打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