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举 如是观

楼主:
把输出送回输入端,跟讯号叠加,就叫做反馈,
如果这输出量跟讯号的关系是相减的,是负反馈,
如果这输出量跟讯号的关系是相加的,就是正反馈,
问题是,送回输入端是什么意思,就是 目标和操作,
要送回,就得有通道,把输入端跟输出端连接,这操作就是耦合,
在共集拓朴中,射极是输出端,基极是输入端,那么,根据此图所示,
Uo是不是应该落至 N点 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反馈,接于M点,就只能叫做「自给偏置」,
用电阻把集基两极连起来,就构成电压并联负反馈,电阻是耦合元件,如果连结的是射基两极,这电阻还是耦合元件吗? !
如果连结射基两极的是根导线,那就更不像话,发射结被彻底短路,讯号根本进不了发射结去,连输出都没有了,还反个什么馈?!
C3的作用是,在给予讯号源「止血」的同时,也给 T2「固本」,提供绝对固定的 Ibǫ,电容等效于恒压源,是元件的天性,完全用不着反馈的掺和,
C3能否发挥「止血」作用,看电压够不够,而能否「固本」则视乎电压稳不稳,够不够跟稳不稳,是两码事,Ibǫ 的稳定乃得益于电容的恒压源等效性。

网友A(2026-03-22):
不是很通俗

网友B:
通过 Rb 的电流,如实反映 Ibǫ 的状况,
当讯号源接入而且活动时,Rb的压降随讯号而不断变化,
Ibǫ 跟 Rb的压降 成正比,那么,这变化就是跟 Ib 相反的!!
举个例子,Ibǫ 如果是 5mA,那么,讯号源付出的应该是  ±5mA 才合理,
但实际上,在没有自举的共集拓扑中,讯号源付出的是  ±10mA,跟乙类放大器一样多!
每个元件都有各自的职能,本帖只谈自举,而发挥自举作用的,就是红色的那两个,
C3,是实现自举必须的能源,C3加入后, Ibǫ 的必经之路只剩下 Rb2,
MN两点的电位差不变,就意味着 Ibǫ 也固定,不再被讯号挤兑。

网友B:
单管的共集极交流放大器,阻容耦合跟直接耦合的静态工作点设置不一样,而且,直接耦合只能以电流源为讯号。

网友B:
除非网孔内新增了电动势,否则,电流走的路永不重复,此乃自然规律!!!
自举的「正反馈」,正正就是违反了这逻辑,共集拓扑电压增益小于1 没毛病,但只是转移视线的因素,
三极管的三个极,功能分别是  控制、输出、两用, 正反馈,电流方向必定是  从控制端进去、在两用端出来,不论共甚么极!!
至于电压,共集极的负载嵌套在射极,自然跟讯号共享同一地脚 (而且,这地是电气地),由Re2导出的信息,不论落在M点还是N点,都不可能再次通过Re2,不论三极管是电压控制还是电流控制,
在共集拓扑中,自举之所以成为  失败的正反馈,是因为M点电位被原本应该作为反馈链路的C3  这个等效恒压源钳死了,N点跟射极的电位差自然也就固化,这样,Vbe根本就没有被Uo反控的可能,那么,三极管就永远不会进入再生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除非网孔内新增了电动势,否则,电流走的路永不重复,此乃自然规律!!!
自举的「正反馈」,正正就是违 ...

此图,输出在哪,输入在哪,看清楚没有,R3,跟接地一样,不过是个下拉电阻而矣,起不了任何反馈作用!
电压跟随器,只需一个三极管就能建构,一只管,就是单级,反馈,自然就只有本级反馈,这基本拓扑能否起到本级正反馈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单管的共集极交流放大器,阻容耦合跟直接耦合的静态工作点设置不一样,而且,直接耦合只能以电流源为讯号 ...

资料告诉你,恒流源的「内阻」无穷大,三极管的 I.out 不受 电源电压影响,
但资料从来没有直截了当的告诉你,电流源的电动势与电流元的压降,是可定义的,
这就是 电流源型讯号源可用于直接耦合,而直接耦合亦只能使用电流源型讯号源的根本原因!!
直耦,意味着讯号源或前级会成为偏置网络的一员,理想的直耦是,前级(或讯号源)的待机电流等于 Ibǫ,不论共啥极!
那么,如果把标题电路改为直接耦合,则通过 Rb2 的电流就应该是 2 Ibǫ 才对,注意,同样是Rb,通过 Rb2 的电流是恒定的。

网友B:
还有一点也得厘清,跟随器与开关电源,两者的自举不是一个概念!!
前级或讯号源想要能正常运作,就必须跟Vcc隔离,但甲类放大器需要偏置,
在直接耦合系统中,Rb的作用,除了负责 Ibǫ 的供给侧与设定,就是「隔离」,
在标题电路中,M点电位是随 Uo 浮动的,但请注意,Ui 是接地的,承受的是比Vcc更高的电压!
开关电源的Vcc,远高于大多数集成电路所能承受,半桥式逆变器上位管的驱动芯片需要的是,一个低电压的恒压电源!
自举电容,正好就是等效于一个 十几V的恒压源,把驱动芯片贴到自举电容上就对了,这样做,「Uo」就永远进不到驱动芯片去,
唯一的缺点是,驱动芯片跟开关电源不共地,既然不共地,还叫自举就不合适,尤其是站在驱动芯片的角度,应该说是 浮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