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时间和电视时间哪个准确度高?

楼主(2026-03-22):
作为校对数字钟的“标准”。问题的由来:我有两个数字钟同时用。一个很准一个月不差2秒,一个每天慢1-2秒。究竟哪个准没有标准比对。慢的那个把振荡回路电容由22P改为20P了(没有18P的)。观察了几天慢的那个似乎加快了?(还要等待些日子才能有根),现在需要有个比较准确的参照标准。目前条件能提供的时间来源只有电视和手机,电视信号又不是时时提供时间(有延迟),不知道哪个准了?现在能做到的就是比较两个表的时间差(那个比较准的作参考)
日差能够减小到0.3-0.5秒以内就算没白折腾!
最近我发现手机时间比电视时间快3-5秒(可以做校对参考)。每天慢1-1.5秒的数字钟22P晶振电容换成18P以后似乎加快了?(4天来始终保持和参考数字钟基本同步,误差小于1秒)

网友A:
手机时间更准, 连接基站,是实时,基本没有延迟的时间. 电视上的显示的时间, 有延迟, 如移动提供的电视.

网友B:
可以使用手机gps或10MHz信号校时。

网友C:
要说"标准",就要看以什么为标准了, 通常我们使用的“标准时间”多为UTC(协调世界时)‌, 而获取的手段是通过(GPS, NTP, 原子钟等等),而基站也好,电视/电台时间也好,都属于这个“等等”。因为延时/误差都远大于另外三种。

网友D:
楼主总能想到奇葩的问题,高手。
你用几台电视播放不同的台,就知道电视的时间有多准了。

网友E:
不知道你要多准确,比较好的方法是使用GPS模块、北斗模块、BPC模块的校时,一般可以做到1ms之内的误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要说"标准",就要看以什么为标准了, 通常我们使用的“标准时间”多为UTC(协调世界时)‌, 而获取的手 ...

你说的“我们”是指哪个国家?至少做为中国公民的我,并不使用UTC,我用BJT北京时间(Beijing standard time [16]),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境采用的国家标准时间。协调世界时只是国际间使用而已,比如国际航班,国际航线,还用业余爱好者的国际通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总能想到奇葩的问题,高手。
你用几台电视播放不同的台,就知道电视的时间有多准了。

你送我台电视呀?哈哈,,,,,不过也不行,不另花钱也看不了,机顶盒就一个(有线电视的)

网友G:
应该是手机

网友H:
#在这里快速回复#手机GPS时间是

网友H:
手机GPS时间是目前民用能得到的最精确的时间

网友H:
手机GPS时间是目前民用能得到的最精确的时间,也是最方便取得的,另外读取电波钟的信号也是非常精确地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楼主总能想到奇葩的问题,高手。
你用几台电视播放不同的台,就知道电视的时间有多准了。

同感,回帖还多

网友J:
电视电视肯定是不行的,就算是正常的模拟电视信号也有2秒的误差。
个人最好是手机里的GPS,手机时间也行,电脑时同步后也可以认为是标准时间。

网友K:
还是用电波钟吧,每天自动校时,没有累积误差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送我台电视呀?哈哈,,,,,不过也不行,不另花钱也看不了,机顶盒就一个(有线电视的)

将手机卖了,同市场可淘换至少2台屏不太大的电视。
想白嫖这可以去电视卖场,商家会很高兴地听命于你。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我们”是指哪个国家?至少做为中国公民的我,并不使用UTC,我用BJT北京时间(Beijing standard t ...

协调世界时加上东八区的时差8小时不是北京时间吗

网友:
协调世界时加上东八区的时差8小时不是北京时间吗

下次去市场买菜直接说要一磅肉,国际通行有换算的呢,%%

网友M:
手机的时间更准确,他实时链接基站

网友N: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我们”是指哪个国家?至少做为中国公民的我,并不使用UTC,我用BJT北京时间(Beijing standard t ...

真懂就不会自己以为了  BJT就是UTC+8小时 国内是采用BJT但是不代表真正的标准是BJT

网友O:
如果是直接接受的GPS信号时钟是不包括润秒的,手机接受的GPS时间是经过转换含有润秒的,所以是准的。要求高就直接接受GPS时间再修正润秒。
数字钟慢1~2秒很正常,如果用的是32768Hz晶振,晶振误差1个字,如32767Hz那么一天就会慢2.6秒。
如果靠对标其他表调电容是很难对准的,可能一次对准,也可能100次也对不准,精确的办法是用一台比较可靠的频率计,测试晶振的实际震荡频率,调可调电容让频率精确的对标标准频率。

网友P:
电视信号对时,以前在矿坛有人介绍过,好像是通过接收电视同步信号,在没有gps对时的年代,有前辈大神靠这个获得非常精确的时间,这个就类似于现在的bpc电波对时。
当然现在模拟电视信号发射基本没了,这个方法也就失效了。
当然对于坛子里很多井底之蛙,肯定想不明白的。

网友Q:
哪个来源都有误差,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满足你的使用要求就够了,手机和电视应该都是毫秒尺度的误差,都可以用来校准,你自己的设备想要高精度就需要高精度带晶振带温度补偿的芯片,这种芯片都是10多元一个,DS3231M更贵,20多元,所以你目前的情况校准一次意义有限,因为本质没变,比较好的方案是wifi定时校准,或者你手工定时校准,或者重新设计选用高精度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要多准确,比较好的方法是使用GPS模块、北斗模块、BPC模块的校时,一般可以做到1ms之内的误差。

居家条件获取时间无非是钟表,电视,手机还有什么办法吗?钟表靠不住。如果有经纬仪结合星图多观察几次是比较靠谱的(准)独立获取时间的方法(精度可以到+-几秒),,,,,,,,还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视电视肯定是不行的,就算是正常的模拟电视信号也有2秒的误差。
个人最好是手机里的GPS,手机时间也行, ...

电脑时间要不校准误差也不小!积累误差很讨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哪个来源都有误差,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满足你的使用要求就够了,手机和电视应该都是毫秒尺度的误差,都 ...

我的两个相同类型的数字钟一个很准!几个月不用校对,另一个每天慢1-1.5秒。这个误差积累起来是很大的,一个月就影响到分钟了,,,,,,,经过这次换电容似乎误差减小了不少?观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电视信号对时,以前在矿坛有人介绍过,好像是通过接收电视同步信号,在没有gps对时的年代,有前辈大神靠这 ...

我就是众多井底之蛙里的一个!能学到点知识当回蛤蟆又何妨?玩笑归玩笑,分享正确知识善莫大焉!最大的好处是不收费,

网友R:
楼主又不是在搞CTMD系统,也不包揽卫星除尘业务,需要那么高精度的时间吗?
//*******************************
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为了保持你时间的准确度,楼主家里能有一个时钟,其它什么手表、手机、电视、电脑、、、统统丢了!
//*******************************
国家授时中心(NTSC)是我国‌唯一‌承担国家标准时间(北京时间)产生、保持和发播任务的科研机构,国内所有需要授时的设备,都是以这个时间为准,通过各种系统发布时间数据,短波授时(BPM,毫秒级精度)、长波授时(BPL,微秒级精度)、低频时码授时(BPC,电波钟/表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纳秒级精度)、NTP网络授时、电话语音授时(网络延迟,最高可达秒级)、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拟建中,目标百皮秒级),
国家标准时间(北京时间)的源头和权威发播仅由国家授时中心负责‌ ‌。
你可以选择一个你认为合适的系统来校时。

网友S:
手机时间更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