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69+晶振构成的秒脉冲发生器

楼主:
这几天原本计划用纯硬件搭建一个有分、秒四位数码管显示的倒计时装置,可惜没有找到合适的电路。目前只完成了一个秒脉冲发生器。
关于这个秒脉冲,需要说明一下:
1、网上许多资料都是用4060+32.768kHz晶振搭建的,而我手头只有4069、4040、4020等。据DS说,4069也是可以的,它给出的电路连接与4060的方法一样。但实际连接并上电后,发现无法起振。
2、经多方查找,在百度文库一篇文章中说到,4069需要其中2个单元配合晶振,才能产生振荡。再次查找,终于找到一个电路,尝试连接并上电后,果然正常工作,在经过4020、4013等分频,终于得到了秒脉冲。
3、但幅值只有3V,不知什么原因?
现在把电路贴出来如下:

网友A(2026-03-23):
用了3片ic。

网友B:
早期我用石英钟机芯配合交流光耦PC814设计了一款简单的秒脉冲输出电路

网友B:
石英钟机芯秒脉冲输出电路,石英钟机芯很容易得到,报废的石英钟一般机芯都可以利用,撤除驱动电机,在原驱动电机接线端串一只2K左右的电阻接PC814的输入端,PC814的另外一个输入端接原电机的另外一个接线端子,这样,可以在光耦的输出端得到一个1HZ脉冲信号。石英钟电机输出端对地输出的是2HZ脉冲,也就是每2秒输出一个正脉冲和负脉冲(每个输出端每秒变换一次极性),通过交流光耦后再光耦输出端得到了一个1HZ脉冲。由于石英钟输出脉冲电流不大,光耦C极电阻可以适当增大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石英钟机芯秒脉冲输出电路,石英钟机芯很容易得到,报废的石英钟一般机芯都可以利用,撤除驱动电机,在原驱 ...

R1,C1,LED(红色)构建一个简单的1.8V左右的供电电路为石英钟提供工作电源

网友C:
用个光耦或三极管放大一下行吗?

网友B:
另外CD4020本身带有反相器可以方便构建晶体振荡器,这样,完全可以省略4069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石英钟机芯秒脉冲输出电路,石英钟机芯很容易得到,报废的石英钟一般机芯都可以利用,撤除驱动电机,在原驱 ...

为什么要用光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另外CD4020本身带有反相器可以方便构建晶体振荡器,这样,完全可以省略4069

然后怎样分频呢?

网友E:
前面用CD4060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用光耦?

交流光耦可以把2HZ的正负(双极性)脉冲转换成1HZ的单极性脉冲

网友F:
4060不启振,通常是两个原因,1是产品质量很多水货,2是电压提到到12v或者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