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简易好用的便携式串口数据显示工具?

楼主(2026-03-23):
如题,在调试产品时,需要借用串口来实时显示ADC采样值或程序处理结果

受测试环境和测试条件限制,不方便使用电脑来监听

求问大家,有没有现成的这种便携式串口数据显示工具?

如果没有,自己做的话,需要进行哪些准备?

目前设想的功能很简单,从MCU处接收串口数据,读取后将其转化为标准输出格式的变量或字符串,显示在显示屏

网友A:
手机 otg ---- ch340 算便携

网友B:
这个我之前也想过,某一个宝有卖的

网友C:
某一个宝上有成品价格不算高有百元内不带屏的不知道好不好用
动手能力强的可用单片机+锂电DIY一个几十成本因为定制肯定更好用。
DIY用51的1元+12864屏5元+锂电5元+其他&运费10元,物理成本可控制在25元内。

网友D:
你是想看数据还是想测试串口?
想看数据直接加一个显示模块就行啦,12864、5110、1602、甚至数码管就行。
想测试串口可以用8266+手机app。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想看数据还是想测试串口?
想看数据直接加一个显示模块就行啦,12864、5110、1602、甚至数码管就行。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E:
自己用一块TFT屏整一个,我用的是800x480的屏,文本、多曲线均可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