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中需要多种时间,一个自增变量可以解决

楼主(2026-03-24):
比如我需要去按键抖动时间,还有各种延时

网友A:
定时器中断做一个基础时间,比如1ms,可以用一个变量或多个变量来满足多个时间需求。

网友B:
一般是按多少个机器周期,

网友C:
楼主真的是奇思妙想呀,一句话就精练地总结了前人的经验

网友D:
在定时中断程序中,这样写程序:(假设0.1ms中断一次)
1、每10次中断,将B_1MS置1.
2、每100次中断,将B_10MS置1.
3、每10000次中断,将B_1S置1.
……
如此你就能得到1ms、10ms、1s三个时间,你只要在主程序识别一下,比如当B_1S=1时,就是1秒到了,记得处理后1秒所要做的事件后,将B_1S清0,下次B_1S再=1时,就又过了1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定时中断程序中,这样写程序:(假设0.1ms中断一次)
1、每10次中断,将B_1MS置1.
2、每100次中断,将B ...

原来可以这样?我是用笨方法  一个功能对应一个自增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按多少个机器周期,

我是之前整ESP32习惯了,用的systick 用新时间减去旧时间,51我用的笨方法,哪个功能需要延时的,我就单独做一个++变量,这样感觉很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