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基板是整个灌铜更好,还是不灌铜更好

楼主:
谢谢大家

网友A(2026-03-25):
低频、大功率、重散热:全灌铜更好,散热强、EMI 好、接地稳。
射频、高压隔离:不灌铜更好,避免寄生电容、爬电风险。
通用折中:局部灌铜,发热区铺铜,敏感区留白。

网友B:
看耐压吧,我一般是耐压允许的话都覆铜,毕竟铜的导热效率是铝的两倍,而且对EMC也有好处,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C:
只要钱不是问题,用铜基板更好。

网友D:
铝是金属,大多情况下无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低频、大功率、重散热:全灌铜更好,散热强、EMI 好、接地稳。
射频、高压隔离:不灌铜更好,避免寄生电容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耐压吧,我一般是耐压允许的话都覆铜,毕竟铜的导热效率是铝的两倍,而且对EMC也有好处,个人见解,仅供 ...

耐压和灌铜?没明白什么关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铝是金属,大多情况下无需。

Okay.............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耐压和灌铜?没明白什么关联

铜皮和铝基板之间有一层绝缘层,他们得导热我不确定,但应该会比铜和铝要差,我觉得不整个铺铜好。另外线路铜皮面积要尽量大,增加线路的附着力。

网友G:
打铝基板大多数情况都是为了散热性能考虑的吧。所以发热区域建议灌铜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铜皮和铝基板之间有一层绝缘层,他们得导热我不确定,但应该会比铜和铝要差,我觉得不整个铺铜好。另外线 ...

你考虑的有道理

网友H:
铺铜不能铺死铜,否则会成天线辐射导致电磁兼容问题,不接地影响静电释放。

网友E(2026-04-29):
引用 网友H:
铺铜不能铺死铜,否则会成天线辐射导致电磁兼容问题,不接地影响静电释放。

不是死铜,是散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