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DC测量问题

楼主(2026-03-26):
想用32自带的ADC去测一个交流电压,电压经过了互感器出来,一直搞不懂,出来的电压是要抬升到0-3.3V才能给ADC吗,还是ADC能直接处理负压,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我们的做法是选一个输出5V的互感器,电阻分压后给STM32

网友B:
对的,必须在0-3.3之间

网友C:
STM32只能测3.3v以下的电压

网友D:
肯定需要运放,偏置互感器小交流信号到STM32ADC的0v~3.3v范围内,直接测互感器出来的小的交流信号,负半周期STM32是测不到的,而且软件上要提高采样率,才可以还原出原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