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锅按开关键会自动断开?

楼主:
依立紫砂锅出现按开机键数码指示显示正常,自动断电,重复开机多次,才能正常开启,因此测绘此电路,请熟悉的朋友分析一下问题;网上OP2223AP芯片资料太少

电阻值没有标出

电阻值没有标出

网友A(2026-03-26):
这图哪儿弄的?有点看不懂

网友B:
OB2223AP应用电路图(适用于12V输出Buck非隔离方案)

网友C:
跟标准电路有差别,主要是78L05OUT接N了 接GND到C4+ IN输入好像是从控制板过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B2223AP应用电路图(适用于12V输出Buck非隔离方案)

跟标准电路差别不小

网友D:
这都产品级的东西了,找它电路图的错误有点过分了吧,要我说你该换个按键试试,没准是按键不行了,换个新的问题就解决了,按键坏掉也很常见啊,都能开启,说明电路正常啊

网友E:
看现象好像电源的问题,先查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7805等元件容量是不是还有,有没有不良
再查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时不时拉低电源电压,烧水类的东西漏水容易出这种问题
再看看有没有元件焊点接触不良,导致电源时有时无

网友F:
C7接的好像不对。还有看着不明白的

网友F:
这种现象一般是电容容量不足的表现

网友G:
楼主描绘的原理图肯定画错了!加热器应该接在可控硅的T2极而不是T1极!T1极应该直接接GND!

网友G:
另外,C4的极性也画错了!应该反过来!因为7805的3脚电位肯定高于2脚电位!

网友G:
R5,R7,R8的阻值是不是错了?1K电阻串联在220V回路中给7805供电你能够保证电阻和7805不烧毁?

网友G:
所以,这个原理图错误太多了!无法分析!

网友C:
7805错了,应该是7905才正确

网友H:
很奇怪的电路图,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产品按图施工只能在中午做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很奇怪的电路图,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产品按图施工只能在中午做

产品肯定不是这个原理图,应该是楼主描绘时出现差错。

网友G:
按电路原理图推测,7805的输入端可能接GND,输出端接芯片供电。2脚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