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用AI8051替换5A60的问题

楼主(2026-03-26):
代码在5A60上面是可以显示的12864,T1中断是正常的。在AI8051上面就不行。12864 的3个控制端都没有信号。T1中断也没有。

网友A:
STC的新一代MCU较前一代都有较大的设置不同!一定要仔细阅读AI8051的说明书,根据MCU不同的设置部分做点笔记(只需针对你要使用的部分,无关的不理会,不然就等于抄书了!)。搞明白后再根据原程序修改,需要修改或添加寄存器设置等,这样才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的新一代MCU较前一代都有较大的设置不同!一定要仔细阅读AI8051的说明书,根据MCU不同的设置部分做点笔 ...

注意事项里面的东西都看了,都做了处理。还是不行

网友B:
AI8051可以在8位和32位切换。

网友C:
看看ai8051是单时钟(1T)的单片机,处理速度快很多,12864这些外设对读写时序有要求,单片机速度快了,读写外设的延时参数要相应延长。

网友D:
STC单片机的IO要初始化才能输出,你是不是忘记初始化了。很多8051并不需要初始化IO。。。。

网友E:
新的MCU的IO需要设置,例如P1M0和P1M1,不想过去是默认的弱上拉

网友F:
先用例程测试下  再移植修改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的MCU的IO需要设置,例如P1M0和P1M1,不想过去是默认的弱上拉

都设置了,就是几个脚没有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ai8051是单时钟(1T)的单片机,处理速度快很多,12864这些外设对读写时序有要求,单片机速度快了,读 ...

现在的问题的不知道啥原因12864的几个控制信号都么有输出,T1也没有中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的不知道啥原因12864的几个控制信号都么有输出,T1也没有中断

你可以在主循环中设置一个测试信号,如对某个引脚取反,看看程序是否运行。

网友G:
AI8051U是32位内核的,要使用C215编译器,其IO上电默认是高阻,要设置才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在主循环中设置一个测试信号,如对某个引脚取反,看看程序是否运行。

试过了,主循环是跑的,很奇怪的是,比如CS1脚是一直高电平,在主循环开始的位置加上CS1 = 0;测试该脚发现有一个非常窄的低脉冲,哎!

楼主:
引用 网友G:
AI8051U是32位内核的,要使用C215编译器,其IO上电默认是高阻,要设置才有输出。

说明书上是有说可以用8位模式的。相关头文件,下载时设定的8BIT模式,代码在5A60上面是正常跑的。相关的IO设置代码也都加上了
就是P4.5P4.6,还有T1中断都莫名的不好使

网友A:
AI8051U芯片本身没有问题,经大家验证过。传统51程序不针对新的设计进行修改肯定不行!只能检查自己的问题,怀疑AI8051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8051U芯片本身没有问题,经大家验证过。传统51程序不针对新的设计进行修改肯定不行!只能检查自己的问题 ...

是在某个宝上面买的两个样品。

网友H:
寄给我,我帮你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主循环是跑的,很奇怪的是,比如CS1脚是一直高电平,在主循环开始的位置加上CS1 = 0;测试该脚发 ...

是加CS1=~CS1,CS1=0只产生一个脉冲。建议把原理图和程序上传,大家才能更好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