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可以实现,实物没反应是为什么啊

楼主(2026-03-26):
零基础小白做项目卡住了,后期可能还有其他问题,急需一个大佬有时间指导一,找不到问题啊。。。目前问题是仿真能够控制舵机动作,实物没有反应。仿真可以实现按下动作舵机,计时后复位,时间内再次按下复位。就是实物不行!!!代码是纯AI的,硬件仿真如图,实物很乱。。。。

楼主:
另外要是有大佬有闲暇时间,可否指导一段时间,毕竟要承受我一段时间的若只骚扰,可以一个模块一个价,也可以全包,不想买。。。还是想学一下,但是怎么这么多潜在坑点,没有经验都不知道如何排除。。。。

网友A:
得一步步排查,输入控制输出是一个最终的效果,第一步得排查你的输入在实物上有没有收到

网友B:
找个能控制实物舵机的例程,对比一下吧,最不顺利的情况下,会需要示波器看波形的

网友C:
没用过该单片机,没看到有上拉电阻,程序里面有拉高吗?

网友D:
仿真就是个笑话,别让费时间在仿真上,以实物为准,看看是不是脉冲宽度太窄了

网友E:
1、仿真和实物晶振频率是否一致;
2、舵机延时时间是否对;
3、这个都需要实现什么功能;
4、用到的所有器件列个表。

网友F:
你就不能把代码传上来?空对空咋可能找到问题?

网友G:
最好用示波器测下各个点的输出波形,小概率情况下也有可能是杜邦线或者面包板接触不良。

网友H:
先在论坛找个舵机例程控制一个舵机,再控制多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仿真和实物晶振频率是否一致;
2、舵机延时时间是否对;
3、这个都需要实现什么功能;

原因找到了,仿真与实物晶振不一致导致仿真可以实物不可,仿真是8MHZ,实物是72MHZ,仿真改成72就可以了。。。
还有面包板中间空格代表不通电。。。调试后也没动作是因为没电。。。
纯小白遇到的都是小白问题,麻烦各位大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就是个笑话,别让费时间在仿真上,以实物为准,看看是不是脉冲宽度太窄了

原因找到了,仿真与实物晶振不一致导致仿真可以实物不可,仿真是8MHZ,实物是72MHZ,仿真改成72就可以了。。。
还有面包板中间空格代表不通电。。。调试后也没动作是因为没电。。。
纯小白遇到的都是小白问题,麻烦各位大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用示波器测下各个点的输出波形,小概率情况下也有可能是杜邦线或者面包板接触不良。

原因找到了,仿真与实物晶振不一致导致仿真可以实物不可,仿真是8MHZ,实物是72MHZ,仿真改成72就可以了。。。
还有面包板中间空格代表不通电。。。调试后也没动作是因为没电。。。
纯小白遇到的都是小白问题,麻烦各位大佬了。。。

楼主:
我在仿真中将芯片的OSC Frequency 参数从8MHZ改成72MHZ波形就和实物一样了,一开始为了仿真实现我的TIM_Prescaler参数是8-1,对应仿真了,但是实物不行。实物72-1才行。现在只有个小问题了,就是刚上电时候按下任何一个按键所有舵机都会乱动,要过好一会才能一个按键控制一个舵机。

屏幕截图 2026-03-29

屏幕截图 2026-03-29

楼主:
这是我的代码。。。基本靠AI,没一点说服力,求大佬批改下。。。。。

网友I:
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学到了真知识

网友J:
你得把代码和原理图放出来才能看出来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原因找到了,仿真与实物晶振不一致导致仿真可以实物不可,仿真是8MHZ,实物是72MHZ,仿真改成72就可以了 ...

是的,STM32F103c8t6内部晶振72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