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SB转232原理图

楼主:
各位大佬有没有知道USB转232模块原理图应该怎么画的,一般都是用的DB9接口,但是现在要连接的设备是USB口的,我没找到232USB接口的相关资料,希望各位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A(2026-03-26):
USB转TTL,然后TTL再转232

网友B:
他们给出的USB转232是芯片给出的应用电路都没有问题,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看你指出来设备带的是USB,并不是说设备带的是232接口,所以你根本不需要USB转232,232都已经基本废弃了,你直接用USB转完串口TTL就够用了,然后可以直接接单片机的串口,要不然你还得需要再把232转回TTL,USB转串口直接使用CH340系列就行了,只需要tx rx的话推荐CH340N,引脚少间距大方便焊接,如果就是需要232,CH340数据手册里给出了连接电路图,有人已经贴出了其中一张图

网友C:
既然设备是USB口,一般都可以直接连接,看看设备管理器中对应的串口号选择这个串口进行连接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