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8g1k08a 写代码问题

楼主(2026-03-26):
stc8g1k08a   我让AI给我写了好多代码都不好使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想 让5.5 按一个开关 短按一下控制 3.2 开关

5.5 长按 按住3秒 控制3.3 开关

我让ai 给我写了一下午 也没有一个能好使的。 不知道为什么  求大神帮帮我

网友A:
你应该先去看看STC样册,然后官方提供样例代码很多的,AI对STC单片机的了解估计还不够。还有用AI写代码别指望它能一字不差,你自己要有点基础,能看懂,能找到问题。

网友B:
AI也是须要学习的,在还没完全了解STC单片机的情况下,它也写不好

网友C:
可能是因为没有设置端口模式,芯片加电默认P3.0、3.1准双向模式,其他端口默认高阻模式。
#include <STC8G.H>
#define d 10//10ms
#define c 300*d//3s

sbit key =P5^5;
sbit LED1=P3^2;
sbit LED2=P3^3;

unsigned int cnt=0;
bit flag;//标志

void Timer0_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1;
}

void main()
{
        P1M0 = 0x00;P1M1 = 0x00;
        P3M0 = 0x00;P3M1 = 0x00;//P3端口模式准双向
        P5M0 = 0x00;P5M1 = 0x00;//P5端口模式准双向
        Timer0_Init();
        while(1)
        {
                if(flag)
                {
                        flag=0;
                        if(key)
                        {
                                if(cnt>d && cnt<c)//短按
                                LED1=~LED1;
                                cnt=0;
                        }
                        else
                        {
                                cnt++;
                                if( cnt==c )      //长按
                                LED2=~LED2;
                                if( cnt>c  )
                                cnt=c+1;
                        }
                }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flag=1;
}

网友D:
也是个AI发帖

网友E:
AI对STC单片机的了解还不够。

网友F:
我也让ai写过代码,冷门器件的读地址明显就是错的,它也不说自己不知道,硬是胡编乱造编像真的一样,
ai写代码有的能用,但要提防它有错的,也不知道它哪学来的错误的环节

网友G:
别人的代码只能参考,不要直接使用

网友H:
用AI前提你得有点基础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也让ai写过代码,冷门器件的读地址明显就是错的,它也不说自己不知道,硬是胡编乱造编像真的一样,
ai写 ...

我也试过问AI,一些电路如何选型,如何设计电路,结果他说了一堆话,芯片有些什么功能,布线注意些什么规则之类的。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结果一查芯片的数据手册,发现他说的大多是错的。

网友J:
ai写的就是一坨,最后还是自己写

网友K:
初学者依赖AI是错误的,哪怕是我们这种做了几十年单片机的,AI的程序还是要仔细分析甄别,好多都有错误,主要是参考其思维逻辑。

网友L:
其实,还有个比AI靠谱的网站叫淘宝,不行可以不付的。
连个代码都没有就问,算命呢

网友M:
其实是国内的AI比较弱智,千万不要太依赖AI,你得有自己的判断,你的要求按说直接看STC-ISP里的历程就可以了啊,就一个IO口输入和输出的例程就够了,那里应该有按键的代码,触发了打开计时器,断开了看看计时器是不是过了3秒,没超过就是短按,超过了就是长按,直接复制STC-ISP里的代码都够用,学习STC研究它那些例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