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神们有关于这个数码管的驱动方式

楼主(2026-03-28):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数码管省了4个IO口,低4位段码共阳,高4位段码共阴。当需要某一位点亮时,当前COM设推挽模式,其他三个COM全部设高阻模式。当前COM前2/1时间高电平,送低4位共阳段码,后2/1时间低电平;送高4位共阴段码。如此轮换。

网友B:
这种比12脚的便宜?便宜多少?

网友C:
查理复用

网友D:
万能驱动方式,首选 《查理复用法》,不管什么样的LED组合都能用的上。。

网友E:
麻烦告诉一下这个数码管的型号,某个宝上面搜了,似乎不多见

网友F:
第一次见,与传统的还真不一样。

网友G:
能讲讲4条线驱动4位数码管吗?

网友H:
这种数码管的驱动方式相对较复杂,先从研究如何显示1开始吧

网友C:
找找查理复用数码管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能讲讲4条线驱动4位数码管吗?

4条线没可能直接驱动4位数码管,除非另加电路。

网友I:
本坛内有查理复用的案例,自行查找并修改即可。
这类数码管常见于充电宝和MP3播放器一类的产品中。

网友J:
这种数码管驱动起来纯粹烧脑过程,耗费大量的单片机数据表空间,就为了省几个引脚,更不省io口,谈不上学习编程,如果楼主不是被老板逼着为了上百万的产量每个省几分钱成本,业余玩玩不要用这种数码管

网友K:
DP5,DP6分开驱动,专用设计

网友L:
非常简单

网友M:
这种现在也挺常见的吧,我看充电宝上用的188数码管都是这种单排管脚的,占用的IO引脚少,我虽然没用过,但是本质上都是高低电平驱动的,你直接把这些脚接在IO口上就能驱动,写1和0就能构成电平差,IO口5ma还是有的,理论上最低一次点亮16个,90ma,问题不大,反正本质都是扫描驱动,自己点亮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