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NST1001数字脉冲输出型温度传感器实验

楼主:
在一定周期内对传感器输出的脉冲计数,计算成温度值。通过0.91寸的12832 OLED显示并用串口发送。非常好用

网友A(2026-03-30):
#include "STC8H.H"

#define uint8_t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_t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count=0;
unsiged int dat=0;
unsigned char sendBuf[5];

uint8_t code zk[]=
{
/*  "0"  Gulim12 8x16   -0-*/
0x00,0xF0,0x08,0x04,0x04,0x04,0x08,0xF0,0x00,0x0F,0x10,0x20,0x20,0x20,0x10,0x0F,
/*  "1"  Gulim12 8x16   -15-*/
0x00,0x00,0x08,0x08,0xF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
/*  "2"  Gulim12 8x16   -31-*/
0x00,0x30,0x08,0x04,0x04,0x04,0x88,0x7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20,0x20,
/*  "3"  Gulim12 8x16   -47-*/
0x00,0x10,0x08,0x84,0x84,0x84,0x48,0x30,0x00,0x08,0x10,0x20,0x20,0x20,0x11,0x0E,
/*  "4"  Gulim12 8x16   -63-*/
0x00,0x80,0x60,0x18,0x04,0xFC,0x00,0x00,0x06,0x05,0x04,0x04,0x04,0x3F,0x04,0x04,
/*  "5"  Gulim12 8x16   -79-*/
0x00,0xFC,0x84,0x44,0x44,0x44,0x84,0x04,0x00,0x09,0x10,0x20,0x20,0x20,0x10,0x0F,
/*  "6"  Gulim12 8x16   -95-*/
0x00,0xF0,0x88,0x44,0x44,0x44,0x88,0x10,0x00,0x0F,0x10,0x20,0x20,0x20,0x10,0x0F,
/*  "7"  Gulim12 8x16   -111-*/
0x00,0x04,0x04,0x04,0x84,0x64,0x14,0x0C,0x00,0x00,0x00,0x3C,0x03,0x00,0x00,0x00,
/*  "8"  Gulim12 8x16   -127-*/
0x00,0x30,0x48,0x84,0x84,0x84,0x48,0x30,0x00,0x0E,0x11,0x20,0x20,0x20,0x11,0x0E,
/*  "9"  Gulim12 8x16   -143-*/
0x00,0xF0,0x08,0x04,0x04,0x04,0x08,0xF0,0x00,0x08,0x11,0x22,0x22,0x22,0x11,0x0F,
/*  "."  Gulim12 8x16   -15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0C,0x00,0x00,0x00,
/*  ":"  Gulim12 8x16   -175-*/
0x00,0x00,0x00,0x3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0C,0x00,0x00,0x00,
/*  "%"  Gulim12 8x16   -191-*/
0x00,0x18,0x24,0x24,0x98,0x40,0x20,0x00,0x00,0x04,0x02,0x19,0x24,0x24,0x18,0x00,

/*  "A"  Gulim12 8x16   -207-*/
0x00,0x00,0xC0,0x38,0xE0,0x00,0x00,0x00,0x20,0x3C,0x23,0x02,0x02,0x27,0x38,0x20,//A 33
/*  "B"  Gulim12 8x16   -223-*/
0x08,0xF8,0x88,0x88,0x88,0x70,0x00,0x00,0x20,0x3F,0x20,0x20,0x20,0x11,0x0E,0x00,//B 34
/*  "C"  Gulim12 8x16   -239-*/
0xC0,0x30,0x08,0x08,0x08,0x08,0x38,0x00,0x07,0x18,0x20,0x20,0x20,0x10,0x08,0x00,//C 35
/*  "D"  Gulim12 8x16   -255-*/
0x08,0xF8,0x08,0x08,0x08,0x10,0xE0,0x00,0x20,0x3F,0x20,0x20,0x20,0x10,0x0F,0x00,//D 36
/*  "E"  Gulim12 8x16   -271-*/
0x08,0xF8,0x88,0x88,0xE8,0x08,0x10,0x00,0x20,0x3F,0x20,0x20,0x23,0x20,0x18,0x00,//E 37
/*  "F"  Gulim12 8x16   -287-*/
0x08,0xF8,0x88,0x88,0xE8,0x08,0x10,0x00,0x20,0x3F,0x20,0x00,0x03,0x00,0x00,0x00,//F 38
/*  "G"  Gulim12 8x16   -303-*/
0xC0,0x30,0x08,0x08,0x08,0x38,0x00,0x00,0x07,0x18,0x20,0x20,0x22,0x1E,0x02,0x00,//G 39
/*  "H"  Gulim12 8x16   -319-*/
0x08,0xF8,0x08,0x00,0x00,0x08,0xF8,0x08,0x20,0x3F,0x21,0x01,0x01,0x21,0x3F,0x20,//H 40
/*  "I"  Gulim12 8x16   -335-*/
0x00,0x08,0x08,0xF8,0x08,0x08,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I 41
/*  "J"  Gulim12 8x16   -351-*/
0x00,0x00,0x08,0x08,0xF8,0x08,0x08,0x00,0xC0,0x80,0x80,0x80,0x7F,0x00,0x00,0x00,//J 42
/*  "K"  Gulim12 8x16   -367-*/
0x08,0xF8,0x88,0xC0,0x28,0x18,0x08,0x00,0x20,0x3F,0x20,0x01,0x26,0x38,0x20,0x00,//K 43
/*  "L"  Gulim12 8x16   -383-*/
0x08,0xF8,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3F,0x20,0x20,0x20,0x20,0x30,0x00,//L 44
/*  "M"  Gulim12 8x16   -399-*/
0x08,0xF8,0xF8,0x00,0xF8,0xF8,0x08,0x00,0x20,0x3F,0x00,0x3F,0x00,0x3F,0x20,0x00,//M 45
/*  "N"  Gulim12 8x16   -415-*/
0x08,0xF8,0x30,0xC0,0x00,0x08,0xF8,0x08,0x20,0x3F,0x20,0x00,0x07,0x18,0x3F,0x00,//N 46
/*  "O"  Gulim12 8x16   -431-*/
0xE0,0x10,0x08,0x08,0x08,0x10,0xE0,0x00,0x0F,0x10,0x20,0x20,0x20,0x10,0x0F,0x00,//O 47
/*  "P"  Gulim12 8x16   -447-*/
0x08,0xF8,0x08,0x08,0x08,0x08,0xF0,0x00,0x20,0x3F,0x21,0x01,0x01,0x01,0x00,0x00,//P 48
/*  "Q"  Gulim12 8x16   -463-*/
0xE0,0x10,0x08,0x08,0x08,0x10,0xE0,0x00,0x0F,0x18,0x24,0x24,0x38,0x50,0x4F,0x00,//Q 49
/*  "R"  Gulim12 8x16   -479-*/
0x08,0xF8,0x88,0x88,0x88,0x88,0x70,0x00,0x20,0x3F,0x20,0x00,0x03,0x0C,0x30,0x20,//R 50
/*  "S"  Gulim12 8x16   -495-*/
0x00,0x70,0x88,0x08,0x08,0x08,0x38,0x00,0x00,0x38,0x20,0x21,0x21,0x22,0x1C,0x00,//S 51
/*  "T"  Gulim12 8x16   -511-*/
0x18,0x08,0x08,0xF8,0x08,0x08,0x18,0x00,0x00,0x00,0x20,0x3F,0x20,0x00,0x00,0x00,//T 52
/*  "U"  Gulim12 8x16   -527-*/
0x08,0xF8,0x08,0x00,0x00,0x08,0xF8,0x08,0x00,0x1F,0x20,0x20,0x20,0x20,0x1F,0x00,//U 53
/*  "V"  Gulim12 8x16   -543-*/
0x08,0x78,0x88,0x00,0x00,0xC8,0x38,0x08,0x00,0x00,0x07,0x38,0x0E,0x01,0x00,0x00,//V 54
/*  "W"  Gulim12 8x16   -559-*/
0xF8,0x08,0x00,0xF8,0x00,0x08,0xF8,0x00,0x03,0x3C,0x07,0x00,0x07,0x3C,0x03,0x00,//W 55
/*  "X"  Gulim12 8x16   -575-*/
0x08,0x18,0x68,0x80,0x80,0x68,0x18,0x08,0x20,0x30,0x2C,0x03,0x03,0x2C,0x30,0x20,//X 56
/*  "Y"  Gulim12 8x16   -591-*/
0x08,0x38,0xC8,0x00,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20,0x3F,0x20,0x00,0x00,0x00,//Y 57
/*  "Z"  Gulim12 8x16   -607-*/
0x10,0x0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0x20,0x38,0x26,0x21,0x20,0x20,0x18,0x00,//Z 58

/*  "sui"  song12 16x16   623--*/
0x00,0xFE,0x22,0x5A,0x86,0x08,0x10,0x44,0x24,0xF4,0x2C,0x27,0x24,0xE4,0x04,0x00,
0x00,0xFF,0x04,0x08,0x87,0x41,0x3F,0x40,0x80,0xBF,0x85,0x95,0xA5,0x9F,0x80,0x00,
/*  "yuan"  song12 16x16   -655-*/
0x20,0x30,0xAC,0x63,0x30,0x00,0x20,0x2C,0xAB,0x6A,0xAA,0x2A,0x3A,0x26,0xA0,0x00,
0x22,0x67,0x22,0x12,0x12,0x00,0x49,0x49,0x24,0x52,0x89,0x7F,0x02,0x0D,0x10,0x00,
/*  "zhai"  song12 16x16   -687-*/
0x80,0x84,0x84,0x44,0x4C,0x54,0x25,0x26,0x24,0x54,0x4C,0x44,0x84,0x84,0x80,0x00,
0x00,0x00,0xF8,0x09,0x09,0x7D,0x0B,0x09,0x79,0x09,0x49,0x89,0x78,0x00,0x00,0x00,
/*  "ju"  song12 16x16   -719-*/
0x00,0x00,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F2,0x92,0x92,0x92,0x9E,0x80,0x80,0x00,
0x40,0x30,0x0F,0x00,0xFC,0x44,0x44,0x44,0x47,0x44,0x44,0x44,0xFC,0x00,0x00,0x00,
/*  "shi"  song12 16x16   -751-*/
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F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
0x00,0x00,0x40,0x40,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40,0x40,0x00,0x00,0x00,
/*  "℃"  16X16   -783-*/
0x00,0x0C,0x12,0x12,0x0C,0xC0,0x20,0x10,0x10,0x10,0x10,0x10,0x20,0x4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20,0x20,0x20,0x10,0x08,0x00,0x00,
/*  "%"  16X16   -815-*/
0x00,0x00,0x38,0x44,0x44,0x44,0x38,0x00,0x80,0x40,0x20,0x10,0x0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0,0x08,0x04,0x02,0x01,0x00,0x1C,0x22,0x22,0x22,0x1C,0x00,0x00,
/*  " "  8x16   -84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sbit DQ=P3^2;
sbit SDA=P1^0;
sbit SCL=P1^1;

//**********函数声明********//
void chushihua();
void Delay1000ms(void);
void delay1us();
void i2c_Start();
void i2c_Stop();
void Write_i2c_Byte(uint8_t i2c_Byte);
void Write_i2c_Cmd(uint8_t i2c_Cmd);
void Write_i2c_Data(uint8_t i2c_Data);
void Init_ssd1306_32();
void Clear_top();
void Clear_buttom();
void Write_8X16(uint8_t c0,uint8_t aa,uint16_t add);
void Write_16X16(uint8_t c0,uint8_t aa,uint16_t add);
//**************************//

void chushihua()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35毫秒@11.0592MHz
        TH0 = 0x82;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0;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IT1=1;
        EX0=1;
        EA=1;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9600@11.0592MHz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E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35ms采集周期
{
        EX0=0;    //关闭外中断0
        TR0=0;    //关闭定时器0
        dat=count;//转存计数值
        count=0;
        EX0=1;    //开外中断0
}

void int0_isr()interrupt 0
{
        if(DQ==0)
        {
          count++;
          TR0=1;
        }
}

void Delay1000ms(void)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k;

        i = 57;
        j = 27;
        k = 112;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us()//1us@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i = 1;
        while (--i);
}

void i2c_Start()
{
   SCL=1;
   delay1us();
   SDA=1;
   delay1us();
   SDA=0;
   delay1us();
   SCL=0;
}

void i2c_Stop()
{
   SCL=0;
   delay1us();
   SDA=0;
   delay1us();
   SCL=1;
   delay1us();
   SDA=1;
}

void Write_i2c_Byte(uint8_t i2c_Byte)
{
    uint8_t i;
    for(i=0;i<8;i++)
    {
      if(i2c_Byte & 0x80)
      SDA=1;
      else
      SDA=0;
      delay1us();
      SCL=1;
      delay1us();
      SCL=0;
      delay1us();
      i2c_Byte<<=1;
    }
      SDA=1;
      delay1us();
      SCL=1;
      delay1us();
      SCL=0;
}

void Write_i2c_Cmd(uint8_t i2c_Cmd)
{
   i2c_Start();
   Write_i2c_Byte(0x78);
   Write_i2c_Byte(0x00);
   Write_i2c_Byte(i2c_Cmd);
   i2c_Stop();
}

void Write_i2c_Data(uint8_t i2c_Data)
{
   i2c_Start();
   Write_i2c_Byte(0x78);
   Write_i2c_Byte(0x40);
   Write_i2c_Byte(i2c_Data);
   i2c_Stop();
}

void Init_ssd1306_32()
{
    Write_i2c_Cmd(0xAE);
    Write_i2c_Cmd(0x20);
    Write_i2c_Cmd(0x00);
    Write_i2c_Cmd(0xb0);
    Write_i2c_Cmd(0xc8);
    Write_i2c_Cmd(0x00);
    Write_i2c_Cmd(0x10);
    Write_i2c_Cmd(0x40);
    Write_i2c_Cmd(0x81);
    Write_i2c_Cmd(0xdf);
    Write_i2c_Cmd(0xa1);
    Write_i2c_Cmd(0xa6);
    Write_i2c_Cmd(0xa8);
    Write_i2c_Cmd(0x1F);
    Write_i2c_Cmd(0xa4);
    Write_i2c_Cmd(0xd3);
    Write_i2c_Cmd(0x00);
    Write_i2c_Cmd(0xd5);
    Write_i2c_Cmd(0xf0);
    Write_i2c_Cmd(0xd9);
    Write_i2c_Cmd(0x22);
    Write_i2c_Cmd(0xda);
    Write_i2c_Cmd(0x12);
    Write_i2c_Cmd(0xdb);
    Write_i2c_Cmd(0x20);
    Write_i2c_Cmd(0x8d);
    Write_i2c_Cmd(0x14);
    Write_i2c_Cmd(0xDA);
    Write_i2c_Cmd(0x02);
    Write_i2c_Cmd(0xaf);
}

void Clear_top()
{
     uint16_t i;
     Write_i2c_Cmd(0x22);
     Write_i2c_Cmd(0xb0);
     Write_i2c_Cmd(0xb1);
     Write_i2c_Cmd(0x21);
     Write_i2c_Cmd(0);
     Write_i2c_Cmd(127);
     for(i=0;i<512;i++) Write_i2c_Data(0x00);
}

void Clear_buttom()
{
      uint16_t i;
      Write_i2c_Cmd(0x22);
      Write_i2c_Cmd(0xb2);
      Write_i2c_Cmd(0xb3);
      Write_i2c_Cmd(0x21);
      Write_i2c_Cmd(0);
      Write_i2c_Cmd(127);
      for(i=0;i<512;i++) Write_i2c_Data(0x00);
}

void Write_8X16(uint8_t c0,uint8_t aa,uint16_t add)
{
      uint8_t m;
      Write_i2c_Cmd(0x22);
      Write_i2c_Cmd(c0);
      Write_i2c_Cmd(c0+1);
      Write_i2c_Cmd(0x21);
      Write_i2c_Cmd(aa);
      Write_i2c_Cmd(aa+7);
      for(m=0;m<16;m++) Write_i2c_Data(zk[add++]);
}

void Write_16X16(uint8_t c0,uint8_t aa,uint16_t add)
{
      uint8_t m;
      Write_i2c_Cmd(0x22);
      Write_i2c_Cmd(c0);
      Write_i2c_Cmd(c0+1);
      Write_i2c_Cmd(0x21);
      Write_i2c_Cmd(aa);
      Write_i2c_Cmd(aa+15);
      for(m=0;m<32;m++) Write_i2c_Data(zk[add++]);
}
//*******************************//

void main()
{
        float wendu;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i;

        chushihua();
        Init_ssd1306_32();
  Clear_top();
  Clear_buttom();

  Write_8X16(0xb0,8,511);//T温度
  Write_8X16(0xb0,16,271);//E
  Write_8X16(0xb0,24,399);//M
  Write_8X16(0xb0,32,447);//P
  Write_8X16(0xb0,40,175);//:

        while(1)
        {
                if(dat>=801)//正温度/801对应0度
                {
                        wendu=(dat-801)*0.0625;
                }
                else        //负温度/801对应0度
                {
                        wendu=(801-dat)*0.0625;
                }
                temp=wendu*100;//扩大100倍

                sendBuf[0]=temp/10000%10;
                sendBuf[1]=temp/1000%10;
                sendBuf[2]=temp/100%10;
                sendBuf[3]=temp/10%10;
                sendBuf[4]=temp%10;

                Delay1000ms();
    P35=~P35;

                for(i=0;i<5;i++)
                {
                        SBUF=sendBuf[i];//串口发送
                        while(TI==0);
                        TI=0;
                }

                if(sendBuf[0]>0)
                {
                 Write_8X16(0xb2,0*8,sendBuf[0]*16);
                }
                else
                {
                 Write_8X16(0xb2,0*8,847);//显示" "消零
                }
                 Write_8X16(0xb2,1*8,sendBuf[1]*16);
                 Write_8X16(0xb2,2*8,sendBuf[2]*16);
                 Write_8X16(0xb2,3*8,10*16);//"."
                 Write_8X16(0xb2,4*8,sendBuf[3]*16);
                 Write_8X16(0xb2,5*8,sendBuf[4]*16);
                 Write_16X16(0xb2,6*8,78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