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9c52RC与ch340c的连接问题

楼主(2026-03-31):
我是ch340c的txd和rxd跟单片机的txd和rxd,在画原理图加拨动开关的时候忘了反接,现在pcb已经打出来了,除了切线飞线还有什么办法补救吗?如果不要开关,直接把他们两相连,对后续的功能使用可以有哪些影响?我也是刚开始学单片机,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希望各位老师可以帮我解答疑惑。

网友A:
如果觉得不好看,可以飞在开关底下

网友B:
厉害,初学就会pc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觉得不好看,可以飞在开关底下

不好飞,开关底下飞的话,开关就不好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初学就会pcb了

我是原本就会画pcb,硬件我也懂一些,就是单片机我还没入门。

网友C:
既然是插针的,直接把开关取下来,焊排针就搞定了,其实这里没必要放开关,直接连线就可以,外部使用串口这个ch340对它没影响,相当于并了个CH340,外部使用时,CH340也能获得数据,完全不影响外部使用,arduino系列和树莓派pico ESP32,esp8266都是外部使用时,并了个串口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