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芯片的密码如何解除

楼主(2026-03-31):
    如题,注意,是密码解除不是解密,不是解密,不是解密。
    在咸鱼上淘了几个旧DSP芯片,型号是TMS320F2812。自己做了一个最小系统板,烧录时发现这几个芯片是加密的。我不是想解密,我只是想擦除它,清空它,然后烧录自己的程序上去。需要特别说明的是,TMS的芯片,和STM32的不同,STM32的加密后只是无法读出,是可以擦除清空的。TMS的则是加密后连接烧录软件都显示错误,也就无法继续执行擦除了。
    之前用过TMS320F28035和TMS320F28335,它们的处理方式是:在芯片上电时把某个BOOT引脚拉低,然后进入诊断模式(有些叫等待模式Wait Mode),然后就可以执行擦除了(全擦除,密码也就没了,就可以烧录自己的程序了)。
    只是这个TMS320F2812,我本以为它也是和上面的一样,但看了它的手册后发现,它的BOOT模式里居然没有诊断模式。。。。。。这个就相当头大了。
    请问论坛里的高手们,谁用过这个系列的芯片,能否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AI说这老芯片不能解码也就罢了,它解释时还引用了你对F28035的做法,相当于递归解释。不过能找到以前给它们烧录的程序吗?

网友B:
试试这个办法:芯片打磨,药水腐蚀,漏出窗口,紫外线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说这老片子不能解码也就罢了,它解释时还引用了你对F28035的做法,相当于递归解释。不过能找到以前给它们 ...

谢谢,这个和里面的老程序关系不大,我只是想擦除芯片里的老程序,不用保留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办法:芯片打磨,药水腐蚀,漏出窗口,紫外线擦除。

谢谢,我相信肯定是有正常的擦除方法的,只是我水平有限没找到。

网友C:
买新的芯片,完美解决,省时间就是省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新的芯片,完美解决,省时间就是省钱

高见!

网友B:
我的一个客户手里大约有几万片拆机的因为加密不能擦除?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和里面的老程序关系不大,我只是想擦除芯片里的老程序,不用保留它。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不管出于什么阶段的老程序,都可能在其中找到密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个客户手里大约有几万片拆机的因为加密不能擦除?怎么办?

看型号,新款的有可能擦除,旧款从原理上没密码应该不能,但如果有编译后的程序,有可能在其中找到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不管出于什么阶段的老程序,都可能在其中找到密码。

是的,确实有程序可以通过CCS查密码,可我这里是买的地摊货,没有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个客户手里大约有几万片拆机的因为加密不能擦除?怎么办?

也是TMS的吗?这个要看具体型号,我目前接触的TMS的型号,除了TMS320F281*,别的都是可以擦除程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TMS的吗?这个要看具体型号,我目前接触的TMS的型号,除了TMS320F281*,别的都是可以擦除程序的。

是的,所以楼主的意思????
反正我试了,我说的可以,适合破解,不适合批量擦除真的几万片,不忽悠!谁有好方法,可以带价私聊,同时希望楼主成功,找到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TMS的吗?这个要看具体型号,我目前接触的TMS的型号,除了TMS320F281*,别的都是可以擦除程序的。

带ID的,尤其4个的,写入后很难

网友E:
一次性解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确实有程序可以通过CCS查密码,可我这里是买的地摊货,没有程序。

还有啊,豆包说可以破解,给了方案,如果试过了,也留个言,让我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啊,豆包说可以破解,给了方案,如果试过了,也留个言,让我学习一下。

      至今没有找到,即使是在厂家的论坛里,也没有解决方法。看来这种TMS320F后面跟4位数字的(如2810,2811,2812),似乎设计时就是这么打算的,如果没有密码,连擦除都不允许。TMS320F后面跟5位数字的(如28335,28305),则可以擦除。
     豆包说的破解,只适用于你有芯片里的程序的HEX文件。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HEX文件找回密码。

网友B:
我觉得就不要想免费的办法了,这8个口令基本无解。28335也是如此
专业解密不符合你的要求,另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就不要想免费的办法了,这8个口令基本无解。28335也是如此
专业解密不符合你的要求,另算

      我刚才又去试了一遍,您说的是对的,28035和28335同样也不行。之前被我认为成功的擦除,实际上只是我设置密码失败。
     现在的结论就是:这种芯片如果加密了,是无法擦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