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工程师电子零件也多,大家是用什么方法分类且不乱的

楼主(2026-04-01):
比如贴片件如何收纳,有什么收纳神器吗

网友A:
找那种有小格子的盒子,多买一点

网友B:
我一般用样品本,一页12行,20页一本;每行约1.45cm高尤其适用于放宽8mm的贴片器件盘料。

网友C:
分得再好,一周就乱了,除非不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得再好,一周就乱了,除非不搞了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D:
家里人吃药剩下来的小药瓶收集起来;
平时吃的罐装零食剩下来的瓶瓶罐罐收集起来;
甚至带盖的那种PP塑料快餐盒。

如果想统一规格齐整点,就买一批分装瓶样品瓶曲奇饼干盒

网友E:
贴片元件样品本确实很好用!电阻,电容各买几本贴上标签。0603,1206,0805分别成册。我比较喜欢用1206和0603两个封装,电感用的比较少

网友E:
另外,IC类可以用塑料零件收纳盒。当然,小格多个零件收纳盒也可以装贴片元件。一个外盒里面有几十个独立或者4联小盒。分门别类很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贴片元件样品本确实很好用!电阻,电容各买几本贴上标签。0603,1206,0805分别成册。我比较喜欢用1206和0603 ...

为了不搞太复杂的型号,我都统一用0805,毕竟手焊还是好点,1206除非功率型。0603稍微小了点,折中吧,统一0805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为了不搞太复杂的型号,我都统一用0805,毕竟手焊还是好点,1206除非功率型。0603稍微小了点,折中吧,统 ...

0805对电路板布局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有些设计很难布下0805元件。0402手工可焊性差。0603的手工可焊性还是可以的。所以,我通常使用0603封装,少量阻值不确定的电阻元件选择1206或者0805封装。况且使用PTC发热板配合锡浆焊接0603贴片也很方便

网友G:
无所谓,用得多怎么都不乱,常不用怎么都呵呵

网友H:
买元件盒和自封袋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为了不搞太复杂的型号,我都统一用0805,毕竟手焊还是好点,1206除非功率型。0603稍微小了点,折中吧,统 ...

0603以下 新手建议用0.2mm特尖烙铁头与镊子+显微镜操作

网友I:
引用 网友E:
0805对电路板布局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有些设计很难布下0805元件。0402手工可焊性差。0603的手工可焊性还是 ...

0402手工可焊性差? 你用的是烙铁头2元1支的普通头还是20元1支的特尖头? 显微镜有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I:
0402手工可焊性差? 你用的是烙铁头2元1支的普通头还是20元1支的特尖头? 显微镜有吗?

有几个人用显微镜辅助焊接?0603能够应付绝大多数应用足够

网友E:
引用 网友I:
0603以下 新手建议用0.2mm特尖烙铁头与镊子+显微镜操作

应该是放大镜吧,花大价钱购置显微镜不是那么容易。0402元件用一字烙铁头同时加热2个焊盘也能够焊接。

网友J:
如果是个人DIY使用,其实绝大数的场景是没有PCB体积的限制的,综合焊接,成本,我倾向于使用0805的封装,相对好焊接,也便宜, 0603也是可以, 为了方便购买和保存尽量统一用同一种封装料, 但是在一些开源项目上,有些用0603,有些用0402,甚至还有更小封装的,又没有外壳体积限制,不明白为何非得追求PCB极致的小?我复刻了一些项目,因此购买了一大堆各种封装,买装贴片的集成在一起哪种零件盒,便宜的不想要,看中的又贵,买了一些小试管保存,倒是便宜,也能密封防潮,就是不好摆放,现在手里0402,0603,0805,1206,2512都有,电阻电容一大堆,还有各种封装的芯片,不下决心花钱,确实不好办,还有,个人这些元件如何在电脑上管理也是个问题,经常重复购买已有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IC类可以用塑料零件收纳盒。当然,小格多个零件收纳盒也可以装贴片元件。一个外盒里面有几十个独立或 ...

这个塑料盒 怕ESD不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放大镜吧,花大价钱购置显微镜不是那么容易。0402元件用一字烙铁头同时加热2个焊盘也能够焊接。

0402 0201用于空间极其紧张或Ghz信号阻抗端接电阻,普通板建议不要小于0603,显微镜能看清楚焊点质量。

网友K:
我这里有个法子:使用chatgpt的图像识别视觉分类功能,那边会有相对专业的分类方式,不容易弄混,而且高效不用一个个选填。强推,我是这样吧杂乱的元器件分好类的。

网友L:
元件买足够用就好!多的占地还浪费时间!整理、存档、查找太麻烦了!下次使用还不一定够量,用存的可以直接扔了!

如果确实不愿扔了~封口袋+型号标签、、然后随便找个铁盒,全都往里放就可以了~

网友J:
用这个装小电阻电容,密封也好,就是不好收纳,占地方

网友M:
引用 网友E:
0805对电路板布局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有些设计很难布下0805元件。0402手工可焊性差。0603的手工可焊性还是 ...

0805我都感觉费劲

网友N:
有没有用不完就丢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