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貌请教 在得到功能需求后怎么知道要用哪些芯片或电路?

楼主(2026-04-02):
我想请问各位硬件大佬,你们在得到一个功能需求后,是怎么知道要用哪些芯片或者电路的?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利用,还是说纯靠经验

网友A:
这是个经验活,没有经验就多问,等到你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拿到要求,心里基本就有元件清单了,这种东西,只可意会,没法言传

网友B:
与其说搞电路,还不说是玩的电子原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经验活,没有经验就多问,等到你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拿到要求,心里基本就有元件清单了,这种东西,只可意 ...

有些元件还是项目经历后积累

网友C:
都在答非所问

网友D:
假设你是个木匠,客人说要打一把太师椅,你觉得怎么样知道需要哪些材料?
假设你是个厨师,客人说要吃回锅肉,你觉得怎么知道需要哪些材料?
假设你是个建筑师,客户说要盖个三房两厅,你觉得怎么知道需要哪些材料?

网友E:
熟练掌握电子零件的原理和使用,还必须有一定的电路设计经验。

网友F:
实现同一个目标的方案比较多。芯片的选择余地也很多。可根据实际细分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方案

楼主:
哥,您有何见解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哥,您有何见解

还可以发挥超能力,外包或者雇人

网友H:
1纯靠经验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假设你是个木匠,客人说要打一把太师椅,你觉得怎么样知道需要哪些材料?
假设你是个厨师,客人说要吃回锅 ...

正解。不靠经验,全凭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