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3.3转出的电压为3.57,电路运行罢工

楼主:
刚焊接完是好的,过一会AMS1117-3.3应该坏了,换一个新的以后过一会还是坏了,转不了3.3V,是3.57V左右,每次运行一会整个系统就罢工了,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A(2026-04-03):
STM32 是3.3v单片机 ,你其他器件都是5V供电,可能是I/O倒灌电压,尤其是蓝牙模块串口,需要电压统一到3.3v供电,ADXL345手册供电电压最高3.6v你也接5v?

网友B:
只看出CPU模块电源输入少去耦电容,及VBAT电压接错

网友C:
单片机模块的3.3V是输出,模块上有一个5V转3.3V的芯片,把单片机模块的3.3V连接线都切断

网友D:
STM32单片机的VBAT引脚你也敢接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