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CD12864驱动使用5V驱动问题

楼主(2026-04-04):
之前做的oled12864是使用的ssd1306驱动芯片,这个芯片我直接给5v供电,用着也没什么问题

这次是用LCD12864,芯片是ST7567,手册上写的是使用3.0V-3.6V,这次用的电压是3.7V-4.2V之间
还是想省掉一个稳压芯片,为了保险起见在电源上串上一个小电阻,请问这样有什么不妥,串联电阻使用多大的

网友A:
你就不能串两个二极管吗

网友B:
因为电池的输出电压会随着放电深度下降,这会导致12864的显示对比度改变而显示异常,所以没有你说的这个样子使用的。XC6206很便宜的,电路也超简单

网友C:
串联电阻這樣外部綫性隔離,成本上去了

网友D:
12864负载是芯片随执行的不同指令导通的晶体管数量与像素点导通数量 电流也不同,必须接降压芯片供电。

网友E:
不单是供电限制在3.6V, 输入的控制信号也是限制在3.6V.
看你供电电压, 是单个锂电池, 完全可以加个3.3V的稳压芯片.

网友F:
从综合成本上来说不划算

网友G:
要串电阻的话,要考虑这个电阻应该分多大的电压在上面?
那就要看电路的电流了。
如果电流不是一直稳定的,一会高一会低呢?
再说了,你说用的电压是3.7-4.2V,那电压不固定,显示亮度也不固定。
一颗LDO就几毛钱,风险和收益自己评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