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文件和BIN文件

楼主(2026-04-05):
以前一直没有使用BIN文件,偶然之间发现BIN文件比HEX文件小很多,问一下诸位道友,如果HEX文件超过单片机的FLASH了,生成BIN文件来刷进单片机是不是就不用换更大FLASH的单片机了,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试验

网友A:
只能说,HEX文件的大小不等于实际写入ROM的数据大小。。。
其它的你自己去求证。。。

网友B:
HEX文件是一个文本文件,打开程序会转换成BIN文件,两者的长度差别会很大(特别是汇编写的程序,几十个字节的HEX可以展开成64K的BIN),详情可以网搜参考INTEL HEX文件格式。

网友C:
HEX文件包含了bin数据以及数据对应的地址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