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ED使用PWM驱动

楼主:
这个LED使用PWM驱动,可以调节亮度,我只要控制在低亮度范围,请问还需要串连电阻吗

网友A(2026-04-06):
PWM驱动是可以调低亮度,问题是你不是固定低亮度使用的啊,如果调高亮度,你怎么确保通过LED的电流在安全范围以内?到时候要么烧单片机的IO口要么烧LED,为了省一个那么便宜的电阻,值得冒这个险吗?

网友B: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驱动,为了安全应当串接300欧电阻。经常有人炫技采用一些非常规电路,其实是牺牲可靠性换来的蝇头小利,不值得。等你以后吃够苦头就知道什么叫冗余设计。

网友C:
高电平5V,LED压降大概1.3V左右(灯不同有细微差距),多出来的3.7V,你打算让谁来承受。另外你电池低压提示,不应该是电压不足时亮灯吗,你要调亮度干嘛?这点亮度不足以指示你的电池电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驱动,为了安全应当串接300欧电阻。经常有人炫技采用一些非常规电路,其实是牺牲可靠性换 ...

单片机IO输出电流是有限制的,才200uA,再通过PWM调节IO输出电流必定小于IO输出的上限,现在的问题是只要LED在我想要亮度范围之内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IO输出电流是有限制的,才200uA,再通过PWM调节IO输出电流必定小于IO输出的上限,现在的问题是只要 ...

STC8H系列MCU的IO口在准双向模式高电平输出电流很有限,不足以驱动LED发出正常亮度,如果设置推挽模式不加限流电阻,直接采用PWM方式驱动LED调光会有3楼所述风险。如果对LED亮度要求不是太高,可以设置所用端口为高阻模式,再利用内部4K上拉电阻以PWM的方式驱动LED。

网友E:
哪怕用PWM调暗亮度,这个LED也必须串联限流电阻,绝对不能省略。
PWM只是通过占空比降低了LED的平均电流,但导通瞬间的峰值电流完全不受PWM控制;而LED是负阻特性器件,一旦电压超过导通阈值,电流会指数级飙升,无电阻直驱会瞬间烧毁LED,还会超出单片机IO口的驱动能力,造成IO口老化甚至单片机损坏。串联限流电阻是从硬件上把最大电流锁死在安全范围,是保护LED和单片机的必要措施,和亮度高低、是否用PWM调光无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IO输出电流是有限制的,才200uA,再通过PWM调节IO输出电流必定小于IO输出的上限,现在的问题是只要 ...

你是把上面那20mA给选择性失明了吗?
对于STC的8051单片机,上电复位的过程,它一定是会有一个高电平的,至于IO的模式,那是复位后程序设定之后的结果
如果是你自己DIY的一个,有没有限流电阻都不重要,大不了出了问题就重新画板
但如果是产品,你只测试了几个便这样画的话,后面就得运气了,电子方面的东西,靠运气往往是要出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是把上面那20mA给选择性失明了吗?
对于STC的8051单片机,上电复位的过程,它一定是会有一个高电平的,至 ...

单片机上电没有高电平,IO输出200uAPWM驱动没有问题

网友G:
找到PWM控制中的CCRx寄存器,这个是控制占空比的的,对其最大值进行限制即可,在高电平有效下,该值越大LED亮度越高。

网友H:
不管是PWM还是线性输出都需要串联一个330欧左右的电阻限流,做产品设计必须要考虑这点

网友I:
需要,PWM的低亮度是人脑的错觉,实际上还是高亮度的毫微秒脉冲信号(仪器可捕捉到),如果单片机死机了LED长时间点亮就可能凉凉了。

网友J:
还是串接一只330欧电阻可靠,可以起到双向保护的作用。

网友K:
鸡同鸭讲,你们说的楼主听不懂,楼主连双向模式和推挽模式都不明白,他压根就没提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上电没有高电平,IO输出200uAPWM驱动没有问题

好好看看资料,不想看,就拿示波器测,示波器没有,就拿Led测试好了,看看上电瞬间,灯亮不亮一下?
当然限流电阻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省掉的,PWM驱动也没问题,瞬时5V,led也不会立刻就烧坏,主要看具体应用环境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好好看看资料,不想看,就拿示波器测,示波器没有,就拿Led测试好了,看看上电瞬间,灯亮不亮一下?[em50 ...

我这样理解对吗:假如占空比50%,平均电流20毫安(不“”超过“”额定电流)那将有一半的时间是40毫安!或更高,LED还是有危险的!(LED是电压敏感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M:
我这样理解对吗:假如占空比50%,平均电流20毫安(不“”超过“”额定电流)那将有一半的时间是40毫安! ...

IO最高输出20ma,怎么可能输出40ma

网友D:
引用 网友I:
需要,PWM的低亮度是人脑的错觉,实际上还是高亮度的毫微秒脉冲信号(仪器可捕捉到),如果单片机死机了LED长 ...

IO最高输出20mA,一个小功率的LED5-20mA,在范围之内。单片机没有死机,只有跑飞。就算跑飞PWM也不会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好好看看资料,不想看,就拿示波器测,示波器没有,就拿Led测试好了,看看上电瞬间,灯亮不亮一下?[em50 ...

看到了,上电是会亮一下,亮度很低,阳光下都看不到。

网友L:
引用 网友D:
看到了,上电是会亮一下,亮度很低,阳光下都看不到。

那是因为时间很短,STC大多IO脚,默认上电高电平的,驱动电流400-500ua的样子,烧不坏LED的,如果配置了推挽输出,那电流就可以到最大20ma了,短时间也烧不坏LED,但是有可能过流烧坏IO脚,PWM运行正常 一般LED也不会坏,,运行不正常就很可能会坏了,自己玩没事,做产品,等着客户找麻烦吧,总之限流电阻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到了,上电是会亮一下,亮度很低,阳光下都看不到。

这不是亮不亮的问题,这只是常识性问题
如果是自己的东西,无所谓,能用就行
但如果是产品,你要考虑的东西就多了,一个跟一万个还是有区别的,加个限流电阻不要什么钱的,但万一有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K:
鸡同鸭讲,你们说的楼主听不懂,楼主连双向模式和推挽模式都不明白,他压根就没提

其实双向模式换个说法也可以叫开漏输出

网友N:
STC每口一个同时驱动多个继电器无压力。

网友O:
建议串电阻
MCU的输出20mA电流是指安全范围,它又不是电流源,会过流的,类似保险丝,内阻小是可以通过大电流的,但是大电流发热会熔断。
PWM调光是依靠视觉暂留现象,简单来说就是人眼的刷新率跟不上LED的闪烁频率,会自动平均,但LED导通时本身该通过多少电流还是多少电流,也就是说,假设导通时电流是20mA,那PWM调光时电流就会在0mA和20mA不断切换,电流不是平均的。
另一种是DC调光,是一种电流源,有多种结构,LDO、BUCK、BOOST等,基本原理就是把电压采样换成电流采样,从而把恒压输出变成恒流输出,相对麻烦,需要闭环控制。

网友P:
没见过不加的

网友Q:
LED是电流器件,要串联限流电阻,也避免烧IO。

网友R:
PWM只是降低平均电压,它的峰值电压还是5V啊,一点没降低,虽然脉宽很窄,高电平的导通时间很短,但那么短时间的5V直接加在LED上,要么烧IO要么烧LED,只是概率小一点点罢了。

网友S:
最好不要这样搞,PWM本身其实是高低电平交替输出,并不是依靠调节电压实现的,商业板子尽量不要这样做,批量出问题以后改都不好改

网友T:
你起码弄个电阻限流防止烧坏LED就算你用PWM控制在导通的时间里就有可能过流烧坏了

网友M(2026-05-10):
引用 网友D:
IO最高输出20ma,怎么可能输出40ma

平均电流20毫安,占空比50%,一半时间的电流是i40毫安,这样理解不对吗?

网友U:
必须串联限流电阻(推荐电阻值100Ω~150Ω),哪怕只用低亮度 PWM 也不能省!

网友U:
为什么低亮度 PWM 也不能省电阻? PWM 的占空比≠电流限制 PWM 调的是平均电流,但高电平瞬间,单片机引脚会直接把电源电压加到 LED 两端,只要 LED 导通,就会瞬间产生极大的冲击电流,这个峰值电流完全由 LED 的内阻和单片机引脚内阻决定,很容易超过 LED 和单片机的最大承受值。 举个例子:5V 电源,红色 LED 压降 2V,单片机引脚内阻约几十 Ω,LED 导通内阻约几 Ω,峰值电流会轻松超过 50mA,远超普通 LED(20mA)和 STC8 单片机 IO(25mA)的安全电流。 LED 的伏安特性是指数级的,微小电压差会导致电流暴增 LED 导通后,电压只要再增加 0.1~0.2V,电流就会翻好几倍,PWM 控制的占空比无法限制这个瞬间峰值电流,哪怕平均电流很低,单次脉冲的峰值也足以烧坏 LED 或单片机 IO。 STC8H 系列 IO 引脚没有内置恒流或限流保护 单片机的 IO 推挽输出模式,只能输出高 / 低电平,没有内置限流,你图里的接法相当于直接把 LED 接在了电源和 IO 口之间,属于 “裸奔” 状态,极易损坏硬件。

网友V:
串接一个比较好,即使用不到也可以串接一个0R电阻,硬件防呆设计,做两手准备

网友W:
要按不同芯片来分,但大同小异,看IO口内部框图:

如果用的是1处的模式,应该就是你说的200uA输出电流的模式,那电阻加不加都可以,内部已经有大电阻限流了。

如果用的是2处的模式,也就是开漏、推挽模式,这是用MOS管控制的开关,你想想,一个限流20mA的MOS管,接一个不带限流电阻的LED会怎么样?

STC89的规格书中,对IO口的应用有这么个描述:

网友X:
必须串的,你不怕方波输出,把单片机IO烧了嘛。得不偿失啊。

网友Y:
第一有错误、串电阻限流,加上拉电阻减少单片机功耗
第二可以使用pwm进行调光

网友Z:
用什么方法都需要规范化,必须有电阻,除非你采取了各种预测及方案。包括没有足够空间等。
家电遥控器电流比较大(以前),也串联了50欧姆,这是LED的最小极限电阻了

网友Q:
LED是电流器件,要串电阻,否则IO可能会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