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LCD12864接线图

楼主:
有没有大佬使用STM32F103C8T6的核心板SPI驱动过LCD12864这块屏幕的,求一份接线图和源.

网友A(2026-04-08):
DB0-DB7你没接?初始化失败了,驱动7920的12864LCD很简单的。

网友A:
模块共20个引脚:
    GND,VCC,V0,RS,RW,E,DB0--DB7,PSB,NC,RST,VOUT,A,K
    各个引脚的并口接法:
   GND:地

    VCC:看模块支持的电压范围 3.3--5V
    V0:不接(空),板上没有电位器就要接
    RS:接IO
    RW:接IO
    E:接IO
    DB0--DB7:接IO
    PSB:一般会接IO,可以直接接电源高电平,串并口选择
    NC:不接(空)
    RST:可以接电源正,高电平,也可以不接(空)
    VOUT:不接(空),板上没有电位器就要接
    BLA:背光正,接电源正,+5V
    BLK:背光负,接GND

    说明:必须要接的,2个接电源(地),2个背光,8+3个接IO控制(貌似也可以4+3个IO,半字节接法,代码做调整),此接法较精简,    有些程序是把PSB,RST,都接的IO,然后IO控制输出高电平。
    注意:如果程序正确,就用改刀调节液晶模块后面的灰度可变电阻。

   如果可以,把代码发上来看看。

网友B:
如果板上印刷无误,你还差喂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