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函数进阶与按键8.5

楼主(2026-04-09):
8.5简易加法计算器
        学到这里,已经掌握了一种显示设备和一种输入设备的使用,那么是不是可以来做点综合性的实验了。现在就来做一个简易的加法计算器,用程序实现从板子上标有0~9数字的按键输入相应数字,该数字要实时显示到数码管上,用标有向上箭头的按键代替加号,按下加号后可以再输入一串数字,然后回车键计算加法结果,并同时显示到数码管上。虽然这远不是一个完善的计算器程序,但作为初学者也可以巩固一下前边学习到的所有内容。
        首先,本程序相对于之前的例程要复杂得多,需要完成的工作也多得多,所以把各个子功能都做成独立的函数,以使程序便于编写和维护。分析程序的时候就从主函数和中断函数入手,随着程序的流程进行就可以了。
        其次,可以看到再把矩阵按键扫描分离出动作以后,并没有直接使用行列数所组成的数值作为分支判断执行动作的依据,而是把抽象的行列数转换为了一种叫做标准键盘键码(就是电脑键盘的编码)的数据,然后用得到的这个数据作为下一步分支判断执行动作的依据,为什么多此一举呢?有两层含义:第一,尽量让自己设计的东西(包括硬件和软件)向已有的行业规范或标准看齐,这样有助于别人理解认可设计,也有助于设计与别人的设计相对接,毕竟标准就是为此而生的。第二,有助于程序的层次化而方便维护与移植,比如现在用的按键是4*4的,但如果后续又增加了一行成了4*5的,那么由行列数组成的编号可能就变了,就要在程序的各个分支中查找修改,稍不留神就会出错,而采用这种转换后,则只需要维护KeyCodeMap这样一个数组表格就行了,看上去就像是把程序的底层驱动与应用层的功能实现函数分离开了,应用层不用关心底层的实现细节,底层改变后也无需在应用层中做相应修改,两层程序之间是一种标准化的接口。这就是程序的层次化,而层次化是构建复杂系统的必备条件,那么现在就先通过简单的示例来学习一下吧。
#include <reg52.h>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sbit KEY_IN_1  = P2^4;
sbit KEY_IN_2  = P2^5;
sbit KEY_IN_3  = P2^6;
sbit KEY_IN_4  = P2^7;
sbit KEY_OUT_1 = P2^3;
sbit KEY_OUT_2 = P2^2;
sbit KEY_OUT_3 = P2^1;
sbit KEY_OUT_4 = P2^0;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数码管显示字符转换表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unsigned char LedBuff[6] = {  //数码管显示缓冲区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unsigned char code KeyCodeMap[4][4] = { //矩阵按键编号到标准键盘键码的映射表
    { 0x31, 0x32, 0x33, 0x26 }, //数字键1、数字键2、数字键3、向上键
    { 0x34, 0x35, 0x36, 0x25 }, //数字键4、数字键5、数字键6、向左键
    { 0x37, 0x38, 0x39, 0x28 }, //数字键7、数字键8、数字键9、向下键
    { 0x30, 0x1B, 0x0D, 0x27 }  //数字键0ESC键、  回车键、 向右键
};
unsigned char KeySta[4][4] = {  //全部矩阵按键的当前状态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void KeyDriver();
void main()
{
    EA = 1;        //使能总中断
    ENLED = 0;    //选择数码管进行显示
    ADDR3 = 1;
    TMOD = 0x01;  //设置T0为模式1
    TH0  = 0xFC;  //T0赋初值0xFC67,定时1ms
    TL0  = 0x67;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LedBuff[0] = LedChar[0];  //上电显示0
    while (1)
    {
        KeyDriver();   //调用按键驱动函数
    }
}
/* 将一个无符号长整型的数字显示到数码管上,num-待显示数字 */
void ShowNumber(unsigned long num)
{
    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uf[6];

    for (i=0; i<6; i++)   //把长整型数转换为6位十进制的数组
    {
        buf = num % 10;
        num = num / 10;
    }
    for (i=5; i>=1; i--)  //从最高位起,遇到0转换为空格,遇到非0则退出循环
    {
        if (buf == 0)
            LedBuff = 0xFF;
        else
            break;
    }
    for ( ; i>=0; i--)    //剩余低位都如实转换为数码管显示字符
    {
        LedBuff = LedChar[buf];
    }
}
/* 按键动作函数,根据键码执行相应的操作,keycode-按键键码 */
void KeyAction(unsigned char keycode)
{
    static unsigned long result = 0;  //用于保存运算结果
    static unsigned long addend = 0;  //用于保存输入的加数

    if ((keycode>=0x30) && (keycode<=0x39))  //输入0-9的数字
    {
        addend = (addend*10)+(keycode-0x30); //整体十进制左移,新数字进入个位
        ShowNumber(addend);     //运算结果显示到数码管
    }
    else if (keycode == 0x26)  //向上键用作加号,执行加法或连加运算
    {
        result += addend;       //进行加法运算
        addend = 0;
        ShowNumber(result);    //运算结果显示到数码管
    }
    else if (keycode == 0x0D)  //回车键,执行加法运算(实际效果与加号相同)
    {
        result += addend;        //进行加法运算
        addend = 0;
        ShowNumber(result);     //运算结果显示到数码管
    }
    else if (keycode == 0x1B)  //Esc键,清零结果
    {
        addend = 0;
        result = 0;
        ShowNumber(addend);    //清零后的加数显示到数码管
    }
}
/* 按键驱动函数,检测按键动作,调度相应动作函数,需在主循环中调用 */
void KeyDriver()
{
    unsigned char i, j;
    static unsigned char backup[4][4] = {  //按键值备份,保存前一次的值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for (i=0; i<4; i++)  //循环检测4*4的矩阵按键
    {
        for (j=0; j<4; j++)
        {
            if (backup[j] != KeySta[j])    //检测按键动作
            {
                if (backup[j] != 0)             //按键按下时执行动作
                {
                    KeyAction(KeyCodeMap[j]); //调用按键动作函数
                }
                backup[j] = KeySta[j];     //刷新前一次的备份值
            }
        }
    }
}
/* 按键扫描函数,需在定时中断中调用,推荐调用间隔1ms */
void KeyScan()
{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out = 0;   //矩阵按键扫描输出索引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4][4] = {  //矩阵按键扫描缓冲区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将一行的4个按键值移入缓冲区
    keybuf[keyout][0] = (keybuf[keyout][0] << 1) | KEY_IN_1;
    keybuf[keyout][1] = (keybuf[keyout][1] << 1) | KEY_IN_2;
    keybuf[keyout][2] = (keybuf[keyout][2] << 1) | KEY_IN_3;
    keybuf[keyout][3] = (keybuf[keyout][3] << 1) | KEY_IN_4;
    //消抖后更新按键状态
    for (i=0; i<4; i++)  //每行4个按键,所以循环4
    {
        if ((keybuf[keyout] & 0x0F) == 0x00)
        {   //连续4次扫描值为0,即4*4ms内都是按下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稳定的按下
            KeySta[keyout] = 0;
        }
        else if ((keybuf[keyout] & 0x0F) == 0x0F)
        {   //连续4次扫描值为1,即4*4ms内都是弹起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稳定的弹起
            KeySta[keyout] = 1;
        }
    }
    //执行下一次的扫描输出
    keyout++;                   //输出索引递增
    keyout = keyout & 0x03;  //索引值加到4即归零
    switch (keyout)           //根据索引,释放当前输出引脚,拉低下次的输出引脚
    {
        case 0: KEY_OUT_4 = 1; KEY_OUT_1 = 0; break;
        case 1: KEY_OUT_1 = 1; KEY_OUT_2 = 0; break;
        case 2: KEY_OUT_2 = 1; KEY_OUT_3 = 0; break;
        case 3: KEY_OUT_3 = 1; KEY_OUT_4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数码管动态扫描刷新函数,需在定时中断中调用 */
void Led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动态扫描的索引

    P0 = 0xFF;   //显示消隐
    switch (i)
    {
        case 0: ADDR2=0; ADDR1=0; ADDR0=0; i++; P0=LedBuff[0]; break;
        case 1: ADDR2=0; ADDR1=0; ADDR0=1; i++; P0=LedBuff[1]; break;
        case 2: ADDR2=0; ADDR1=1; ADDR0=0; i++; P0=LedBuff[2]; break;
        case 3: ADDR2=0; ADDR1=1; ADDR0=1; i++; P0=LedBuff[3]; break;
        case 4: ADDR2=1; ADDR1=0; ADDR0=0; i++; P0=LedBuff[4]; break;
        case 5: ADDR2=1; ADDR1=0; ADDR0=1; i=0; P0=LedBuff[5]; break;
        default: break;
    }
}
/* T0中断服务函数,用于数码管显示扫描与按键扫描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重新加载初值
    TL0 = 0x67;
    LedScan();   //调用数码管显示扫描函数
    KeyScan();   //调用按键扫描函数
}
8.6练习题
1、理解单片机最小系统三要素电路设计规则。
2、掌握函数间相互调用的方法和规则。
3、学会独立按键和矩阵按键的电路设计方法和软件编程思路。
4、用一个按键实现一个数码管数字从F~0递减的变化程序。
5、用矩阵按键做一个简易减法计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