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塔水位控制器电路设计

楼主:
这是本人17年设计制作的一款水塔水位控制电路。电路使用一片317可调电压输出稳压芯片作为核心电路,配合电磁继电器完成设计制作。KL为低水位探测浮球开关,KH为高水位探测浮球开关。水位低于低水位时,浮球开关内部干簧管断开(此时,高水位探测器内部干簧管必然也断开!)317输出约12V电压使继电器线圈得电吸合接通水泵抽水!水塔水位上升!当水位升高到低水位探测器时,KL闭合,短路R3。317输出电压变小此时电压为5V左右(改变R2,R3可以调节此时的输出电压),由于电磁继电器具有低电流保持功能,此时,继电器仍然保持吸合状态不变!从而实现继电器节能运行!随着水泵抽水继续,水位继续上升,当水位达到高水位探测器位置时,KH闭合短路R2,R3。此时317输出电压突变到约为1.25V不能确保继电器保持吸合所需最小保持电流!继电器失电断开,水泵停止抽水。水位不再上升。随着用水进行,水位开始下降,当水位下降到低于高水位探测器时(此时KL仍然保持闭合状态),KH断开,317输出约5V电压不足使已经断开的继电器获得足够的吸合功率,继电器仍然保持断开状态!随着水位继续下降,当水位低压低水位探测器位置时,KL断开!继电器获得足够的吸合功率而吸合,水泵再次抽水。

网友A(2026-04-09):
这个控制线路只要通电了,那么继电器的线圈始终是有电的,只是电压不一样,提“节能”两字不觉得好笑嘛?抽水的那一小段时间节省的电,都在平时不抽水时都耗完了。

一般继电器或者电磁铁降压运行只是为了减少发热,延长线圈寿命,并不是为了节能。

如果水位检测使用两个浮球开关,那么控制部分只要一个继电器就够了,更简单也更实用。
说明如下:
1.上下浮球开关的选用:都是浮球浮起时触点断开。
2.继电器的选用:双组常开触点,一组用于自保,另一组控制接触器负载。建议选5V的继电器,因为可以用旧手机的充电器供电,不用另外买电源。
3.控制电路接线:采用标准的起保停回路,上浮球开关当“停止”按钮,下浮球开关当“启动”按钮。

网友B:
浮球开关(浮子)内部的干簧管的断开和闭合可以改变浮子的位置调整(可以把水位上升到设定点闭合,也可以通过调整浮子位置旋转180度装入到水位上升到设定位置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