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的光效问题

楼主:
见图,相机和眼睛感觉基本一致。奇怪了!功率相差1/3,但亮度差别不大!可见产品的LED电流偏大了?

调整大小

网友A(2026-04-14):
你测的是功率,不是亮度。

网友A:
相机和眼睛感觉基本一致根本不奇怪,因为不仅都有自动光圈,对光谱的反应也各不相同。
用相机和眼睛感觉来测照明工具的“亮度”才是真奇葩。
建议百度照度计和色谱仪,顺便度一下关于照明的标准。

网友B:
“白色”的家用等,减小30%一般人都分辨不出来,过去路灯就是靠这个“节能的”

网友C:
用积分球盘它,拿来我这帮你测

网友D:
Вам нужен люксметр, мощность идёт в тепло
你需要一个照度计,功率转化为热量

网友E:
功率不一定全转化为亮度

网友F:
有些led灯本就是耗能短寿设计。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测的是功率,不是亮度。

亮度很复杂,不同颜色的光的亮度也不一样,红外线很强但眼睛看不见,“白光LED”多大波长的光眼睛敏感?

网友H:
亮度与电流是非线性的,所以我们经常要进行伽马校正。大电流时,电流增加10%,亮度增加不到1%,接近饱和了。

网友I:
LED 同一批次,很难做到规格参数完美一致的。我们之前做过部分产品,同批次都有亮度差异。后来都是换大品牌的产品才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