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指针基础与串口实用程序11.1

楼主(2026-04-23):
指针是C语言最核心的部分,而UART串口通信是单片机最常用的一种通信方式。因此这两部分内容,除了在第10章进行简单的介绍外,本章还需要进一步加深学习,用实用的例子来不断增强对于这两部分内容的理解和应用能力。11.1指向数组元素的指针
11.1.1
指向数组元素的指针和运算法则
所谓指向数组元素的指针,其本质还是变量的指针。因为数组中的每个元素,其实都可以直接看成是一个变量,所以指向数组元素的指针,也就是变量的指针。
指向数组元素的指针不难,但很常用。
    unsigned char number[10] = {0, 1, 2, 3, 4, 5, 6, 7, 8, 9};
    unsigned char *p;
如果写p = &number[0];那么指针p就指向了number的第0号元素,也就是把number[0]的地址赋值给了p,同理,如果写p = &number[1];p就指向了数组number的第1号元素。p = &number[x];其中x的取值范围是09,就表示p指向了数组number的第x号元素。
指针本身,也可以进行几种简单的运算,这几种运算对于数组元素的指针来说应用最多。
1、比较运算。比较的前提是两个指针指向同种类型的对象,比如两个指针变量pq它们指向了具有同种数据类型的数组,那它们可以进行<>>=<===等关系运算。如果p==q为真的话,表示这两个指针指向的是同一个元素。
2、指针和整数可以直接进行加减运算。比如还是前边讲的指针p和数组number,如果p = &number[0],那么p+1就指向了number[1]p+9就指向了number[9]。当然了,如果p = &number[9]p-9也就指向了number[0]
3、两个指针变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进行减法运算。如p = &number[0]; q = &number[9];那么q-p的结果就是9。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这个9代表的是元素的个数,而不是真正的地址差值。如果number的变量类型是unsigned int型,占2个字节,q-p的结果依然是9,因为它代表的是数组元素的个数。
在数组元素指针这里还有一种情况,数组名字就代表了数组元素的首地址,也就是说:
    p = &number[0];
    p = number;
这两种表达方式是等价的,因此以下几种表达形式和内容需要格外注意一下。
根据指针的运算规则,p+x代表的是number[x]的地址,那么number+x代表的也是number[x]的地址。或者说,它们指向的都是number数组的第x号元素。
*(p+x)*(number+x)都表示number[x]
指向数组元素的指针也可以表示成数组的形式,也就是说,允许指针变量带下标,即p[ i]*(p+i)是等价的。为了避免混淆,这里建议不要写成前者,而一律采用后者的写法。
[i ]二维数组元素的指针和一维数组类似,需要介绍的内容不多。假如现在一个指针变量p和一个二维数组number[3][4],它的地址的表达方式也就是p=&number[0][0],有一个地方要注意,既然数组名代表了数组元素的首地址,那么也就是说pnumber都是指数组的首地址。对二维数组来说,number[0]number[1]number[2]都可以看成是一维数组的数组名字,所以number[0]等价于&number[0][0]number[1]等价于&number[1][0]number[2]等价于&number[2][0]。加减运算和一维数组是类似的,不再详述。
[i ]11.1.2 数组元素指针的实例
C语言里边,sizeof()可用来获取括号内对象所占用的字节数,虽然写函数形式,但它不是一个函数,而是C语言的一个关键字,sizeof()在程序中相当于一个常量,也就是说这个获取操作是在程序编译的时候进行的,而不是在程序运行的时候进行。这是一个实际编程中很有用的关键字,灵活运用它可以为程序带来更好的可读性、易维护性和可移植性。
sizeof()括号中可以是变量名,也可以是变量类型名。而其更大的用处是与数组名搭配使用,可以获取整个数组占用的字节数,不用自己动手计算了,可以避免错误,而如果日后改变了数组的维数时,也不需要执行代码中逐个修改,便于程序的维护和移植。
下面提供一个简单的串口演示例程,可以体验一下指针和sizeof()的用法。例程首先接收上位机下发的命令,根据命令值分别把不同数组的数据回发给上位机,程序还用到了指针的自增运算,也就是+1运算,体会一下指针ptrTxd在串口发送的过程中的指向是如何变化的。在上位机串口调试助手中分别下发1234,就会得到不同的数组回发,注意这里都用十六进制发送和十六进制显示。
此外,前边讲了串口发送中断标志位TI是硬件置位,软件清零的。通常来讲,如果想一次发送多个数据的时候,就需要把第一个字节写入SBUF,然后再等待发送中断,在后续中断中再发送剩余的数据,这样数据发送过程就被拆分到了两个地方——主循环内和中断服务函数内,无疑就使得程序结构变得零散了。这个时候,为了使程序结构尽量紧凑,在启动发送的时候,不是向SBUF中写入第一个待发的字节,而是直接让TI=1,注意,这时候会马上进入串口中断,因为中断标志位置1了,但是串口线上并没有发送任何数据。于是,所有的数据发送都可以在中断中进行,而不用再分为两部分了。
#include <reg52.h>
bit cmdArrived = 0;   //命令到达标志,即接收到上位机下发的命令
unsigned char cmdIndex = 0; //命令索引,即与上位机约定好的数组编号
unsigned char cntTxd = 0;   //串口发送计数器
unsigned char *ptrTxd;      //串口发送指针
unsigned char array1[1] = {1};
unsigned char array2[2] = {1,2};
unsigned char array3[4] = {1,2,3,4};
unsigned char array4[8] = {1,2,3,4,5,6,7,8};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void main()
{
    EA = 1;  //开总中断
    ConfigUART(9600);  //配置波特率为9600

    while (1)
    {
        if (cmdArrived)
        {
            cmdArrived = 0;
            switch (cmdIndex)
            {
                case 1:
                    ptrTxd = array1;         //数组1的首地址赋值给发送指针
                    cntTxd = sizeof(array1); //数组1的长度赋值给发送计数器
                    TI = 1;   //手动方式启动发送中断,处理数据发送
                    break;
                case 2:
                    ptrTxd = array2;
                    cntTxd = sizeof(array2);
                    TI = 1;
                    break;
                case 3:
                    ptrTxd = array3;
                    cntTxd = sizeof(array3);
                    TI = 1;
                    break;
                case 4:
                    ptrTxd = array4;
                    cntTxd = sizeof(array4);
                    TI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串口配置函数,baud-通信波特率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1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T1为模式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计算T1重载值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ET1 = 0;       //禁止T1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T1
}
/* UART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 (RI)  //接收到字节
    {
        RI = 0;  //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cmdIndex = SBUF;  //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命令索引中
        cmdArrived = 1;   //设置命令到达标志
    }
    if (TI)  //字节发送完毕
    {
        TI = 0;  //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if (cntTxd > 0)  //有待发送数据时,继续发送后续字节
        {
            SBUF = *ptrTxd;  //发出指针指向的数据
            cntTxd--;         //发送计数器递减
            ptrTxd++;         //发送指针递增
        }
    }
}
采用逻辑分析仪将4次收发数据全部抓出来,直观的做一下对比,如图11-1所示。
11-1 逻辑分析仪抓取串口数据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