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丝印E16b9是什么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26-04-28):
STC-U8W编程器单片机S-VCC电压异常,只有2.75V。查电源路径,固件升级按键Update控制T11三极管8550给单片机IAP15F2K61S2供电,T11电源由U6提供,U6丝印E16b9,输入5.28V,输出2.75V,其外围电路极为简单,故怀疑U6损坏,但查不到丝印E16b9是什么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断开负载,再测

网友B:
APS2410ES5-ADJ

网友C:
你可以先百度下,关键词“丝印E1”。
芯片型号估计为APS24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负载,再测

断开R98 0欧电阻,测负载电流20.2mA,无负载时电压3.67V,按电路原理应当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