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I2C总线与EEPROM 12.2

楼主(2026-04-28):
12.2.I2C寻址模式
上一节介绍的是I2C每一位信号的时序流程,而I2C通信在字节级的传输中,也有固定的时序要求。I2C通信的起始信号(Start)后,首先要发送一个从机的地址,这个地址一共有7位,紧跟着的第8位是数据方向位(R/W),“0”表示接下来要发送数据(写),‘“1”表示接下来是请求数据(读)。
打电话的时候,当拨通电话,接听方捡起电话肯定要回一个“喂”,这就是告诉拨电话的人,这边有人了。同理,这个第九位ACK实际上起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作用。当发送完了这7位地址和1位方向后,如果发送的这个地址确实存在,那么这个地址的器件应该回应一个ACK(拉低SDA即输出“0”),如果不存在,就没“人”回应NACKSDA将保持高电平即“1”)。
写一个简单的程序,访问一下Kingst51开发板上的EEPROM的地址,另外再写一个不存在的地址,看看它们是否能回一个ACK,来了解和确认一下这个问题。
Kingst51开发板上的EEPROM器件型号是24C02,在24C02的数据手册3.6节中可查到,24C027位地址中,其中高4位是0b1010,低3位的地址取决于具体电路的设计,由芯片的A2A1A03个引脚的实际电平决定,来看一下电路图,如图12-4所示。
12-4 24C02原理图
从图12-4可以看出,A2A1A0都是接的GND,也就是说都是0,因此24C027位地址实际上是二进制的0b1010000,也就是0x50。用I2C的协议来寻址0x50,另外再寻址一个不存在的地址0x62,寻址完毕后,通过逻辑分析仪观察一下两个地址是否回复ACK
/*****************************main.c文件程序源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I2CDelay()  {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I2C_SCL = P3^7;
sbit I2C_SDA = P3^6;
bit I2CAddressing(unsigned char addr);
void main()
{
    I2CAddressing(0x50); //查询地址为0x50的器件
    I2CAddressing(0x62); //查询地址为0x62的器件
    while (1);
}
/* 产生总线起始信号 */
void I2CStart()
{
    I2C_SDA = 1; //首先确保SDASCL都是高电平
    I2C_SCL = 1;
    I2CDelay();
    I2C_SDA = 0; //先拉低SDA
    I2CDelay();
    I2C_SCL = 0; //再拉低SCL
}
/* 产生总线停止信号 */
void I2CStop()
{
    I2C_SCL = 0; //首先确保SDASCL都是低电平
    I2C_SDA = 0;
    I2CDelay();
    I2C_SCL = 1; //先拉高SCL
    I2CDelay();
    I2C_SDA = 1; //再拉高SDA
    I2CDelay();
}
/* I2C总线写操作,dat-待写入字节,返回值-从机应答位的值 */
bit I2CWrite(unsigned char dat)
{
    bit ack;  //用于暂存应答位的值
    unsigned char mask;  //用于探测字节内某一位值的掩码变量
    for (mask=0x80; mask!=0; mask>>=1) //从高位到低位依次进行
    {
        if ((mask&dat) == 0)  //该位的值输出到SDA
            I2C_SDA = 0;
        else
            I2C_SDA = 1;
        I2CDelay();
        I2C_SCL = 1;          //拉高SCL
        I2CDelay();
        I2C_SCL = 0;          //再拉低SCL,完成一个位周期
    }
    I2C_SDA = 1;   //8位数据发送完后,主机释放SDA,以检测从机应答
    I2CDelay();
    I2C_SCL = 1;   //拉高SCL
    ack = I2C_SDA; //读取此时的SDA值,即为从机的应答值
    I2CDelay();
    I2C_SCL = 0;   //再拉低SCL完成应答位,并保持住总线
    return ack;    //返回从机应答值
}
/* I2C寻址函数,即检查地址为addr的器件是否存在,返回值-从器件应答值 */
bit I2CAddressing(unsigned char addr)
{
    bit ack;
    I2CStart();  //产生起始位,即启动一次总线操作
    ack = I2CWrite(addr<<1);  //器件地址需左移一位,因寻址命令的最低位
                              //为读写位,用于表示之后的操作是读或写
    I2CStop();   //不需进行后续读写,而直接停止本次总线操作

    return ack;
}
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利用库函数_nop_()可以进行精确延时,一个_nop_()的时间就是一个机器周期,这个库函数包含在intrins.h这个文件中,如果要使用这个库函数,只需要在程序最开始,和包含reg52.h一样,include<intrins.h>之后,程序中就可以使用这个库函数了。
还有一点要提一下,I2C通信分为低速模式100kbit/s、快速模式400kbit/s和高速模式3.4Mbit/s。因为所有的I2C器件都支持低速,但却未必支持另外两种速度,所以作为通用的I2C程序选择100k这个速率,也就是说实际程序产生的时序必须小于等于100k的时序参数,很明显也就是要求SCL的高低电平持续时间都不短于5us,因此在时序函数中通过插入I2CDelay()这个总线延时函数(它实际上就是4NOP指令,用define在文件开头做了定义),加上改变SCL值语句本身占用的至少一个周期,来达到这个速度限制。如果以后需要提高速度,那么只需要减小这里的总线延时时间即可。
此外学习一个发送数据的技巧,就是I2C通信时如何将一个字节的数据发送出去。注意函数I2CWrite中,用的for循环的技巧。for (mask=0x80; mask!=0; mask>>=1),由于I2C通信是从高位开始发送数据,所以先从最高位开始,0x80dat进行按位与运算,从而得知dat7位是0还是1,然后右移一位,也就是变成了用0x40dat按位与运算,得到第6位是0还是1,一直到第0位结束,最终通过if语句,把dat8位数据依次发送了出去。
使用Kingst LA5016逻辑分析仪将抓到的波形显示出来,并且用过I2C的协议解码器将协议解析出来,如图12-5所示。从图上可以看出,第一个字节发的是0x50,回复了一个ACK;第二个字节发了一个0x62,但是出现的是NAK,说明这个地址没有产生应答。
12-5 逻辑分析仪抓取I2C地址
在逻辑分析仪的I2C协议设置中,有三种地址格式显示方式,也就是目前市面上各种资料对I2C协议地址定义的方式。如图12-6所示。
12-6  I2C地址显示格式
前边讲I2C发送的第一个字节是7位地址加一位读写位,但是有些资料直接将读写位归结到I2C的地址,也有的资料将7位地址位认为是高7位,以开发板的0x50地址和0x62地址为例,即地址二进制0b1010 000,写的时候是0b1010 0000;读的时候是0b1010 0001
方式18-bit,包含读/写位,0x50地址对应这种方式写地址为0xA0;读地址为0xA1
方式28-bit,读/写位显示为0即写地址和读地址都是0xA0
方式37-bit,本教材采用的方式,写地址和读地址都是0x50